基极出来就是一根线接 6-24V 电池正极控制三极管的通断 进而控制PMOS输出 有没有...

楼主(2026-01-16):
基极出来就是一根线接 6-24V 电池正极控制三极管的通断  进而控制PMOS输出  有没有问题?有问题要怎么改?
基极出来就是一根线接 6-24V

网友A:
1‘0603封装电阻耐压和耐电流其实并不是很强的,你对24V电压的话建议换大封装,R15和R16取值不合理,你三极管导通时MOS管电压为三分之一VIN,建议加将20K加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603封装电阻耐压和耐电流其实并不是很强的,你对24V电压的话建议换大封装,R15和R16取值不合理,你三极 ...

R20的阻值也小了

网友C:
要看距离, 短距离可以用这简易的方法. 实际上它抗干扰能力有点弱. NPN VBE有点小.

网友D:
R15改成47-100K,R16 改1K-4.7K; 输出端如果是感性负责,还要加保护。  其他的看不出有太大问题, 当然我们都是经验党,只是凭经验说一下,没有详细去细算  比如电路的工作开关频率 ,功率损耗, 这些。  比如如果使用电池供电 对功耗又有严格要求, 那这些阻容都要精打细算。不宜凭经验随意取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