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静电除尘

楼主(2026-01-16):
我看到网上使用韦氏感应起电机做的除尘实验的,如果使用3万伏的高压包,可以吗

网友A:
实验么有什么不可以的,注意安全就好。

网友B:
3万伏的高压,蓝色小闪电可以长到5cm左右,注意安全!

网友C:
静电除尘放电区的电场强度需控制在6KV/cm之内,否则会产生过量臭氧。 如是室内使用,设计此类高压电源时,需要加入空气湿度的权重,进行输出电压反馈。 参考同类产品: 远大新风机功能介绍:"采用‌6000V高压静电技术‌,以实现对PM2.5和PM0.1颗粒物的高效吸附(过滤效率分别达99.9%和98%)"

网友D:
电压加的低些可以出任何电压,最高不应超过27KV就不会坏。

网友E:
可以,注意全程做好绝缘防触电和打火击穿

网友F(2026-02-27):
看楼主描述似乎不是工业应用而是家庭使用,那么30kV够用了,只要控制好距离不产生臭氧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