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串口发送01、02、03控制51单片机p10输出5Khz,30、60、90%占空比pwm波

楼主(2026-01-16):
#include <reg52.h>

// 定义端口
sbit PWM_OUT = P1^0;

// PWM参数定义
#define PWM_PERIOD 200    // PWM周期200μs(对应5KHz)
unsigned int high_time = 60; // 默认高电平时间60μs(30%占空比)
unsigned int count = 0;      // 定时器计数变量

// 串口初始化函数(9600波特率,晶振11.0592MHz)
void UART_Init() {
    TMOD |= 0x20;  // 定时器1工作在模式2(8位自动重装)
    TH1 = 0xFD;    // 9600波特率初值(11.0592MHz)
    TL1 = 0xFD;
    TR1 = 1;       // 启动定时器1

    SCON = 0x50;   // 串口工作在模式1,允许接收
    EA = 1;        // 开启总中断
    ES = 1;        // 开启串口中断
}

// 定时器0初始化(用于PWM生成,1μs中断一次)
void Timer0_Init() {
    TMOD |= 0x01;  // 定时器0工作在模式1(16位定时器)
    TH0 = (65536 - 10) / 256;  // 11.0592MHz晶振,10μs中断一次
    TL0 = (65536 - 10) % 256;
    ET0 = 1;       // 开启定时器0中断
    TR0 = 1;       // 启动定时器0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生成PWM)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
    // 重装定时器初值
    TH0 = (65536 - 10) / 256;
    TL0 = (65536 - 10) % 256;

    count += 10;   // 累计时间(每次中断10μs)

    // PWM生成逻辑
    if(count < high_time) {
        PWM_OUT = 1;  // 高电平
    } else if(count < PWM_PERIOD) {
        PWM_OUT = 0;  // 低电平
    } else {
        count = 0;    // 周期重置
    }
}

// 串口中断服务函数(接收指令)
void UART_ISR()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cmd;
    if(RI) {        // 接收中断标志位
        RI = 0;     // 清除接收中断标志
        cmd = SBUF; // 读取接收的数据

        // 根据指令设置占空比
        if(cmd == 0x01) {
            high_time = 60;  // 30%占空比(60μs高电平)
        } else if(cmd == 0x02) {
            high_time = 120; // 60%占空比(120μs高电平)
        } else if(cmd == 0x03) {
            high_time = 180; // 90%占空比(180μs高电平)
        }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UART_Init();    // 初始化串口
    Timer0_Init();  // 初始化定时器0
    PWM_OUT = 0;    // 初始电平置低

    while(1) {
        // 主循环空操作,PWM和串口由中断处理
    }
}

网友A:
弱弱的问一句,这代码是怎么复制到帖子里的,我只能当纯文本复制过来,这个像图片一样带行数的是怎么弄的,我发的就是这样的
void init_uart( )                //2400bps@11.0592MHz
        {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FB;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BRT = 0xF4;                        //设置定时重载值
         AUXR |= 0x01;                //串口1使用独立波特率发射器为波特率发生器
         //AUXR |= 0x10;                //启动独立波特率发射器
        }

网友B(2026-02-17):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句,这代码是怎么复制到帖子里的,我只能当纯文本复制过来,这个像图片一样带行数的是怎么弄的, ...

在发送信息的窗口上有对尖括号,那是插入代码的地方,把你的代码插进去就行了

网友C:
不错的代码,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