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成30V过压保护,输入过压保护电路各元件参数该如何设置?有没有更简单的办法?PM...

楼主:
搞成30V过压保护,输入过压保护电路各元件参数该如何设置?有没有更简单的办法?PMOS输出后接LED恒流芯片,负载功率是6V3A

网友A(2026-01-18):
这个电路基本简化有限, 可以用TL431+分压电阻, 来代替DZ1/R3/R4/Q8. 也没省多少元件(3元件换4元件)

实际有这种功率的芯片, 就是功率电子开关,有的有限流功能,有的有限压功能.
如HX6300  ,最大工作电压30V,最大电流3A. 由FB脚的分压来决定限压开关.

网友B:
你需要明确是过压保护还是瞬态吸收电路,这里两个要求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