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音箱一个 未修好 拆散了ac20bp+cs5250e

楼主(2026-01-18):
先嘀咕。收到一个蓝牙mp3拆开发现保险电阻烧了。连上电池,指示灯正常闪烁。能正常连接蓝牙。说明蓝牙没坏 ;但是没有声音。那就是功放那边问题。

蓝牙芯片ac20bp
功放芯片cs5250

测的功放芯片5脚和正极短路?拆下发现集成没断路,是(5脚)线路板上连着一个零欧姆的电阻连到正极。难道这算是与负极悬空?

好放图。

总结。自己工艺不精要麻烦人家维修老板拆集成。还要明天去求人家焊上去。糗大了。ac20bp找不到资料。抱歉!

网友A:
用老花镜不

楼主:
好事,修好了!老板帮忙搞好了谢谢老板。老板的养的鹦鹉学敲烙铁的声音惟妙惟肖,还偷师一手,他们使用戒纸刀刮烙铁头。

楼主:
零欧姆电阻到货。搭上好了。
从前有个大头虾。老用高压灌数码。坏了,糊了,找到老k想帮忙。老k摊手说,我也手残。送到文华老板去,人家鹦鹉也学焊。焊好了!老k送上香烟钱,,老板说呀,不需要,文华老板是个好人,热心帮助盐步人!好嘛,小翠,叫一个,哆哆哆!曲,东北人都是活雷锋,雪村。

原来烧了保险电阻和功放cs5250

测量时第五和第一脚“”短路“”我是非常惊奇;线路的确又是两脚连着低阻值电阻。

网友B:
这文风,配得上这技术~

网友C:
我的插卡收音机坏了,也没有电路图,上面的主芯片也查不到资料,我想修但它的开关机原理都没搞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