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显示总是偏移的问题求解答

楼主:
使用lcd1602时,显示总是偏移。比如我给(2,1)的位置显示数字,在(1,1)也会出现部分显示,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2026-01-20):
可能是器件坏了,但大概率是程序错了。

网友B:
先从简单入手,仅显示一位符号,确定是程序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C:
把代码贴出来才好帮你分析

网友D:
看上去有点像是:
取字库的坐标 算法有错误。 或者是 字库 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