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9打开库左边上下分层显示,怎么解决?不要上下分层,很丑,不方便找属性内容

楼主:
AD19打开库左边上下分层显示,怎么解决?不要上下分层,很丑,不方便找属性内容

网友A(2026-01-21):
没办法解决,这种设定是固定的,改不了

网友B:
试下点住标签卡不放,拖动到想要的位置。

网友C:
把view configuration标签卡拖出来,关闭。
以后想要这标签卡,可以按L键弹出。

网友D:
拖出来重新放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