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测量晶振

楼主:
手里有32.768KHz晶振若干,就想到用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测量看看,搭出如下图所示的电路:

信号发生器输出幅度调整为200mVRMS,频率为32.768KHz,波形为正弦波。

在示波器上看到的波形如下:

当减小或增大频率时,示波器的输出波形幅度则大幅降低,证明了晶振的谐振频率确实是32.768KHz。

网友A(2026-01-21):
请问信号发生器输出多大的信号幅度·?

网友B:
原理是什么?

网友C:
能把 ”减小或增大频率 ,示波器的输出波形幅度则大幅降低“ 的具体数值发来看一看吗?谢谢

网友D:
这个方法相当准确,基本排除了两台设备和信号线之外的干扰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原理是什么?

晶振串联在信号发生器与示波器之间,当信号频率等于晶振的谐振频率时,晶振的阻抗最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能把 ”减小或增大频率 ,示波器的输出波形幅度则大幅降低“ 的具体数值发来看一看吗?谢谢

我只进行了定性测量,没有记录数据。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请问信号发生器输出多大的信号幅度·?

文中说了:200mV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方法相当准确,基本排除了两台设备和信号线之外的干扰

我也用扫频议进行过测量,但发现测量几MHz的晶振没有问题,而测量几十KHz的却测不出来,可能是扫频议的信号弱,才想到用这个方法,可以加大信号幅度。

网友F:
原理就是带通滤波器,只允许32.768KHz的信号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