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通信,发送字符串回显不全

楼主(2026-01-22):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ring.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 ====================== 字符串接收配置 ======================
#define RECV_BUF_LEN 32  // 接收缓存最大长度(可修改)
u8 recv_buf[RECV_BUF_LEN]; // 字符串接收缓存
u8 recv_index = 0;         // 接收索引(记录当前缓存位置)
//bit recv_complete = 0;     // 字符串接收完成标志
bit recv_complete;
// ===========================================================

// 10u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0us(u16 ten_us)
{
        while(ten_us--);
}

// ms延时函数(兼容11.0592/12MHz)
void delay_ms(u16 m)
{
        u16 i, j;
        for(i = m; i > 0; i--)
                for(j = 115; j > 0; j--);
}

// 串口初始化:适配两种晶振的9600波特率
void uart_init(u8 baud_mode)
{
        TMOD |= 0X20;   // 定时器1模式2(8位自动重装)
        SCON = 0X50;    // 串口模式1,允许接收
        PCON = 0X00;    // SMOD=0,降低波特率误差
        if(baud_mode == 0)
        {
                TH1 = 0XFD; // 11.0592MHz → 9600
                TL1 = 0XFD;
        }
        else
        {
                TH1 = 0X66; // 12MHz → 9600
                TL1 = 0X66;
        }
        ES = 1;         // 开启串口中断
        EA = 1;         // 开启总中断
        TR1 = 1;        // 启动定时器1
        delay_10us(10); // 串口就绪延时
}

// 串口发送单个字节(带超时容错)

void uart_send_byte(u8 dat)
{
        u16 timeout = 1000;
        TI = 0;
        SBUF = dat;

        while(!TI && timeout--)
        {
                delay_10us(1);
        }
        TI = 0;
}

// 串口发送字符串(传入字符串首地址)
void uart_send_string(u8 *str)
{
        while(*str != '\0') // 遍历到字符串结束符'\0'为止
        {
                uart_send_byte(*str); // 逐字节发送
                str++;                // 指针后移
                delay_10us(1);
        }
}
// 串口中断函数:接收字符串(逐字节缓存,带结束符判断)
void uart() interrupt 4
{
        u8 rec_data = 0;
    if (RI) {          // 仅处理接收中断
        RI = 0;        // 清除接收标志
        rec_data = SBUF;  // 读取当前字节

        // 1. 结束符判断(回车/换行视为字符串结束)
        if(rec_data == '\r' || rec_data == '\n')
        {
                recv_buf[recv_index] = '\0'; // 补充字符串结束符
                recv_complete = 1;           // 置接收完成标志
                recv_index = 0;              // 重置索引,准备下次接收
        }
        // 2. 未到结束符且缓存未溢出 → 缓存字节
        else if(recv_index < RECV_BUF_LEN - 1) // 留1位存'\0'
        {
                recv_buf[recv_index] = rec_data;
                recv_index++; // 索引自增
        }
        // 3. 缓存溢出 → 重置(防程序异常)
        else
        {
                recv_index = 0;
        }
    }
}

void main()
{
        //u8 send_data = 0X30; // 主动发送的单个字符(数字0)
        uart_init(0);   // 11.0592MHz传0,12MHz传1
        delay_ms(100);  // 初始化就绪延时
        memset(recv_buf, 0, RECV_BUF_LEN);

        while(1)
        {
                // 1. 主动定时发送单个字符(保留原有功能)
                //uart_send_byte(send_data);
                //delay_ms(100);

                // 2. 检测到字符串接收完成 → 回发该字符串
                if(recv_complete)
                {
                        uart_send_string("收到字符串:"); // 提示语

                        if(strcmp((char*)recv_buf, "jj") == 0)
                        {
                                uart_send_string(recv_buf);

                        }
                        uart_send_string("\r\n");
                        delay_10us(1);
                        recv_complete = 0;          // 清除完成标志
                        recv_index = 0;
                        memset(recv_buf, 0, RECV_BUF_LEN);

                }
        }
}

发送jj和发送加回车换行,uart_send_string(recv_buf);无法正常运行,但是取消串口助手的勾选加回车换行,输入jj\0\n,则整个代码正常运行,请大佬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