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96双通道50K ADC采样 USB传输示例

楼主:
基于正点原子潘多拉STM32L496开发板的ADC DMA采集与USB CDC数据传输示例项目。

项目简介
本项目实现了ADC单通道连续采集,通过DMA双缓冲模式进行数据传输,并使用JustFloat协议通过USB CDC(虚拟串口)将采集的波形数据实时传输到PC端。
主要功能:
  • ADC定时器触发采集
  • DMA双缓冲传输
  • USB CDC虚拟串口数据传输
  • JustFloat协议数据格式

核心特性
  • 定时器触发: TIM1定时器触发ADC采集,采样率稳定
  • DMA 双缓冲模式: 自动循环接收数据,无需 CPU 干预
  • JustFloat 协议: 标准化的float数据传输格式,便于PC端解析
  • USB CDC 虚拟串口: 免驱动的USB通信方式
  • 空闲中断: 检测一帧数据结束,实现可变长数据接收
  • 批量操作: 中断中批量写入数据到用户队列,主循环中批量读取处理

硬件平台
项目说明
开发板正点原子潘多拉 STM32L496 开发板
MCUSTM32L496VET6
主频80MHz (PLL倍频)

引脚定义
功能引脚备注
ADC1_IN3PC2模拟输入通道3
ADC1_IN9PA4模拟输入通道9
DEBUGPB11调试指示输出(DMA缓冲区切换)
USB DMPA11USB数据负
USB DPPA12USB数据正

技术细节
ADC配置
  • 分辨率: 12位 (0-4095)
  • 参考电压: 3.3V
  • 采样通道: ADC1_IN3 (PC2)、ADC1_IN9 (PA4)
  • 触发方式: TIM1_TRGO 上升沿触发
  • 采样时间: 2.5个ADC时钟周期
  • DMA模式: 循环模式,双缓冲
DMA双缓冲机制

  • 半传输中断 (HT): 前半缓冲区填满,处理前256个样本
  • 传输完成中断 (TC): 后半缓冲区填满,处理后256个样本
  • 缓冲区大小: 总共512个样本 (uint16_t)
JustFloat数据格式
[float电压值(4字节)] [同步字(4字节)]
  • float数据: IEEE 754格式的float电压值(单位:V)
  • 同步字: 0x00 0x00 0x80 0x7F
  • 协议开销: 每个样本点8字节(4字节数据 + 4字节同步字)
传输速率限制
  • USB CDC 最大速率: 1 MByte/s
  • JustFloat 协议开销: 每包需要4字节的协议同步尾巴
  • 基于USB HS CDC单通道最大传输速率: 125 kSa/s = (1MB/s传输速率 / (4字节float + 4字节同步字))

⚠️ 关于ADC参考电压的说明
本示例代码使用固定的 3.3V 作为ADC参考电压进行计算,这是为了保持代码简洁,便于快速理解和演示ADC DMA与USB传输的核心功能。
在实际工程应用中,需要注意:
  • 电源电压波动:实际系统的3.3V电源会因负载、温度等因素产生波
  • 测量误差:使用固定参考电压会导致ADC测量结果出现系统性偏差
  • 推荐做法:对于精度要求较高的应用,建议使用STM32内部的 VREFINT(内部参考电压通道)进行实时校准:
    • 读取内部VREFINT通道的ADC
    • 根据VREFINT的实际值反推出当前的VDDA电
    • 使用计算得到的VDDA_actual替换固定的3.3V进行电压转换

这样可以消除电源电压波动带来的测量误差,显著提高ADC测量精度。

使用说明
编译与下载
  • 使用VSCODE打开项目
  • 使用 Cmake + Gcc 编译项目
  • 通过ST-Link连接开发板
  • 下载程序到开发板
  • 用USB线连接开发板到PC
波形观察
推荐使用 JustFloat Web Oscilloscope 在线示波器工具观察波形:
在线使用:
使用步骤:
  • 用USB线连接开发板到PC(会识别为一个虚拟串口设备)
  • 打开浏览器访问 http://www.51hei.com/bbs/dpj-242127-1.html
  • 点击连接按钮,选择开发板的USB CDC虚拟串口端口
  • 即可实时观察采集的波形

项目结构

开发环境
  • IDE: Vscode
  • 工具链: ARM GCC

常见问题
Q: 波形显示不正常?
A: 确认模拟信号连接到PC2(ADC1_IN3)引脚,电压范围0-3.3V。
Q: 采样率如何调整?
推荐工具: http://www.51hei.com/bbs/dpj-242128-1.html - 在线定时器配置计算工具

采样率计算说明:
  • 触发方式: TIM1定时器每次触发,ADC会对规则组中的所有通道依次完成一次采样转换
  • 示例计算:
    • 配置了2个规则通道(IN3、IN9)
    • 如果定时器触发频率为50kHz
    • 那么每个通道的采样率都是50kHz(总采样率为50kHz × 2 = 100kSa/s)

计算公式:
定时器触发频率 = 单通道采样率TIM1_ARR = (TIM1时钟频率 / 预分频系数) / 目标触发频率 - 1

使用步骤:

获取最新源代码:

论坛下载(可能非最新,同时受到论坛上传大小限制,压缩包砍了部分非必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