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图示仪制作分享(开源所有设计资料)

楼主(2026-01-25):
    拥有一台能测量电子元器件特性曲线的设备,是每位电子爱好者尤其是音响发烧友的梦想。多年来执念自制晶体管图示仪,却因琐事缠身迟迟未能开工,如今已研读国内外技术帖,彻底吃透工作原理与制作方法,2026 年必定完成该项目!制作全程会同步分享关键步骤、核心资料,对本项目感兴趣的坛友欢迎回帖交流,若需相关资料我也会竭诚提供。后续还会将制作过程剪辑成视频,发布在 B 站、抖音、等平台,我的 ID 统一为 musicphograph(音乐留声机),欢迎关注跟进。
-----------------分割线----------------------------
方案一:工频市电降压整流方案
工频市电降压至 2×16.5V,经三极管过零检测电路生成 100Hz 脉冲信号;再通过 CD4011 完成倍频与脉宽拓宽,得到 200Hz、脉宽约 5ms 的触发信号;触发信号输入 CD4017 十位计数芯片,输出 Q1~Q9 交替轮动脉冲;最后经电阻网络与运算放大器差分放大电路,最终生成阶梯波,具体详见原理图及PCB结构图。
cd4011  CD4011  CD4011

方案二:NE555 方波发生器方案
与方案一相比,核心差异在于触发信号由 NE555 时基芯片生成,阶梯波生成后的后续波形转换电路完全一致。
NE555  NE555  NE555

两个阶梯波电路gerber文件详见附件。

NE555 CD4017_PCB2_1_2026-01-25.zip

CD4011 CDCO17_PCB2_2_2026-01-25.zip

网友A:
如果MCU生成阶梯波做不成,一个廉价的数字信号发生器加上后级问题不大吧,因为用的起示波器,其他应该不难

网友A:
晶体管图示仪对于业余爱好者来说,比较难以突破的地方是中高电压测量时,如何限流保证管子和设备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MCU生成阶梯波做不成,一个廉价的数字信号发生器加上后级问题不大吧,因为用的起示波器,其他应该不难

单片机生成阶梯波完全可行,不仅能简化电路,程序实现也并不复杂。但考虑到不少朋友缺乏单片机开发与调试能力,最终还是选用了纯硬件方案,兼顾实用性和易上手性。
另外,虽然信号发生器能实现相关功能,但并非人人都有,且需要额外搭配使用,操作上不够便捷,集成到整机里会更省心高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体管图示仪对于业余爱好者来说,比较难以突破的地方是中高电压测量时,如何限流保证管子和设备安全

中高压可以使用工频变压器变换为各种电压,通过全桥(或全波)整流获得100Hz馒头波,依然可以满足Uce、Ic扫描使用。
可参考元器件datasheet,找到最大耗散功率,确定好最大Uce(IC≈0A),Ic(Uce≈0V),Uce×I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体管图示仪对于业余爱好者来说,比较难以突破的地方是中高电压测量时,如何限流保证管子和设备安全

业余做晶体管图示仪,中高压测量时的限流保护确实是核心难点,既要防被测管过流击穿,也要避免设备自身损坏,核心思路是分级限流 + 冗余保护,分享几个实操性强的方案:
主回路串接功率型精密限流电阻,按测量电压档位匹配阻值,比如几十到几百伏档位,选几 kΩ~ 几十 kΩ、功率 5~10W 的金属膜电阻,既能限制最大电流,也能减少温漂影响精度;
增加恒流源限流支路,比单纯串电阻更精准,业余可采用运放 + 功率管搭建简易恒流电路,设定被测管的最大允许电流(如晶体管 mA 级、MOS 管适配对应档位),超过阈值自动钳位电流,避免瞬间过流烧管;
加快速保护冗余,中高压场景下串快速熔断器,并联瞬态抑制二极管(TVS),前者防持续过流烧设备,后者吸收高压尖峰,避免击穿核心采样元件;
实操小技巧:中高压档位先从低电流量程起步,被测管先小范围测试,确认无异常再逐步调参,避免一上来满量程冲击。

网友B:
采用单片机+ADC+ADC+恒流源+上位机的方案可能更合适,似乎以前在矿坛或者是别的地方看到过有人发表过这样的方案。使用上位机的好处是一次扫描读取数据和显示,不用周期性的重复扫描,这样即使是大功率管,也不用加散热器也可以测量了。
另一个角度来看,开关状态应用越来越多,线性状态应用越来越少,需要图示仪的场合越来越少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业余做晶体管图示仪,中高压测量时的限流保护确实是核心难点,既要防被测管过流击穿,也要避免设备自身损 ...

三极管集电极回路接馒头波(图 a)、三角波(图 b)、锯齿波这类变化电流,依托 X-Y 李萨如原理就能完成 Vce-Ic 坐标绘图。
器件保护:① 逼近法从小档位逼近额定值,缩短测试时间防超耗散功率、防热击穿;② 加瞬态抑制二极管防硬击穿,类似开关电源 CDR 吸收,可有效吸收尖峰能量。
阶梯波电路为 Howland 电流源结构,流控时等效内阻变、阶梯波电流不变;集电极回路由控制回路驱动,Vce 和 Ic 按对应关系变化,无需恒流。
被测器件CE(MOS管对应DS,电子管对应AK)回路电源波形.p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用单片机+ADC+ADC+恒流源+上位机的方案可能更合适,似乎以前在矿坛或者是别的地方看到过有人发表过这样的 ...

前面已交代不用单片机的原因,这里就不展开讨论了。
现代台式示波器普遍具备上位机监看、截图及录频功能,能满足测试过程中的观测与数据留存需求。
的确,数字功放是当下发展趋势,但线性(恒流)区仍有广泛应用场景,比如被动式电子负载,就十分依赖这一工作区域的稳定特性。

网友C:
这个这么简单吗 记得以前有个很复杂 没做完就放一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