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亮灯模式,谁能看懂的?我没看懂这两张模式表,LED颜色不一样,频率不一样...

楼主(2026-01-27):
LED驱动亮灯模式,谁能看懂的?我没看懂这两张模式表,LED颜色不一样,频率不一样,组合不一样针对不同的标准

楼主:
有谁知道的

网友A:
我知道呀

网友A:
各模式组详细描述
Pattern 1(基础单灯模式)
单主灯(Single Primary):子模式 1-2,单组主灯常亮 / 闪烁,FPM=75,SYNC=yes,相位 A/B,SAE J595 琥珀色为 Class 1。
单交替主辅灯(Single Alternating Primary & Secondary):子模式 3-4、7-8,主辅灯交替闪烁,FPM=75,SYNC=yes,相位 A/B,部分子模式支持蓝 / 绿 / 白光(Class 1/3)。
单辅灯(Single Secondary):子模式 5-6,单组辅灯常亮 / 闪烁,FPM=75,SYNC=yes,相位 A/B。
单快速交替主辅灯(Single Fast Alternating Primary & Secondary):子模式 9,主辅灯快速交替,FPM=150,SYNC=yes,无相位。
Pattern 2(高频单灯模式)
与 Pattern 1 逻辑一致,但闪烁频率提升至 FPM=375/750(快速模式为 750),其余配置(同步、相位、等级)与 Pattern 1 对应子模式一致。
Pattern 3(基础双灯模式)
双主灯(Double Primary):子模式 1-2,两组主灯同步闪烁,FPM=75,SYNC=yes,相位 A/B,CA T13 标准下琥珀 / 蓝光为 Class 8。
双交替主辅灯(Double Alternating Primary & Secondary):子模式 3-4、7-8,两组主辅灯交替闪烁,FPM=75,SYNC=yes,相位 A/B,支持蓝 / 绿 / 白光等级。
双辅灯(Double Secondary):子模式 5-6,两组辅灯同步闪烁,FPM=75,SYNC=yes,相位 A/B。
双快速交替主辅灯(Double Fast Alternating Primary & Secondary):子模式 9,两组主辅灯快速交替,FPM=150,SYNC=yes,无相位。
Pattern 4(高频双灯模式)
与 Pattern 3 逻辑一致,但闪烁频率提升至 FPM=120/240(快速模式为 240),其余配置与 Pattern 3 对应子模式一致。
Pattern 5(三灯模式)
三主灯 / 三辅灯 / 三交替主辅灯:逻辑与单 / 双灯模式完全对齐,灯组数量扩展为 3 组,闪烁频率 FPM=75/150,支持同步、相位配置及多色等级。
Pattern 6(基础四灯模式)
四主灯(Quad Primary):子模式 1-2,四组主灯同步闪烁,FPM=75,SYNC=yes,相位 A/B,CA T13 标准下琥珀 / 蓝光为 Class 8。
四交替主辅灯 / 四辅灯 / 四快速交替主辅灯:灯组数量扩展为 4 组,逻辑与单 / 双 / 三灯模式对齐,FPM=75/150,支持多色等级。
Pattern 7(高频四灯模式)
与 Pattern 6 逻辑一致,但闪烁频率提升至 FPM=120/240(快速模式为 240),其余配置与 Pattern 6 对应子模式一致。
Pattern 8-12(特殊模式)
Pattern 8:调制模式(Modulation Amber & White),琥珀色与白光混合调制,无同步 / 相位 / 固定闪烁频率。
Pattern 9-11:混合灯组交替(如双 + 四灯、单 + 三灯交替),无同步 / 相位 / 固定闪烁频率。
Pattern 12:常亮模式(Steady Burn Primary/Secondary),主灯 / 辅灯持续常亮,无闪烁、同步或相位配置。

网友A:
各模式组详细描述
Sequence 1(基础单灯模式,FPM=75)
子模式 1、2:单灯闪烁(Single),支持同步(yes),相位 A/B,FPM=75。SAE J595 中琥珀 / 白、蓝 / 红均为 Class 1,CA T13 为 Class B。
子模式 3:单灯交替闪烁(Single Alternating),支持同步(yes),无相位,FPM=75。无对应法规等级。
子模式 4:单灯闪烁(Single),支持同步(yes),相位 A,FPM=120。SAE J595 中琥珀 / 白、蓝 / 红均为 Class 1,无 CA T13 等级。
Sequence 2(高频单灯模式,FPM=120)
子模式 5:单灯闪烁(Single),支持同步(yes),相位 B,FPM=120。SAE J595 中琥珀 / 白、蓝 / 红均为 Class 1,无 CA T13 等级。
子模式 6:单灯交替闪烁(Single Alternating),支持同步(yes),无相位,FPM=120。无对应法规等级。
Sequence 3(基础双灯模式,FPM=75)
子模式 7、8:双灯闪烁(Double),支持同步(yes),相位 A/B,FPM=75。SAE J595 中琥珀 / 白、蓝 / 红均为 Class 1,CA T13 为 Class B。
子模式 9:双灯交替闪烁(Double Alternating),支持同步(yes),无相位,FPM=75。无对应法规等级。
Sequence 4(高频双灯模式,FPM=120)
子模式 10、11:双灯闪烁(Double),支持同步(yes),相位 A/B,FPM=120。SAE J595 中琥珀 / 白、蓝 / 红均为 Class 1,无 CA T13 等级。
子模式 12:双灯交替闪烁(Double Alternating),支持同步(yes),无相位,FPM=120。无对应法规等级。
Sequence 5(基础四灯模式,FPM=75)
子模式 13、14:四灯闪烁(Quad),支持同步(yes),相位 A/B,FPM=75。SAE J595 中琥珀 / 白、蓝 / 红均为 Class 1,CA T13 为 Class B。
子模式 15:四灯交替闪烁(Quad Alternating),支持同步(yes),无相位,FPM=75。无对应法规等级。
Sequence 6(高频四灯模式,FPM=150)
子模式 16(默认)、17:四灯闪烁(Quad),支持同步(yes),相位 A/B,FPM=150。SAE J595 中琥珀 / 白、蓝 / 红均为 Class 1,无 CA T13 等级。
子模式 18:四灯交替闪烁(Quad Alternating),支持同步(yes),无相位,FPM=150。无对应法规等级。
Sequence 7(三灯模式,FPM=75)
子模式 19、20:三灯闪烁(Triple),支持同步(yes),相位 A/B,FPM=75。SAE J595 中琥珀 / 白、蓝 / 红均为 Class 1,无 CA T13 等级。
子模式 21:三灯交替闪烁(Triple Alternating),支持同步(yes),无相位,FPM=75。无对应法规等级。
Sequence 8(五灯模式,FPM=150)
子模式 22、23:五灯闪烁(Quint),支持同步(yes),相位 A/B,FPM=150。SAE J595 中琥珀 / 白为 Class 1、蓝 / 红为 Class 2,无 CA T13 等级。
子模式 24:五灯交替闪烁(Quint Alternating),支持同步(yes),无相位,FPM=150。无对应法规等级。
Sequence 9-13(特殊模式)
Sequence 9(子模式 25):单灯常亮(Steady-Single),不支持同步(NO),无相位 / 闪烁频率,无法规等级。
Sequence 10(子模式 26):常亮模式(Steady),不支持同步(NO),无相位 / 闪烁频率,无法规等级。
Sequence 11(子模式 27):调制模式(Modulation),不支持同步(NO),无相位 / 闪烁频率,无法规等级。
Sequence 12(子模式 28):双灯 + 三灯交替闪烁(2 Double 2 Triple Alternating),不支持同步(NO),无相位 / 闪烁频率,无法规等级。
Sequence 13(子模式 29):四灯 + 单灯交替闪烁(4 Single 2 Quad Alternating),不支持同步(NO),无相位 / 闪烁频率,无法规等级。

楼主(2026-03-01):
理解是对的不  我结合AI问题的

LED 警示灯驱动配置表解析及常用场景速查表.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