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写ESP32测温代码

楼主(2026-01-27):
用普中ESP32开发板,板载DS18B20温度传感器、4位数码管,只有三根外接线,如图: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import time
import tm1637
import onewire
import ds18x20

# 定义数码管控制对象
smg = tm1637.TM1637(clk=Pin(16), dio=Pin(17))

# DS18B20数据线连接到GPIO15
ds_pin = Pin(15)
ds_sensor = ds18x20.DS18X20(onewire.OneWire(ds_pin))

# 扫描DS18B20设备
roms = ds_sensor.scan()
print('发现DS18B20设备:', roms)

def display_temperature(temp):
    """显示整数温度,格式为 ±XXC 或 ±XC,共3位"""
    temp_int = round(temp)  # 四舍五入到整数

    if -99 <= temp_int <= 999:
        # 构造显示字符串
        temp_str = str(temp_int) + 'C'

        if len(temp_str) < 4:  # 例如: "5C"
            display_str = ' ' + temp_str

        elif len(temp_str) == 4:  # 例如: "-15C"
            display_str = temp_str
            smg.show(display_str)
    else:
        smg.show(' Err')  # 错误信息也保持4位

# 程序入口
if __name__ == "__main__":
    if not roms:
        print("未找到DS18B20设备")
        smg.show('  NO')  # 保持4位显示
    else:
        while True:
            try:
                # 启动温度转换
                ds_sensor.convert_temp()
                # 等待转换完成
                time.sleep_ms(750)

                # 读取温度
                for rom in roms:
                    temp = ds_sensor.read_temp(rom)
                    print(f'原始温度: {temp}°C')

                    # 在数码管上显示温度
                    display_temperature(temp)

            except Exception as e:
                print(f'读取温度失败: {e}')
                smg.show(' Err')  # 保持4位显示

            # 延时2秒后再次读取
            time.sleep(2)

Shell栏显示如下: 原始温度: 10.4375°C原始温度: 10.4375°C
原始温度: 10.4375°C
原始温度: 10.375°C
原始温度: 10.4375°C
原始温度: 10.375°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