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寸的RA8806,LCD320240怎么接线?

楼主(2026-01-28):
代码如下:
#include <STC12C5A.H>
#include <i2c.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LCD320240.H>
#include <DS12C887.H>
#include <NongLi.H>
#include <ZiKu.H>
/*
AT24C08 地址分配
0   电源开关
1   声音开关
2   背光设置
3    时间制式
*/
sbit Beep=P3^3;
sbit IRsignal=P3^2;//红外接收输入
sbit Error=P3^0;
unsigned char IR_DATA; //全局红外键值

bit Power_SW;
bit Sound_SW;//声音开关状态
unsigned char BG_DATA;//背光设置数据
unsigned char KE;//背光比例

/*全局日期变量*/
unsigned char year,month,day;//年,月,日,星期(公历)
unsigned char N_year,N_month,N_day;//年,月,日(农历)
unsigned char Time_inf;//时间制式
unsigned char hour,min,sec;
unsigned char week;
unsigned char M_temp,D_temp;//当年春节所在的公历月,日

/*全局节日变量*/
unsigned char DATE_TEMP;
bit DISP_SW;

/*用户密码*/
unsigned char USER_PassWord[6];

/*设置日期/时间临时数组*/
unsigned char DATE_TIME[6];

void ms(ms)//通用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x,y;
    for(x=ms;x>0;x--)
        for(y=220;y>0;y--)if((Power_SW==0)&&(IR_DATA==20))if(IR_DATA==20){IAP_CONTR=0x60;};
}

void KEY_BEP()//按键声
{
    if(Sound_SW==1)
    {
        Beep=0;
        ms(80);
        Beep=1;
    }
}

void InitUART()
{
    TMOD = 0x20;
    SCON = 0x50;
    TH1 = 0xB0;
    TL1 = TH1;
    PCON = 0x00;
    ES = 1;
    TR1 = 1;
}

void TEST_()//功能测试,此函数程序中不直接应用
{
    unsigned char DATA,AD;
    EEPROM_Write(1,2);//写数据到24C08
    DATA=EEPROM_Read(1);//读24C08数据
    LCD_GotoXY(1,2,0);//设置工作窗口
    AD=PCF8591_Read_Data(1);//读取AD值
    Write_B(3,0,0,1);//一位数字显示
    Write_D(1,100,0,0,IR_DATA);
    Write_Photo(5,130,32,32,ZF_Year);
    Write_Photo(15,130,32,32,ZF_Month);
    Write_Photo(20,130,32,32,ZF_Day);
    Conversion(12,2,3);//农历转换
    Write_Photo(0,130,16,32,Num_0);
    Write_Photo(5,130,16,32,Num_1);
    Write_Photo(10,130,16,32,Num_2);
    Write_Photo(15,130,16,32,Num_3);
    Write_Photo(20,130,16,32,Num_4);
    Write_Photo(25,130,16,32,Num_5);
    Write_Photo(30,130,16,32,Num_6);
    Write_Photo(35,130,16,32,Num_7);
    Write_Photo(0,180,16,32,Num_8);
    Write_Photo(5,180,16,32,Num_9);
}

/**************************延时0.9ms子程序**********************/
void Delay0_9ms(void)
{
    unsigned char a,b,c;
    for(c=8;c>0;c--)
        for(b=190;b>0;b--)
            for(a=2;a>0;a--);
}
/***************************延时1ms子程序**********************/
void Delay1ms(void)
{
    unsigned char a,b;
    for(b=195;b>0;b--)
        for(a=30;a>0;a--);
}
/***************************延时4.5ms子程序**********************/
void Delay4_5ms(void)
{
    unsigned char a,b,c;
    for(c=7;c>0;c--)
        for(b=168;b>0;b--)
            for(a=300;a>0;a--);
}

void INIT()
{
    Sound_SW=EEPROM_Read(1);//读取声音开关状态
    ms(10);
    BG_DATA=EEPROM_Read(2);//读取背光设置值
    ms(10);

    if(Sound_SW==1)
    {
        Beep=0;
        ms(1000);
        Beep=1;
    }
    init_lcd();//LCD初始化
    DS_INIT();//时钟初始化
}

void Power_ON()//开机画面
{
    PCF8591_Write_Data(200);//背光全开
    ms(5000);
    LCD_Graphic();
    LCD_DrawRectangle(0,0,319,239,1);////画外框
    Write_Photo(12,50,128,64,Photo1);//标志
    Write_Photo(10,130,32,32,ZF_Meng);
    Write_Photo(15,130,32,32,ZF_Yan);
    Write_Photo(20,130,32,32,ZF_Ke);
    Write_Photo(25,130,32,32,ZF_Ji);
    ms(20000);
    Com_Dat(0xf0,0x08);//清屏

    KE=EEPROM_Read(2);
    if(KE==0)BG_DATA=0;
    if(KE==7)BG_DATA=200;
    if(KE<7&&KE>0){BG_DATA=(KE*10)+30;}
    PCF8591_Write_Data(BG_DATA);
    Write_Photo(0,0,48,64,Photo_L);
    Write_Photo(34,0,48,72,Photo_R);
    Write_Photo(0,160,320,79,Photo_main);
    LCD_DrawRectangle(0,0,319,239,1);////画外框
}

void main_Disp()
{
    unsigned char year_shi,year_ge;
    unsigned char month_shi,month_ge;
    unsigned char day_shi,day_ge;
    unsigned char hour_shi,hour_ge;
    unsigned char min_shi,min_ge;
    unsigned int LD_X,LD_Y;
    unsigned int Celestial_stem,shengxiao;//干支,生肖

    LCD_DrawRectangle(0,0,319,239,1);////画外框
    Com_Dat(0x10,0x10);//粗体
    year=DS_Read(9);
    month=DS_Read(8);
    day=DS_Read(7);
    hour=DS_Read(4);
    min=DS_Read(2);
    sec=DS_Read(0);
    Time_inf=EEPROM_Read(3);
    Conversion(year,month,day);//农历转换
    Celestial_stem=((2000+N_year)-3)%60;//计算干支
    shengxiao=((2000+N_year)-1900)%12;//计算生肖年
    SendStr(5,140,0,"农");
    SendStr(5,165,0,"历");
    SendStr(8,150,0,DD[Celestial_stem]);
    SendStr(12,150,0,Sheng[shengxiao]);
    SendStr(14,150,0,"年");
    Com_Dat(0x10,0x00);//粗体

    LD_X=17;
    LD_Y=140;
    if((hour==0)&&(min==0)&&(sec==0))
    {
        while(1)
        {
            SendStr(LD_X,LD_Y,1," ");
            SendStr(LD_X+18,LD_Y,1," ");
            break;
        }
    }
    if(N_month!=11)LD_X+=2;
    switch(N_month)
    {
        case 1:{Write_Photo(LD_X,LD_Y,32,33,ZF_zheng);}break;
        case 2:{Write_Photo(LD_X,LD_Y,32,33,ZF_2);}break;
        case 3:{Write_Photo(LD_X,LD_Y,32,33,ZF_3);}break;
        case 4:{Write_Photo(LD_X,LD_Y,32,33,ZF_4);}break;
        case 5:{Write_Photo(LD_X,LD_Y,32,33,ZF_5);}break;
        case 6:{Write_Photo(LD_X,LD_Y,32,33,ZF_6);}break;
        case 7:{Write_Photo(LD_X,LD_Y,32,33,ZF_7);}break;
        case 8:{Write_Photo(LD_X,LD_Y,32,33,ZF_8);}break;
        case 9:{Write_Photo(LD_X,LD_Y,32,33,ZF_9);}break;
        case 10:{Write_Photo(LD_X,LD_Y,32,33,ZF_shi);}break;
        case 11:{Write_Photo(LD_X,LD_Y,32,33,ZF_shi);Write_Photo(LD_X+4,LD_Y,32,33,ZF_1);}break;
        case 12:{Write_Photo(LD_X,LD_Y,32,33,ZF_la);}break;
    }
    if(N_month==11)LD_X+=4;
    Write_Photo(LD_X+4,LD_Y,32,33,ZF_Month);
    LD_X+=4;
    switch(N_day)
    {
        case 1:{Write_Photo(LD_X+4,LD_Y,32,33,ZF_chu);Write_Photo(LD_X+8,LD_Y,32,33,ZF_1);}break;
        case 2:{Write_Photo(LD_X+4,LD_Y,32,33,ZF_chu);Write_Photo(LD_X+8,LD_Y,32,33,ZF_2);}break;
        case 3:{Write_Photo(LD_X+4,LD_Y,32,33,ZF_chu);Write_Photo(LD_X+8,LD_Y,32,33,ZF_3);}break;
        case 4:{Write_Photo(LD_X+4,LD_Y,32,33,ZF_chu);Write_Photo(LD_X+8,LD_Y,32,33,ZF_4);}break;
        case 5:{Write_Photo(LD_X+4,LD_Y,32,33,ZF_chu);Write_Photo(LD_X+8,LD_Y,32,33,ZF_5);}break;
        case 6:{Write_Photo(LD_X+4,LD_Y,32,33,ZF_chu);Write_Photo(LD_X+8,LD_Y,32,33,ZF_6);}break;
        case 7:{Write_Photo(LD_X+4,LD_Y,32,33,ZF_chu);Write_Photo(LD_X+8,LD_Y,32,33,ZF_7);}break;
        case 8:{Write_Photo(LD_X+4,LD_Y,32,33,ZF_chu);Write_Photo(LD_X+8,LD_Y,32,33,ZF_8);}break;
        case 9:{Write_Photo(LD_X+4,LD_Y,32,33,ZF_chu);Write_Photo(LD_X+8,LD_Y,32,33,ZF_9);}break;
        case 10:{Write_Photo(LD_X+4,LD_Y,32,33,ZF_chu);Write_Photo(LD_X+8,LD_Y,32,33,ZF_shi);}break;

        case 11:{Write_Photo(LD_X+4,LD_Y,32,33,ZF_shi);Write_Photo(LD_X+8,LD_Y,32,33,ZF_1);}break;
        case 12:{Write_Photo(LD_X+4,LD_Y,32,33,ZF_shi);Write_Photo(LD_X+8,LD_Y,32,33,ZF_2);}break;
        case 13:{Write_Photo(LD_X+4,LD_Y,32,33,ZF_shi);Write_Photo(LD_X+8,LD_Y,32,33,ZF_3);}break;
        case 14:{Write_Photo(LD_X+4,LD_Y,32,33,ZF_shi);Write_Photo(LD_X+8,LD_Y,32,33,ZF_4);}break;
        case 15:{Write_Photo(LD_X+4,LD_Y,32,33,ZF_shi);Write_Photo(LD_X+8,LD_Y,32,33,ZF_5);}break;
        case 16:{Write_Photo(LD_X+4,LD_Y,32,33,ZF_shi);Write_Photo(LD_X+8,LD_Y,32,33,ZF_6);}break;
        case 17:{Write_Photo(LD_X+4,LD_Y,32,33,ZF_shi);Write_Photo(LD_X+8,LD_Y,32,33,ZF_7);}break;
        case 18:{Write_Photo(LD_X+4,LD_Y,32,33,ZF_shi);Write_Photo(LD_X+8,LD_Y,32,33,ZF_8);}break;
        case 19:{Write_Photo(LD_X+4,LD_Y,32,33,ZF_shi);Write_Photo(LD_X+8,LD_Y,32,33,ZF_9);}break;
        case 20:{Write_Photo(LD_X+4,LD_Y,32,33,ZF_2);Write_Photo(LD_X+8,LD_Y,32,33,ZF_shi);}break;

        case 21:{Write_Photo(LD_X+4,LD_Y,32,33,ZF_er);Write_Photo(LD_X+8,LD_Y,32,33,ZF_1);}break;
        case 22:{Write_Photo(LD_X+4,LD_Y,32,33,ZF_er);Write_Photo(LD_X+8,LD_Y,32,33,ZF_2);}break;
        case 23:{Write_Photo(LD_X+4,LD_Y,32,33,ZF_er);Write_Photo(LD_X+8,LD_Y,32,33,ZF_3);}break;
        case 24:{Write_Photo(LD_X+4,LD_Y,32,33,ZF_er);Write_Photo(LD_X+8,LD_Y,32,33,ZF_4);}break;
        case 25:{Write_Photo(LD_X+4,LD_Y,32,33,ZF_er);Write_Photo(LD_X+8,LD_Y,32,33,ZF_5);}break;
        case 26:{Write_Photo(LD_X+4,LD_Y,32,33,ZF_er);Write_Photo(LD_X+8,LD_Y,32,33,ZF_6);}break;
        case 27:{Write_Photo(LD_X+4,LD_Y,32,33,ZF_er);Write_Photo(LD_X+8,LD_Y,32,33,ZF_7);}break;
        case 28:{Write_Photo(LD_X+4,LD_Y,32,33,ZF_er);Write_Photo(LD_X+8,LD_Y,32,33,ZF_8);}break;
        case 29:{Write_Photo(LD_X+4,LD_Y,32,33,ZF_er);Write_Photo(LD_X+8,LD_Y,32,33,ZF_9);}break;
        case 30:{Write_Photo(LD_X+4,LD_Y,32,33,ZF_3);Write_Photo(LD_X+8,LD_Y,32,33,ZF_shi);}break;
        case 31:{Write_Photo(LD_X+4,LD_Y,32,33,ZF_3);Write_Photo(LD_X+8,LD_Y,32,33,ZF_1);}break;
    }

    Com_Dat(0x10,0x10);//粗体
    year_shi=year/10;
    year_ge=year%10;
    LD_X=12;
    LD_Y=5;
    Write_Photo(LD_X,LD_Y,16,33,Num_2);
    Write_Photo(LD_X+4,LD_Y,16,33,Num_0);
    switch(year_shi)
    {
        case 0: Write_Photo(LD_X+8,LD_Y,16,33,Num_0); break;
        case 1: Write_Photo(LD_X+8,LD_Y,16,33,Num_1); break;
        case 2: Write_Photo(LD_X+8,LD_Y,16,33,Num_2); break;
        case 3: Write_Photo(LD_X+8,LD_Y,16,33,Num_3); break;
        case 4: Write_Photo(LD_X+8,LD_Y,16,33,Num_4); break;
        case 5: Write_Photo(LD_X+8,LD_Y,16,33,Num_5); break;
        case 6: Write_Photo(LD_X+8,LD_Y,16,33,Num_6); break;
        case 7: Write_Photo(LD_X+8,LD_Y,16,33,Num_7); break;
        case 8: Write_Photo(LD_X+8,LD_Y,16,33,Num_8); break;
        case 9: Write_Photo(LD_X+8,LD_Y,16,33,Num_9); break;
    }
    switch(year_ge)
    {
        case 0: Write_Photo(LD_X+12,LD_Y,16,33,Num_0); break;
        case 1: Write_Photo(LD_X+12,LD_Y,16,33,Num_1); break;
        case 2: Write_Photo(LD_X+12,LD_Y,16,33,Num_2); break;
        case 3: Write_Photo(LD_X+12,LD_Y,16,33,Num_3); break;
        case 4: Write_Photo(LD_X+12,LD_Y,16,33,Num_4); break;
        case 5: Write_Photo(LD_X+12,LD_Y,16,33,Num_5); break;
        case 6: Write_Photo(LD_X+12,LD_Y,16,33,Num_6); break;
        case 7: Write_Photo(LD_X+12,LD_Y,16,33,Num_7); break;
        case 8: Write_Photo(LD_X+12,LD_Y,16,33,Num_8); break;
        case 9: Write_Photo(LD_X+12,LD_Y,16,33,Num_9); break;
    }

    LD_X=10;
    LD_Y=45;
    if(hour==23||hour==0)SendStr(LD_X+21,LD_Y+25,0,"子时");
    if(hour==1||hour==2)SendStr(LD_X+21,LD_Y+25,0,"丑时");
    if(hour==3||hour==4)SendStr(LD_X+21,LD_Y+25,0,"寅时");
    if(hour==5||hour==6)SendStr(LD_X+21,LD_Y+25,0,"卯时");
    if(hour==7||hour==8)SendStr(LD_X+21,LD_Y+25,0,"辰时");
    if(hour==9||hour==10)SendStr(LD_X+21,LD_Y+25,0,"巳时");
    if(hour==11||hour==12)SendStr(LD_X+21,LD_Y+25,0,"午时");
    if(hour==13||hour==14)SendStr(LD_X+21,LD_Y+25,0,"未时");
    if(hour==15||hour==16)SendStr(LD_X+21,LD_Y+25,0,"申时");
    if(hour==17||hour==18)SendStr(LD_X+21,LD_Y+25,0,"酉时");
    if(hour==19||hour==20)SendStr(LD_X+21,LD_Y+25,0,"戌时");
    if(hour==21||hour==22)SendStr(LD_X+21,LD_Y+25,0,"亥时");
    if(hour<12)SendStr(LD_X-6,LD_Y+25,0,"上午");
    if(hour>=12)SendStr(LD_X-6,LD_Y+25,0,"下午");
    if(hour>=13)
    {
        if(Time_inf==1)hour-=12;
    }
    hour_shi=hour/10;
    hour_ge=hour%10;
    if((min==0)&&(sec==0))
    {
        Write_Photo(LD_X-1,LD_Y,32,48,num_3248_);
        Write_Photo(LD_X+3,LD_Y,32,48,num_3248_);
        Write_Photo(LD_X+7,LD_Y,32,48,num_3248_);
        Write_Photo(LD_X+8,LD_Y,32,48,num_3248_);
        Write_Photo(LD_X+12,LD_Y,32,48,num_3248_);
        Write_Photo(LD_X+16,LD_Y,32,48,num_3248_);
    }
    if(hour_shi!=0)
    {
        switch(hour_shi)
        {
            case 0: Write_Photo(LD_X-1,LD_Y,32,48,num3248_0); break;
            case 1: Write_Photo(LD_X-1,LD_Y,32,48,num3248_1); break;
            case 2: Write_Photo(LD_X-1,LD_Y,32,48,num3248_2); break;
        }
    }
    else
    {
        switch(hour_shi)
        {
            case 1: Write_Photo(LD_X-1,LD_Y,32,48,num3248_1); break;
        }
            LD_X-=2;

    }
    switch(hour_ge)
    {
        case 0: Write_Photo(LD_X+3,LD_Y,32,48,num3248_0); break;
        case 1: Write_Photo(LD_X+3,LD_Y,32,48,num3248_1); break;
        case 2: Write_Photo(LD_X+3,LD_Y,32,48,num3248_2); break;
        case 3: Write_Photo(LD_X+3,LD_Y,32,48,num3248_3); break;
        case 4: Write_Photo(LD_X+3,LD_Y,32,48,num3248_4); break;
        case 5: Write_Photo(LD_X+3,LD_Y,32,48,num3248_5); break;
        case 6: Write_Photo(LD_X+3,LD_Y,32,48,num3248_6); break;
        case 7: Write_Photo(LD_X+3,LD_Y,32,48,num3248_7); break;
        case 8: Write_Photo(LD_X+3,LD_Y,32,48,num3248_8); break;
        case 9: Write_Photo(LD_X+3,LD_Y,32,48,num3248_9); break;
    }
    Write_Photo(LD_X+8,LD_Y,24,48,Photo_Time);//:
    min_shi=min/10;
    min_ge=min%10;
    switch(min_shi)
    {
        case 0: Write_Photo(LD_X+12,LD_Y,32,48,num3248_0); break;
        case 1: Write_Photo(LD_X+12,LD_Y,32,48,num3248_1); break;
        case 2: Write_Photo(LD_X+12,LD_Y,32,48,num3248_2); break;
        case 3: Write_Photo(LD_X+12,LD_Y,32,48,num3248_3); break;
        case 4: Write_Photo(LD_X+12,LD_Y,32,48,num3248_4); break;
        case 5: Write_Photo(LD_X+12,LD_Y,32,48,num3248_5); break;
        case 6: Write_Photo(LD_X+12,LD_Y,32,48,num3248_6); break;
        case 7: Write_Photo(LD_X+12,LD_Y,32,48,num3248_7); break;
        case 8: Write_Photo(LD_X+12,LD_Y,32,48,num3248_8); break;
        case 9: Write_Photo(LD_X+12,LD_Y,32,48,num3248_9); break;
    }
    switch(min_ge)
    {
        case 0: Write_Photo(LD_X+16,LD_Y,32,48,num3248_0); break;
        case 1: Write_Photo(LD_X+16,LD_Y,32,48,num3248_1); break;
        case 2: Write_Photo(LD_X+16,LD_Y,32,48,num3248_2); break;
        case 3: Write_Photo(LD_X+16,LD_Y,32,48,num3248_3); break;
        case 4: Write_Photo(LD_X+16,LD_Y,32,48,num3248_4); break;
        case 5: Write_Photo(LD_X+16,LD_Y,32,48,num3248_5); break;
        case 6: Write_Photo(LD_X+16,LD_Y,32,48,num3248_6); break;
        case 7: Write_Photo(LD_X+16,LD_Y,32,48,num3248_7); break;
        case 8: Write_Photo(LD_X+16,LD_Y,32,48,num3248_8); break;
        case 9: Write_Photo(LD_X+16,LD_Y,32,48,num3248_9); break;
    }

    LD_X=5;
    LD_Y=100;
    month_shi=month/10;
    month_ge=month%10;
    switch(month_shi)
    {
        case 0: Write_Photo(LD_X,LD_Y,16,32,Num_0); break;
        case 1: Write_Photo(LD_X,LD_Y,16,32,Num_1); break;
        case 2: Write_Photo(LD_X,LD_Y,16,32,Num_2); break;
        case 3: Write_Photo(LD_X,LD_Y,16,32,Num_3); break;
        case 4: Write_Photo(LD_X,LD_Y,16,32,Num_4); break;
        case 5: Write_Photo(LD_X,LD_Y,16,32,Num_5); break;
        case 6: Write_Photo(LD_X,LD_Y,16,32,Num_6); break;
        case 7: Write_Photo(LD_X,LD_Y,16,32,Num_7); break;
        case 8: Write_Photo(LD_X,LD_Y,16,32,Num_8); break;
        case 9: Write_Photo(LD_X,LD_Y,16,32,Num_9); break;
    }
    switch(month_ge)
    {
        case 0: Write_Photo(LD_X+2,LD_Y,16,32,Num_0); break;
        case 1: Write_Photo(LD_X+2,LD_Y,16,32,Num_1); break;
        case 2: Write_Photo(LD_X+2,LD_Y,16,32,Num_2); break;
        case 3: Write_Photo(LD_X+2,LD_Y,16,32,Num_3); break;
        case 4: Write_Photo(LD_X+2,LD_Y,16,32,Num_4); break;
        case 5: Write_Photo(LD_X+2,LD_Y,16,32,Num_5); break;
        case 6: Write_Photo(LD_X+2,LD_Y,16,32,Num_6); break;
        case 7: Write_Photo(LD_X+2,LD_Y,16,32,Num_7); break;
        case 8: Write_Photo(LD_X+2,LD_Y,16,32,Num_8); break;
        case 9: Write_Photo(LD_X+2,LD_Y,16,32,Num_9); break;
    }
    Write_Photo(LD_X+4,LD_Y,32,32,ZF_Month);

    day_shi=day/10;
    day_ge=day%10;
    switch(day_shi)
    {
        case 0: Write_Photo(LD_X+8,LD_Y,16,32,Num_0); break;
        case 1: Write_Photo(LD_X+8,LD_Y,16,32,Num_1); break;
        case 2: Write_Photo(LD_X+8,LD_Y,16,32,Num_2); break;
        case 3: Write_Photo(LD_X+8,LD_Y,16,32,Num_3); break;
        case 4: Write_Photo(LD_X+8,LD_Y,16,32,Num_4); break;
        case 5: Write_Photo(LD_X+8,LD_Y,16,32,Num_5); break;
        case 6: Write_Photo(LD_X+8,LD_Y,16,32,Num_6); break;
        case 7: Write_Photo(LD_X+8,LD_Y,16,32,Num_7); break;
        case 8: Write_Photo(LD_X+8,LD_Y,16,32,Num_8); break;
        case 9: Write_Photo(LD_X+8,LD_Y,16,32,Num_9); break;
    }
    switch(day_ge)
    {
        case 0: Write_Photo(LD_X+10,LD_Y,16,32,Num_0); break;
        case 1: Write_Photo(LD_X+10,LD_Y,16,32,Num_1); break;
        case 2: Write_Photo(LD_X+10,LD_Y,16,32,Num_2); break;
        case 3: Write_Photo(LD_X+10,LD_Y,16,32,Num_3); break;
        case 4: Write_Photo(LD_X+10,LD_Y,16,32,Num_4); break;
        case 5: Write_Photo(LD_X+10,LD_Y,16,32,Num_5); break;
        case 6: Write_Photo(LD_X+10,LD_Y,16,32,Num_6); break;
        case 7: Write_Photo(LD_X+10,LD_Y,16,32,Num_7); break;
        case 8: Write_Photo(LD_X+10,LD_Y,16,32,Num_8); break;
        case 9: Write_Photo(LD_X+10,LD_Y,16,32,Num_9); break;
    }
    Write_Photo(LD_X+12,LD_Y,32,32,ZF_Day);

    Write_Photo(LD_X+17,LD_Y,32,32,ZF_Xing);
    Write_Photo(LD_X+21,LD_Y,32,32,ZF_Qi);
    switch(week)
    {
        case 0: Write_Photo(LD_X+25,LD_Y,32,32,ZF_Day); break;
        case 1: Write_Photo(LD_X+25,LD_Y,32,32,ZF_1); break;
        case 2: Write_Photo(LD_X+25,LD_Y,32,32,ZF_2); break;
        case 3: Write_Photo(LD_X+25,LD_Y,32,32,ZF_3); break;
        case 4: Write_Photo(LD_X+25,LD_Y,32,32,ZF_4); break;
        case 5: Write_Photo(LD_X+25,LD_Y,32,32,ZF_5); break;
        case 6: Write_Photo(LD_X+25,LD_Y,32,32,ZF_6); break;
    }
    Com_Dat(0x10,0x00);
}

void Festival()//节日
{
    unsigned char y,DATE;
    unsigned char LDX=22,LDY=185;
    y=0;
    DATE=0;
    Com_Dat(0x10,0x10);
    Conversion(year,month,day);
    if(DISP_SW==1)SendStr(LDX-5,LDY,0,"今天:");
    while(1)
    {
        if((month==2)&&((day>=2)&&(day<=5)))//立春
        {
            y=year;
            DATE=(((y*0.2422)+3.87)-((y-1)/4));
            if(day==DATE)DATE_TEMP=DATE;
            if((day==DATE)&&(DISP_SW==1))SendStr(LDX,LDY,0,Festival_A[2]);else break;
        }
        if((month==2)&&((day>=18)&&(day<=20)))//雨水
        {
            y=year;
            DATE=(((y*0.2422)+18.73)-(y/4));
            if(y==26)DATE=DATE-1; //2026年例外
            if(day==DATE)DATE_TEMP=DATE;
            if((day==DATE)&&(DISP_SW==1))SendStr(LDX,LDY,0,Festival_B[2]);else break;
        }
        if((month==3)&&((day>=5)&&(day<=7)))//惊蛰
        {
            y=year;
            DATE=((y*0.2422+5.63)-(y/4));
            if(day==DATE)DATE_TEMP=DATE;
            if((day==DATE)&&(DISP_SW==1))SendStr(LDX,LDY,0,Festival_A[3]);else break;
        }
        if((month==3)&&((day>=20)&&(day<=22)))//春分
        {
            y=year;
            DATE=((y*0.2422+20.646)-(y/4));
            if(y==84)DATE=DATE+1; //2084年例外
            if(day==DATE)DATE_TEMP=DATE;
            if((day==DATE)&&(DISP_SW==1))SendStr(LDX,LDY,0,Festival_B[3]);else break;
        }
        if((month==4)&&((day>=4)&&(day<=6)))//清明
        {
            y=year;
            DATE=((y*0.2422+4.81)-(y/4));
            if(day==DATE)DATE_TEMP=DATE;
            if((day==DATE)&&(DISP_SW==1))SendStr(LDX,LDY,0,Festival_A[4]);else break;
        }
        if((month==4)&&((day>=19)&&(day<=21)))//谷雨
        {
            y=year;
            DATE=((y*0.2422+20.1)-(y/4));
            if(day==DATE)DATE_TEMP=DATE;
            if((day==DATE)&&(DISP_SW==1))SendStr(LDX,LDY,0,Festival_B[4]);else break;
        }
        if((month==5)&&((day>=5)&&(day<=7)))//立夏
        {
            y=year;
            DATE=((y*0.2422+5.52)-(y/4));
            if(day==DATE)DATE_TEMP=DATE;
            if((day==DATE)&&(DISP_SW==1))SendStr(LDX,LDY,0,Festival_A[5]);else break;
        }
        if((month==5)&&((day>=20)&&(day<=22)))//小满
        {
            y=year;
            DATE=((y*0.2422+21.04)-(y/4));
            if(y==8)DATE=DATE+1; //2008年例外
            if(day==DATE)DATE_TEMP=DATE;
            if((day==DATE)&&(DISP_SW==1))SendStr(LDX,LDY,0,Festival_B[5]);else break;
        }
        if((month==6)&&((day>=5)&&(day<=7)))//芒种
        {
            y=year;
            DATE=((y*0.2422+5.678)-(y/4));
            if(day==DATE)DATE_TEMP=DATE;
            if((day==DATE)&&(DISP_SW==1))SendStr(LDX,LDY,0,Festival_A[6]);else break;
        }
        if((month==6)&&((day>=21)&&(day<=22)))//夏至
        {
            y=year;
            DATE=((y*0.2422+21.37)-(y/4));
            if(day==DATE)DATE_TEMP=DATE;
            if((day==DATE)&&(DISP_SW==1))SendStr(LDX,LDY,0,Festival_B[6]);else break;
        }
        if((month==7)&&((day>=6)&&(day<=8)))//小暑
        {
            y=year;
            DATE=((y*0.2422+7.108)-(y/4));
            if(day==DATE)DATE_TEMP=DATE;
            if((day==DATE)&&(DISP_SW==1))SendStr(LDX,LDY,0,Festival_A[7]);else break;
        }
        if((month==7)&&((day>=22)&&(day<=24)))//大暑
        {
            y=year;
            DATE=((y*0.2422+22.83)-(y/4));
            if(day==DATE)DATE_TEMP=DATE;
            if((day==DATE)&&(DISP_SW==1))SendStr(LDX,LDY,0,Festival_B[7]);else break;
        }
        if((month==8)&&((day>=7)&&(day<=9)))//立秋
        {
            y=year;
            DATE=((y*0.2422+7.5)-(y/4));
            if(y==2)DATE=DATE+1; //2002年例外
            if(day==DATE)DATE_TEMP=DATE;
            if((day==DATE)&&(DISP_SW==1))SendStr(LDX,LDY,0,Festival_A[8]);else break;
        }
        if((month==8)&&((day>=22)&&(day<=24)))//处暑
        {
            y=year;
            DATE=((y*0.2422+23.13)-(y/4));
            if(day==DATE)DATE_TEMP=DATE;
            if((day==DATE)&&(DISP_SW==1))SendStr(LDX,LDY,0,Festival_B[8]);else break;
        }
        if((month==9)&&((day>=7)&&(day<=9)))//白露
        {
            y=year;
            DATE=((y*0.2422+7.646)-(y/4));
            if(day==DATE)DATE_TEMP=DATE;
            if((day==DATE)&&(DISP_SW==1))SendStr(LDX,LDY,0,Festival_A[9]);else break;
        }
        if((month==9)&&((day>=21)&&(day<=24)))//秋分
        {
            y=year;
            DATE=((y*0.2422+23.042)-(y/4));
            if(day==DATE)DATE_TEMP=DATE;
            if((day==DATE)&&(DISP_SW==1))SendStr(LDX,LDY,0,Festival_B[9]);else break;
        }
        if((month==10)&&((day>=8)&&(day<=9)))//寒露
        {
            y=year;
            DATE=((y*0.2422+8.318)-(y/4));
            if(day==DATE)DATE_TEMP=DATE;
            if((day==DATE)&&(DISP_SW==1))SendStr(LDX,LDY,0,Festival_A[10]);else break;
        }
        if((month==10)&&((day>=23)&&(day<=24)))//霜降
        {
            y=year;
            DATE=((y*0.2422+23.438)-(y/4));
            if(y==89)DATE=DATE+1; //2089年例外
            if(day==DATE)DATE_TEMP=DATE;
            if((day==DATE)&&(DISP_SW==1))SendStr(LDX,LDY,0,Festival_B[10]);else break;
        }
        if((month==11)&&((day>=7)&&(day<=8)))//立冬
        {
            y=year;
            DATE=((y*0.2422+7.438)-(y/4));
            if(y==89)DATE=DATE+1; //2089年例外
            if(day==DATE)DATE_TEMP=DATE;
            if((day==DATE)&&(DISP_SW==1))SendStr(LDX,LDY,0,Festival_A[11]);else break;
        }
        if((month==11)&&((day>=22)&&(day<=23)))//小雪
        {
            y=year;
            DATE=((y*0.2422+22.36)-(y/4));
            if(day==DATE)DATE_TEMP=DATE;
            if((day==DATE)&&(DISP_SW==1))SendStr(LDX,LDY,0,Festival_B[11]);else break;
        }
        if((month==12)&&((day>=6)&&(day<=8)))//大雪
        {
            y=year;
            DATE=((y*0.2422+7.18)-(y/4));
            if(day==DATE)DATE_TEMP=DATE;
            if((day==DATE)&&(DISP_SW==1))SendStr(LDX,LDY,0,Festival_A[12]);else break;
        }
        if((month==12)&&((day>=21)&&(day<=23)))//冬至
        {
            y=year;
            DATE=((y*0.2422+21.94)-(y/4));
            if(y==21)DATE=DATE+1; //2021年例外
            if(day==DATE)DATE_TEMP=DATE;
            if((day==DATE)&&(DISP_SW==1))SendStr(LDX,LDY,0,Festival_B[12]);else break;
        }
        if((month==1)&&((day>=5)&&(day<=7)))//小寒
        {
            y=year;
            DATE=((y*0.2422+5.4055)-(y/4));
            if(y==19)DATE=DATE-1; //2019年例外
            if(day==DATE)DATE_TEMP=DATE;
            if((day==DATE)&&(DISP_SW==1))SendStr(LDX,LDY,0,Festival_A[1]);else break;
        }
        if((month==1)&&((day>=20)&&(day<=21)))//大寒
        {
            y=year;
            DATE=((y*0.2422+20.12)-(y/4));
            if(y==82)DATE=DATE+1; //2082年例外
            if(day==DATE)DATE_TEMP=DATE;
            if((day==DATE)&&(DISP_SW==1))SendStr(LDX,LDY,0,Festival_B[1]);else break;
        }
        if((month==M_temp)&&(day+1==D_temp))SendStr(LDX,LDY,0,"除夕");else break;

        break;
        Com_Dat(0x10,0x00);
    }
}

void Forecast()//节日预报
{
    float y_Temp;
    unsigned char Temp_A,y,S,DATE;
    unsigned char LDX=15,LDY=185;
    Com_Dat(0x10,0x10);
    if(day<15)
    {
        switch(month)//上半月
        {
            case 1: y_Temp=5.4055;break;//小寒
            case 2: y_Temp=3.87;break;//立春
            case 3: y_Temp=5.63;break;//惊蛰
            case 4: y_Temp=4.81;break;//清明
            case 5: y_Temp=5.52;break;//立夏
            case 6: y_Temp=5.678;break;//芒种
            case 7: y_Temp=7.108;break;//小暑
            case 8: y_Temp=7.5;break;//立秋
            case 9: y_Temp=7.646;break;//白露
            case 10: y_Temp=8.318;break;//寒露
            case 11: y_Temp=7.438;break;//立冬
            case 12: y_Temp=7.18;break;//小寒
            default:break;
        }
        y=year;
        DATE=((y*0.2422+y_Temp)-(y/4));
        for(S=0;S<30;S++){if(DATE==S){Temp_A=S;break;}}//计算当前月节日在哪一日(上半月)
        if((day+1)==Temp_A){SendStr(LDX,LDY,0,"  明天:");SendStr(LDX+7,LDY,0,Festival_A[month]);}
        if((day+2)==Temp_A){SendStr(LDX,LDY,0,"  后天:");SendStr(LDX+7,LDY,0,Festival_A[month]);}
    }
    else
    {
        switch(month)//下半月
        {
            case 1: y_Temp=20.12;break;//大寒
            case 2: y_Temp=18.73;break;//雨水
            case 3: y_Temp=20.646;break;//春分
            case 4: y_Temp=20.1;break;//谷雨
            case 5: y_Temp=21.04;break;//小满
            case 6: y_Temp=21.37;break;//夏至
            case 7: y_Temp=22.83;break;//大暑
            case 8: y_Temp=23.13;break;//处暑
            case 9: y_Temp=23.042;break;//秋分
            case 10: y_Temp=23.438;break;//霜降
            case 11: y_Temp=22.36;break;//小雪
            case 12: y_Temp=21.94;break;//大寒
            default:break;
        }
        y=year;
        DATE=(((y*0.2422)+y_Temp)-(y/4));//计算出当月节日在第几日
        for(S=0;S<30;S++){if(DATE==S){Temp_A=S;break;}}//计算当前月节日在哪一日(下半月)
        if((day+1)==Temp_A){SendStr(LDX,LDY,0,"  明天:");SendStr(LDX+7,LDY,0,Festival_B[month]);}
        if((day+2)==Temp_A){SendStr(LDX,LDY,0,"  后天:");SendStr(LDX+7,LDY,0,Festival_B[month]);}
    }
    if(month==M_temp)//当前月是否接近春节
    {
        if(day==Temp_A){DISP_SW=1;}else DISP_SW=0;
        if((day!=Temp_A)&&((day+1)!=Temp_A)&&((day+2)!=Temp_A)&&(day+3!=D_temp)&&(day+2!=D_temp)&&(day+1!=D_temp)&&(day!=D_temp))SendStr(LDX,LDY,0,"今天无节日!");
        if(day+3==D_temp){SendStr(LDX,LDY,0,"  后天:除夕");}
        if(day+2==D_temp){SendStr(LDX,LDY,0,"  明天:除夕");}
        if((day+1==D_temp)||(day==D_temp)){DISP_SW=1;}else DISP_SW=0;
        if((N_month==1)&&(N_day==1))SendStr(29,LDY,0,"春节");
    }
    else
    {
        if(day==Temp_A){DISP_SW=1;}else DISP_SW=0;
        if((day!=Temp_A)&&((day+1)!=Temp_A)&&((day+2)!=Temp_A))SendStr(LDX,LDY,0,"今天无节日!");
    }
    Com_Dat(0x10,0x00);

}

void mi_Time()//小时间窗口
{
    hour=DS_Read(4);
    min=DS_Read(2);
    Write_D(34,220,0,0,hour);
    SendStr(36,220,0,":");
    Write_D(37,220,0,0,min);
}

void MODE()
{
    unsigned char GB_A,GB_B;
    unsigned char Date_Count;//设置日期计数器
    unsigned char D_T_OK;//设置日期/时间是否正确
    unsigned char YH,YL,MH,ML,DH,DL;//设置日期元素
    unsigned char HH,HL,SH,SL;//设置日期元素
    Com_Dat(0xf0,0x08);//清屏
    LCD_DrawRectangle(0,0,319,239,1);////画外框
    LCD_Graphic();
    Dis_Linexy(1,25,319,25,1);
    Dis_Linexy(1,215,319,215,1);
    Dis_Linexy(150,25,150,215,1);
    LCD_Text();
    Com_Dat(0x10,0x10);//粗体
    SendStr(14,5,0,"设 置 页 面");
    Com_Dat(0x10,0x00);
    IR_DATA=0;
    GB_B=0;
    while(1)
    {
        mi_Time();//小时间窗口
        GB_A++;
        if(GB_A==15)SendStr(23,220,0,"_");
        if(GB_A>=30){SendStr(23,220,0," ");GB_A=0;}
        SendStr(1,50,0,"◇ 1:日期调整 ");
        SendStr(1,80,0,"◇ 2:时间调整");
        SendStr(1,110,0,"◇ 3:背光调整");
        SendStr(1,140,0,"◇ 4:高级设定");
        SendStr(1,220,0,"请选择您要设置的项目:");
        SendStr(20,50,0,"请按对应数字键选择");
        SendStr(20,70,0,"一个要设置的项目");
        SendStr(22,120,0,"按  键返回主页");
        Write_Photo(24,120,16,16,Photo_ENTER);
        ms(100);

        if((IR_DATA==21)||(IR_DATA==23)||(IR_DATA==24)||(IR_DATA==25)||
        (IR_DATA==26)||(IR_DATA==27)||(IR_DATA==28)||(IR_DATA==29))
        {
            SendStr(25,160,0,"无效按键!");
            GB_B++;
            if(GB_B>=60){SendStr(25,160,0,"          ");GB_B=0;IR_DATA=0;}
        }
        if(IR_DATA==30)//返回主页
        {
            Com_Dat(0xf0,0x08);//清屏
            Write_Photo(0,0,48,64,Photo_L);
            Write_Photo(34,0,48,72,Photo_R);
            Write_Photo(0,160,320,79,Photo_main);

            LCD_DrawRectangle(0,0,319,239,1);////画外框
            break;
        }
        if(IR_DATA==1)//日期调整
        {
            CLS();
            GB_A=0;
            SendStr(23,220,0,"1");
            SendStr(1,50,0,"◆");
            Com_Dat(0x10,0x10);//粗体
            SendStr(23,30,0,"日 期 调 整");
            Com_Dat(0x10,0x00);
            SendStr(20,190,0,"EQ保存    返回");
            Write_Photo(28,190,16,16,Photo_ENTER);
            SendStr(20,60,0,"当前日期:");
            SendStr(20,115,0,"调整为:");
            SendStr(25,140,0,"20  -  -  ");
            IR_DATA=0;
            Date_Count=0;
            D_T_OK=0;
            while(1)
            {
                year=DS_Read(9);
                month=DS_Read(8);
                day=DS_Read(7);
                mi_Time();
                Com_Dat(0x10,0x10);//粗体
                SendStr(25,85,0,"20  -  -  ");
                Write_D(27,85,0,0,year);
                Write_D(30,85,0,0,month);
                Write_D(33,85,0,0,day);
                Com_Dat(0x10,0x00);//粗体
                if(Date_Count<6)
                {
                    if(IR_DATA>0&&IR_DATA<=10)
                    {
                        if(IR_DATA==10)IR_DATA=0;
                        DATE_TIME[Date_Count]=IR_DATA;
                        switch(Date_Count)
                        {
                            case 0:Write_B(27,140,0,IR_DATA);break;
                            case 1:Write_B(28,140,0,IR_DATA);break;
                            case 2:Write_B(30,140,0,IR_DATA);break;
                            case 3:Write_B(31,140,0,IR_DATA);break;
                            case 4:Write_B(33,140,0,IR_DATA);break;
                            case 5:Write_B(34,140,0,IR_DATA);break;
                        }
                        Date_Count++;
                        IR_DATA=0;
                    }
                }
                if(Date_Count>=6)
                {
                    YH=DATE_TIME[0];
                    YL=DATE_TIME[1];
                    MH=DATE_TIME[2];
                    ML=DATE_TIME[3];
                    DH=DATE_TIME[4];
                    DL=DATE_TIME[5];
                    if(((MH*10+ML)>12)||((MH*10+ML)<1)||((DH*10+DL)>31)||((DH*10+DL)<1))
                    {
                        SendStr(25,165,0,"输入错误!");
                        Date_Count=0;
                        D_T_OK=0;
                    }else {SendStr(25,165,0,"输入正确!");D_T_OK=1;}
                }

                GB_A++;
                if(GB_A==30)
                switch(Date_Count)
                {
                    case 0:SendStr(27,140,0,"_");break;
                    case 1:SendStr(28,140,0,"_");break;
                    case 2:SendStr(30,140,0,"_");break;
                    case 3:SendStr(31,140,0,"_");break;
                    case 4:SendStr(33,140,0,"_");break;
                    case 5:SendStr(34,140,0,"_");break;
                }
                if(GB_A>=60)
                {
                    switch(Date_Count)
                    {
                        case 0:SendStr(27,140,0," ");break;
                        case 1:SendStr(28,140,0," ");break;
                        case 2:SendStr(30,140,0," ");break;
                        case 3:SendStr(31,140,0," ");break;
                        case 4:SendStr(33,140,0," ");break;
                        case 5:SendStr(34,140,0," ");break;
                    }
                    GB_A=0;
                }

                if(IR_DATA==28)//保存
                {
                    if(D_T_OK==1)
                    {
                        year=YH*10+YL;
                        month=MH*10+ML;
                        day=DH*10+DL;
                        DS_Write(9,year);
                        DS_Write(8,month);
                        DS_Write(7,day);
                        SendStr(25,165,0," 已储存!");
                    }
                    else SendStr(25,165,0," 未储存!");
                    Date_Count=0;
                    IR_DATA=0;
                    D_T_OK=0;
                }
                if(IR_DATA==30){CLS();IR_DATA=0;break;}//退出
            }
            IR_DATA=0;
        }
        if(IR_DATA==2)//时间调整
        {
            GB_A=0;
            CLS();
            SendStr(23,220,0,"2");
            SendStr(1,80,0,"◆");
            Com_Dat(0x10,0x10);//粗体
            SendStr(23,30,0,"时 间 调 整");
            Com_Dat(0x10,0x00);
            SendStr(20,190,0,"EQ保存    返回");
            Write_Photo(28,190,16,16,Photo_ENTER);
            SendStr(20,60,0,"当前时间:");
            SendStr(26,85,0, "  :  :  ");
            SendStr(20,115,0,"调整为:");
            SendStr(26,140,0,"  :  :  ");
            IR_DATA=0;
            Date_Count=0;
            D_T_OK=0;
            while(1)
            {
                hour=DS_Read(4);
                min=DS_Read(2);
                sec=DS_Read(0);
                mi_Time();
                Com_Dat(0x10,0x10);//粗体
                Write_D(26,85,0,0,hour);
                Write_D(29,85,0,0,min);
                Write_D(32,85,0,0,sec);
                Com_Dat(0x10,0x00);//粗体
                if(Date_Count<6)
                {
                    if(IR_DATA>0&&IR_DATA<=10)
                    {
                        if(IR_DATA==10)IR_DATA=0;
                        DATE_TIME[Date_Count]=IR_DATA;
                        switch(Date_Count)
                        {
                            case 0:Write_B(26,140,0,IR_DATA);break;
                            case 1:Write_B(27,140,0,IR_DATA);break;
                            case 2:Write_B(29,140,0,IR_DATA);break;
                            case 3:Write_B(30,140,0,IR_DATA);break;
                            case 4:Write_B(32,140,0,IR_DATA);break;
                            case 5:Write_B(33,140,0,IR_DATA);break;
                        }
                        Date_Count++;
                        IR_DATA=0;
                    }
                }
                if(Date_Count>=6)
                {
                    HH=DATE_TIME[0];
                    HL=DATE_TIME[1];
                    MH=DATE_TIME[2];
                    ML=DATE_TIME[3];
                    SH=DATE_TIME[4];
                    SL=DATE_TIME[5];
                    if(((HH*10+HL)>23)||((MH*10+ML)>59)||((SH*10+SL)>59))
                    {
                        SendStr(25,165,0,"输入错误!");
                        Date_Count=0;
                        D_T_OK=0;
                    }else {SendStr(25,165,0,"输入正确!");D_T_OK=1;}
                }

                GB_A++;
                if(GB_A==30)
                switch(Date_Count)
                {
                    case 0:SendStr(26,140,0,"_");break;
                    case 1:SendStr(27,140,0,"_");break;
                    case 2:SendStr(29,140,0,"_");break;
                    case 3:SendStr(30,140,0,"_");break;
                    case 4:SendStr(32,140,0,"_");break;
                    case 5:SendStr(33,140,0,"_");break;
                }
                if(GB_A>=60)
                {
                    switch(Date_Count)
                    {
                        case 0:SendStr(26,140,0," ");break;
                        case 1:SendStr(27,140,0," ");break;
                        case 2:SendStr(29,140,0," ");break;
                        case 3:SendStr(30,140,0," ");break;
                        case 4:SendStr(32,140,0," ");break;
                        case 5:SendStr(33,140,0," ");break;
                    }
                    GB_A=0;
                }

                if(IR_DATA==28)//保存
                {
                    if(D_T_OK==1)
                    {
                        hour=HH*10+HL;
                        min=MH*10+ML;
                        sec=SH*10+SL;
                        DS_Write(4,hour);
                        DS_Write(2,min);
                        DS_Write(0,sec);
                        SendStr(25,165,0," 已储存!");
                    }
                    else SendStr(25,165,0," 未储存!");
                    Date_Count=0;
                    IR_DATA=0;
                    D_T_OK=0;
                }
                if(IR_DATA==30){CLS();IR_DATA=0;break;}//退出
            }
            IR_DATA=0;
        }
        if(IR_DATA==3)//背光设定
        {
            GB_A=0;
            CLS();
            SendStr(23,220,0,"3");
            SendStr(1,110,0,"◆");
            KE=EEPROM_Read(2);
            Com_Dat(0x10,0x10);//粗体
            SendStr(23,30,0,"背 光 设 定");
            Com_Dat(0x10,0x00);
            SendStr(22,110,0,"背光级别:");
            SendStr(20,190,0,"EQ保存    返回");
            Write_Photo(28,190,16,16,Photo_ENTER);

            while(1)
            {
                ms(200);
                mi_Time();//小时间窗口
                if(KE==0)SendStr(20,135,0,"- □□□□□□□ +");
                if(KE==1)SendStr(20,135,0,"- ■□□□□□□ +");
                if(KE==2)SendStr(20,135,0,"- ■■□□□□□ +");
                if(KE==3)SendStr(20,135,0,"- ■■■□□□□ +");
                if(KE==4)SendStr(20,135,0,"- ■■■■□□□ +");
                if(KE==5)SendStr(20,135,0,"- ■■■■■□□ +");
                if(KE==6)SendStr(20,135,0,"- ■■■■■■□ +");
                if(KE==7)SendStr(20,135,0,"- ■■■■■■■ +");
                Com_Dat(0x10,0x10);//粗体
                if(KE==0){BG_DATA=0;SendStr(32,110,0,"关闭");}
                if(KE==7){BG_DATA=200;SendStr(32,110,0,"最亮");}
                if(KE<7&&KE>0){BG_DATA=(KE*10)+30;Write_D(32,110,0,1,KE);SendStr(34,110,0,"  ");}
                Com_Dat(0x10,0x00);
                PCF8591_Write_Data(BG_DATA);
                if(IR_DATA==27){if(KE<7)KE++;IR_DATA=0;}
                if(IR_DATA==26){if(KE>0)KE--;IR_DATA=0;}
                if(IR_DATA==28){EEPROM_Write(2,KE);SendStr(26,165,0,"已储存!");}//保存
                if(IR_DATA==30)
                {
                    KE=EEPROM_Read(2);
                    if(KE==0)BG_DATA=0;
                    if(KE==7)BG_DATA=200;
                    if(KE<7&&KE>0){BG_DATA=(KE*10)+30;}
                    PCF8591_Write_Data(BG_DATA);
                    CLS();
                    IR_DATA=0;
                    break;
                }//退出
            }
            IR_DATA=0;
        }
        if(IR_DATA==4)//高级设定
        {
            CLS();
            GB_A=0;
            SendStr(23,220,0,"4");
            SendStr(1,140,0,"◆");
            Com_Dat(0x10,0x10);//粗体
            SendStr(23,30,0,"高 级 设 定");
            Com_Dat(0x10,0x00);
            SendStr(20,60,0,"时间格式:(+ -)");
            SendStr(21,90,0,"12小时制   □");
            SendStr(21,120,0,"24小时制   □");
            Time_inf=EEPROM_Read(3);
            IR_DATA=0;
            while(1)
            {
                mi_Time();//小时间窗口
                if(Time_inf==0){SendStr(32,90,0,"□");SendStr(32,120,0,"■");}
                if(Time_inf==1){SendStr(32,90,0,"■");SendStr(32,120,0,"□");}

                ms(100);
                if(IR_DATA==27)//+
                {
                    Time_inf=1;
                    IR_DATA=0;
                }

                if(IR_DATA==26)//-
                {
                    Time_inf=0;
                    IR_DATA=0;
                }

                if(IR_DATA==28)//确定
                {
                    EEPROM_Write(3,Time_inf);
                    SendStr(26,165,0,"已储存!");
                    IR_DATA=0;
                }
                if(IR_DATA==30){CLS();IR_DATA=0;break;}//返回
            }
            IR_DATA=0;
        }
    }
}

void IR_KEY()
{
    while(IR_DATA==20)//电源键
    {
        PCF8591_Write_Data(0);
         wr_cmd(0x00);
        wr_data(0x80);
        Sound_SW=0;
        IR_DATA=0;
        TR1=0;//关串口中断
        Power_SW=0;
        while(1)
        {
            ms(10000);
            Error=0;
            ms(20);
            Error=1;
            ms(10000);
        }
    }

    while(IR_DATA==22)//静音
    {
        if(Sound_SW==0){EEPROM_Write(1,1);Sound_SW=1;}//保存声音开关状态
        else {EEPROM_Write(1,0);Sound_SW=0;}
        IR_DATA=0;
    }

    if(IR_DATA==21)MODE();//设置页面
}

void main()
{
    AUXR = AUXR|0x40;  // T0, 1T Mode
    ms(1000);//等待电源稳定
    Power_SW=1;
    IT0=1;    //INT0为负边沿触发, (1:负边沿触发,0:低电平触发)
    EX0=1;    //外部中断INT0开, (1:开,      0:关    )
    InitUART();//串口初始化
    INIT();
    ms(10000);//等待电源稳定
    Power_ON();
    EA=1;     //开总中断
    if(P0==0x1234)TEST_();//此句无实际意义
    ms(20);
   /* 背光重设 */
    KE=EEPROM_Read(2);
    if(KE==0)BG_DATA=0;
    if(KE==7)BG_DATA=200;
    if(KE<7&&KE>0){BG_DATA=(KE*10)+30;}
    PCF8591_Write_Data(BG_DATA);
    Write_Photo(0,0,48,64,Photo_L);
    Write_Photo(34,0,48,72,Photo_R);
    Write_Photo(0,160,320,79,Photo_main);
    LCD_DrawRectangle(0,0,319,239,1);////画外框
    while(1)
    {
        ms(100);
        IR_KEY();//扫描按键
        main_Disp();//显示主界面
        Festival();//当前节日
        Forecast();//节日预报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using 2//红外和按键处理程序
{
    unsigned char IRD,IR_Time,i,j,k;  //延时用的循环变量
    unsigned char data IRcode[4];   //定义一个4字节的数组用来存储代码
    unsigned char IRD1,IRD2,IRD3,IRD4;
    unsigned char CodeTemp;   //编码字节缓存变量
    unsigned char shi_1,ge_1,shi_2,ge_2,shi_3,ge_3,shi_4,ge_4;
    EA=0;//临时关中断,以免红外处理出错
    CodeTemp=0;    //初始化红外编码字节缓存变量
    for(k=0;k<10;k++)
    {
        Delay0_9ms();
        if(IRsignal==1)         //如果0.9ms后IRsignal=1,说明不是引导码
        {
            k=10;
            break;
        }
        else if(k==9)           //如果持续了10×0.9ms=9ms的低电平,说明是引导码
        {
            while(IRsignal==0);
            Delay4_5ms();        //跳过持续4.5ms的高电平
            for(i=0;i<4;i++)       //分别读取4个字节
            {
                for(j=1;j<=8;j++)      //每个字节8个bit的判断
                {
                    while(IRsignal==0);       //等待上升沿
                    Delay0_9ms();      //从上升沿那一时刻开始延时0.9ms,再判断IRsignal
                    if(IRsignal==1)     //如果IRsignal是"1",则向右移入一位"1"
                    {
                        Delay1ms();
                        CodeTemp=CodeTemp|0x80;
                        if(j<8) CodeTemp=CodeTemp>>1;
                    }
                    else
                    if(j<8)CodeTemp=CodeTemp>>1;//如果IRsignal是"0",则向右移一位,自动补"0"
                }
                IRcode[i]=CodeTemp;
                CodeTemp=0;
            }
            IR_Time=100;
            for(IRD=0;IRD<1;IRD++)
            {
                IRD1=(IRcode[0]%100);
                shi_1=(IRD1%100)/10;
                ge_1=IRD1%10;
                IRD1=(shi_1+ge_1);
                IRD2=(IRcode[1]%100);
                shi_2=(IRD2%100)/10;
                ge_2=IRD2%10;
                IRD2=(shi_2+ge_2);
                IRD3=(IRcode[2]%100);
                shi_3=(IRD3%100)/10;
                ge_3=IRD3%10;
                IRD3=(shi_3+ge_3);
                IRD4=(IRcode[3]%100);
                shi_4=(IRD4%100)/10;
                ge_4=IRD4%10;
                IRD4=(shi_4+ge_4);
                if((IRD1==5)&&(IRD2==7)&&(IRD3==12)&&(IRD4==10)){IR_DATA=1;KEY_BEP();}//1
                if((IRD1==5)&&(IRD2==7)&&(IRD3==4)&&(IRD4==9)){IR_DATA=2;KEY_BEP();}//2
                if((IRD1==5)&&(IRD2==12)&&(IRD3==3)&&(IRD4==5)){IR_DATA=3;KEY_BEP();}//3
                if((IRD1==5)&&(IRD2==7)&&(IRD3==3)&&(IRD4==10)){IR_DATA=4;KEY_BEP();}//4
                if((IRD1==5)&&(IRD2==7)&&(IRD3==13)&&(IRD4==9)){IR_DATA=5;KEY_BEP();}//5
                if((IRD1==5)&&(IRD2==12)&&(IRD3==13)&&(IRD4==5)){IR_DATA=6;KEY_BEP();}//6
                if((IRD1==5)&&(IRD2==11)&&(IRD3==3)&&(IRD4==6)){IR_DATA=7;KEY_BEP();}//7
                if((IRD1==5)&&(IRD2==11)&&(IRD3==4)&&(IRD4==5)){IR_DATA=8;KEY_BEP();}//8
                if((IRD1==5)&&(IRD2==12)&&(IRD3==12)&&(IRD4==6)){IR_DATA=9;KEY_BEP();}//9
                if((IRD1==5)&&(IRD2==2)&&(IRD3==9)&&(IRD4==9)){IR_DATA=10;KEY_BEP();}//0
                if((IRD1==5)&&(IRD2==14)&&(IRD3==10)&&(IRD4==6)){IR_DATA=20;KEY_BEP();}//POWER
                if((IRD1==5)&&(IRD2==2)&&(IRD3==12)&&(IRD4==6)){IR_DATA=21;KEY_BEP();}//MODE
                if((IRD1==5)&&(IRD2==9)&&(IRD3==5)&&(IRD4==6)){IR_DATA=22;KEY_BEP();}//静音
                if((IRD1==5)&&(IRD2==16)&&(IRD3==8)&&(IRD4==6)){IR_DATA=23;KEY_BEP();}//上一个
                if((IRD1==5)&&(IRD2==6)&&(IRD3==8)&&(IRD4==6)){IR_DATA=24;KEY_BEP();}//下一个
                if((IRD1==5)&&(IRD2==9)&&(IRD3==15)&&(IRD4==6)){IR_DATA=25;KEY_BEP();}//暂停
                if((IRD1==5)&&(IRD2==9)&&(IRD3==10)&&(IRD4==10)){IR_DATA=26;KEY_BEP();}//DEC
                if((IRD1==5)&&(IRD2==14)&&(IRD3==7)&&(IRD4==9)){IR_DATA=27;KEY_BEP();}//ADD
                if((IRD1==5)&&(IRD2==14)&&(IRD3==15)&&(IRD4==10)){IR_DATA=28;KEY_BEP();}//EQ
                if((IRD1==5)&&(IRD2==14)&&(IRD3==16)&&(IRD4==9)){IR_DATA=29;KEY_BEP();}//100+
                if((IRD1==5)&&(IRD2==5)&&(IRD3==5)&&(IRD4==10)){IR_DATA=30;KEY_BEP();}//Enter
            }
            while(IR_Time==1)//等待松开
            {
                if(!IRsignal){IR_Time=100;}
                else {IR_Time--;ms(10);}
            }
        }
    }
    EA=1;//开中断
}
void UART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
    if(RI)
    {
        RI = 0;
        IAP_CONTR=0x60;
    }
    else
        TI = 0;
}

基于STC12C5A60S2的5.7寸(A8806)LCD电子万年历.7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