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风电怎么与电网频率同相位的?

楼主(2026-01-28):
风电并网必须同频同相位。感觉这个太神奇了!是不是依靠电网电压过零时触发产生同相位?请教老师了,谢谢!

网友A:
知识盲区,坐等科普。

网友B:
勤学好问

网友C:
你打算开车与火车并排然后上火车,你想想大概要有哪些操作?逻辑上差不多

网友D:
锁相环,有外电源时同步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锁相环,有外电源时同步运行。

谢谢,很可能!能否具体些?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很可能!能否具体些?

其实大多都是通过定子并网发电,通过调节转子控制相位,你了解一下双馈异步发电机,就很容易理解了。不过将来都用直流传输,就没这么麻烦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很可能!能否具体些?

你看具体锁相环的电路,本地振荡器与外同步锁定后就会有指示,本地信号就是逆变的频率信号。不锁定就不会输出,当然锁定后还有电压问题,要满足条件才能输出。

网友F(2026-03-09):
同频同相,幅度;

网友G:
空间站对接是如何操作的,特别是异国的空间站接口技术是否相通,在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