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可以win11正常安装运行的protel99se吗?

楼主(2026-01-28):
求可以win11正常安装运行的protel99se!

网友A:
老掉牙的东西没必要了吧

网友B:
装个xp或者win7虚拟机就可以

网友C:
第一步禁止系统自动更新,第二步卸载冲突补丁,我都的这样

网友D:
我也是从protel99se DXP AD一路走过来的,各有各的优势,根据工作需要,做一些取舍是必要的。

网友E:
当然有了,我之前就是用的99SE
但我现在还是选择了AD,一个26年前的软件,对于现在的AD,仅有的那点优点,也就是不怎么吃配置和个人习惯而已
从99SE过渡到AD,其实只要几天时间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