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金灶V9自动烧水炉水位监测电路原理

楼主(2026-01-30):
请教金灶V9自动烧水炉水位监测电路原理,其中R201水位传感器好像并没有形成回路,是如何监测水位高低的

网友A:
+12V直连一个电容供电,这个电路图是认真的吗?电容通交隔直的原理没有用啦?

网友B:
全图发出来

网友C:
C8应该接地更合理。
你用示波器观察IN2的波形并贴出来,就会明白。

网友D:
图肯定是错的

楼主:
金灶 V9 自动烧茶炉采用电容式连续水位检测 + MCU 处理 + 分段 LED 显示方案,核心是通过绝缘金属探针与壶体 / 水形成的电容变化,将水位高度转为电信号,经 MCU 处理后驱动水位灯显示,并联动上水 / 加热控制。
一、核心检测原理(电容式,非电极导电)
V9 的水位探针为单根绝缘金属杆(外层绝缘层,顶端裸露金属),与金属壶体构成电容两极,壶内水为介质,形成可变电容 Cx,R201 为该电容的限流 / 采样电阻,电路看似 “无回路”,实际是交流充放电 + 电容值检测,而非直流导电回路。
1. 电容与水位的关系
电容公式:C = ε·S/d
ε:介质介电常数(水≫空气)
S:探针与水的正对面积(水位越高,浸没面积越大,S 越大)
d:绝缘层厚度(固定)
水位上升→浸没面积 S 增大→Cx 增大;水位下降→Cx 减小,实现连续水位→连续电容值的转换。
2. 电路检测机制(RC 充放电 + 时间测量)
核心电路结构:MCU I/O 口 → R201 → 水位探针(Cx) → 壶体(GND),工作分两步:
充电阶段
MCU 将 I/O 设为推挽输出高电平,经 R201 向 Cx 充电,电压按指数上升:
Vc(t)=Vcc·(1-e^(-t/RCx)),时间常数 τ=R201・Cx
Cx 越大→τ 越大→充电到阈值电压的时间 T 越长。
采样阶段
MCU 切换 I/O 为输入模式,启动内部定时器,记录电压升至逻辑高阈值(如 0.7Vcc)的时间 T,通过T∝Cx∝水位高度,将时间值换算为实际水位。

网友E:
学习了,还以为是充电后探针与水对地放电拉低该点电位检测呢,,这个电路思路真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