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根线怎么做到的既能供电又通信

楼主(2026-02-01):
只是简单量了一下电压,实物拆不了,正常供电是12V,被供电的设备触发阈值就会电压就会在10V到11v左右跳变

网友A:
描述不清楚!1,供电电压多少(12V吗)?   2,供电电流多少(大概)?  3: 10-11V左右跳变是指?4:  通信具体要求

网友B:
类似18B20那种?

网友C:
载波通讯,一根线GND我们撇开不谈,另一根线既负责供电,同时又负责通讯,假定供电为12V,此时代表1,当降低到6V时代表0,就能传输信号了。

网友D:
把信息调制后通过电容耦合到电源线,输出端再通过电容取出.

网友E:
供电线的电压高低变化表示信号,经过滤波降低提供电能

网友F:
方案有很多种,比如485总线,比如电力线载波。但具体到某一个设备用哪种方案,这种逆向工程难度不小。

网友G:
我们使用的家用燃气炉就是这种通讯方式

网友H:
最好理解的是家用座机电话就两根线可供电可传语音

网友I:
这玩意不就是电话线么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最好理解的是家用座机电话就两根线可供电可传语音

还能ADSL上网

网友K:
国内有芯片厂家实现类似功能,电流有限制不超过5A。

网友L:
%锅,旧电视天线,都是这个模式,高频隔直后跑数据...

网友M:
参考  GPS 的 陶瓷天线, 那东西就是  2 线 有源的。

网友N:
国内有芯片厂家实现类似功能

CA-IF4289 兼容家庭总线系统(HBS)的收发器

CA-IF428x 家庭总线收发器兼容家庭总线标准,其 数据和电源共用一对双绞线以减少对外部器件的需求。
CA-IF428x支持200kbps的信号传输速率,内部含有 动态电缆匹配电阻以改善高速传输时的信号完整性。
其他的特性包含可调的接收端电压阈值及滞回,发 射端摆率可调等,使得 CA-IF428x 收发器适用于广泛的 系统。CA-IF4289 额外提供带极性判断的总线有电检测 功能,从而解决在多个供电节点(Multiple Indoor Units) 中的竞争上电机制。
内部集成的ESD 保护确保CA-IF428x 在恶劣工业应 用环境中能够可靠的通信。工作温度范围支持-40°C 到 105°C,具有紧凑的24-pin 4mm*4mm的QFN封装。

网友O:
消防报警系统就是两线制,既供电又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