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WM的占空比经过NMOS以后是反的

楼主(2026-02-02):
单片机IO输出是占空比是32.5K 高80% 低20%  。AO3400端是低80 高20,mos管接的负载是按照低电平时间算的导通时间吧,还是高平的导通时间

网友A:
NMOS是栅极高电平时导通,导通时漏极电压为低,但加在负载上的电压为高电平,负载上产生电流。

网友B:
在标準的 N-MOS 开关电路中:
源极 (Source): 接地 (GND)。
漏极 (Drain): 连接负载,负载的另一端接电源(Vcc)。
闸极 (Gate): 输入 PWM 讯号。
当 PWM 为高电位 (High) 时:N-MOS 导通(ON)。
此时 Drain 几乎直接与 GND 接通,所以 Drain 的电位被拉低到接近 0V。
结果: 输入高,输出低。
反之当 PWM 为低电位 (Low) 时:N-MOS 截止(OFF)。
此时 Drain 处於断路状态,电位经由负载被「上拉」到Vcc。
结果: 输入低,输出高。
简单来说N-MOS是反向闸你应该选P-MOSFET 开关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标準的 N-MOS 开关电路中:
源极 (Source): 接地 (GND)。
漏极 (Drain): 连接负载,负载的另一端接电源 ...

在标準的 P-MOS 开关电路中:
源极 (Source): 接地 (VCC)。
漏极 (Drain): 连接负载,负载的另一端接电源(GND)。
闸极 (Gate): 输入 PWM 讯号。
当 PWM 为低电位 (Low) 时:P-MOS 导通(ON)。
此时 Drain 几乎直接与 VCC 接通,所以 Drain 的电位被拉高到无限接近 VCC。
结果: 输入低,输出高。
反之当 PWM 为高电位 (High) 时:P-MOS 截止(OFF)。
此时 Drain 处於断路状态,电位经由负载被「下拉」到GND。
结果: 输入高,输出低。

请问,P-MOS 就不是反向闸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在标準的 P-MOS 开关电路中:
源极 (Source): 接地 (VCC)。
漏极 (Drain): 连接负载,负载的另一端接电 ...

MOS管这里相当于一个开关,当栅极G高电平时,MOS管导通电阻为0,负载此时接入电源,也就是说栅极高电平时,负载通电工作。

网友D:
使用NMOS管(或者NPN三极管)还可以做电平变换!所以,在大多数单片机之类的输出电路中使用NMOS管而比较少见的使用PMOS管的原因。如果要保持与原信号同相,可以再增加一级NMOS管进行反向

网友E:
你这个是低端nmos,控制负载是否连接到地,低电平的时间就是导通的时间,没有反

网友F:
未必反了,S接地,负载接在电源和D之间,那么G高电平D低电平负载导通,占空比没变。你需要说的更详细一些。

网友G:
的确是反的,解决的办法是中间加个三极管或者用栅极驱动芯片,芯片一般都有互补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