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正弦波激励源ICL8038

楼主:
一直在探索寻找一款用于溶液电导率测试的正弦波激励源。先后尝试AD9833,XR2206,XR2209等芯片,AD9833需要单片机程序配合使用,掉电需要重新设置,虽然可以给9833用备用电池供电保持不掉电状态。但如果设备长时间不使用也有可能导致备用电池耗尽而丢失数据。XR2206,XR2209(输出三角波,也可以简单的RC电路将三角波转换成正弦波)比较合适,但已经停产!正规渠道价格昂贵!市面上的大多数是二手货。批量可能导致供货问题。这次重新实验了老芯片ICL8038A,感觉还不错。输出在897-901mv略有波动,基本上可以满足要求了。在电路上处理一下消除系统误差和温度飘逸误差还是可以实用的。ICL8038可以在正规渠道获得。

网友A(2026-02-02):
因为使用了平均值采样,对波形要求不是很高。但对幅值稳定性要求高一些。所以,电路能够省略的元件基本上都省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