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位显示电路请教

楼主:
金灶V9水位显示电路请教:
1 测量C电压时,为什么会有一个从高到低的电压变化,到5V一下逐渐点亮LED,断开测量会逐渐熄灭
2 PNP三极管感觉达不到导通条件

显示板

网友A(2026-02-04):
看原理图水位指示灯实现不了逐渐点亮或熄灭的效果,应该是单个灯上移或下移吧。

问题1的C点是指CPU_12吗?原理图没给全,问为什么这个电压会变化,只能算命算,有个输出电压量的水位传感器,水位越高传感器输出电压越低,水位越低电压越高。

问题2PNP管的B极导通条件一直是满足的,主要是C极电压高,才不导通,原理图应该没画全,8550的E极应该接MCU,QX3导通时水位满足热水壶工作最低水位,QX2导通时水泵减速防止水过量,QX1导通时水满水泵停止工作,不然这3个管子没有存在的意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原理图水位指示灯实现不了逐渐点亮或熄灭的效果,应该是单个灯上移或下移吧。

问题1的C点是指CPU_12吗 ...

C点是指CPU_12是水位模拟量输出端大概0-5v 灯全亮0v  将端子2和3短接灯逐渐全亮,断开逐渐全灭
2 PNP三极管8550的E极确实接是经4.7k电阻接电源
3 QX3导通时水位满足热水壶工作最低水位,QX2导通时水泵减速防止水过量,QX1导通时水满水泵停止工作只管显示,水泵启停是cpu单独接口控制
现在水泵启停上水正常,说明只是显示电路有问题,QX1-QX3 RX14-RX15好像起到339电压比较器上拉电阻作用,仿真实验时4.7K电阻点不亮LED ,改1K集电极电流才几个MA,可以点亮LED

显示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点是指CPU_12是水位模拟量输出端大概0-5v 灯全亮0v  将端子2和3短接灯逐渐全亮,断开逐渐全灭
2 PNP三 ...

你说的对,我搞错了,以为是推挽输出比较器,结果是开漏输出的,并且眼拙看错原理图,看成LED全是首尾相连的。
PNP管和其他元件组成一个简易的恒流源电路,保证不同数量的灯点亮时亮度一样。
原理图QX1~QX3的B极应该少个下拉电阻,试试RX15~17改回4.7K,然后D14负极加一个1K电阻接地,不过仿真看不出亮度,可以放个电流探针看看C极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对,我搞错了,以为是推挽输出比较器,结果是开漏输出的,并且眼拙看错原理图,看成LED全是首尾相 ...

这个是实测电路QX1和QX3下拉电阻经R14产生5V作为参考电压电源,在经-R13-R12-R11-------R3-R2-R1这一路分压最终到gnd,此路各个分压节点输出参考电压到LM339的各个同相输入端,反相端并接经10K电阻到cpu水位信号模拟输出端,最终由LM339依据参考电压和输入电压进行比较控制想对应的LED显示。现在D13 D14是不是起到钳位作用,R14发射极电阻是不是过大,这个电阻是如何计算出来的,现在仿真集电极电流只有0.15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