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自动冷启动下载器

楼主(2026-02-03):
自己制作的STC的自动冷启动下载器,虽然是51单片机这种老掉牙的东西,业余的电子爱好,折腾一下,以前买的那种模块,识别率不高,经常识别不到。面板用OLED作显示,8838铝合金壳体(T12电烙铁套装壳子),TYPEC接口,手机数据线即可。

主要电路原理:CH340G负责USB转串口,TLP109光耦把串口数据隔离,并把数据分为2路,一路给下载芯片,另一路给主控芯片,4个继电器负责输出供电切换和冷启动断电,目标下载板只有小电流时可以直接借用USB5V,如果有大电容可以切换到外置DC口供电,这样不影响USB。主控芯片使用12C5A60S2,对串口数据进行解析,面板显示和开关以及继电器这些。板上有主控芯片的冷启动开关,不需要借助其它的下载模块,直接本机就能自己给自己刷程序,只是需要手动冷启动。OLED显示板使用1.3寸SSD1306芯片,查手册时才发现这屏虽然可以接受5V的TTL电平,但是会影响寿命,所以增加了TXS0102电平转换芯片。程序的核心原理是ISP软件下载时会主动打开串口,主控芯片只需要在串口打开时扫描是否有0X7F下载数据流,识别到连续的一定数量的7F就进行冷启动断电1次,重新上电以后不再进行7F扫描,直到程序下载完成串口断开连接才会回到初始状态,串口波特率支持2400-4800-9600,ISP下载软件默认最低是2400,扫描7F时进行波特率切换,几个波特率轮番查询都没有7F,那就识别为单纯的串口连接,不进行冷启动断电,不能一直查询,避免串口调试中的7F触发冷启动,更高的波特率感觉不太必要,程序中也没写更多

hex文件.rar (5.31 KB, 下载次数: 0) 原理图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DA=P1^5;
sbit SCL=P1^4;
sbit k3=P2^7;
sbit J1=P2^5;
sbit J2=P2^4;
sbit J3=P2^6;
sbit J4=P2^3;
sbit led=P0^3;
sbit k1=P0^6;
sbit RTS=P3^5;
sbit k2=P0^7;
uchar t,t1;                  //定时器计数
bit bt;                                           //波特率修改标志
uchar code STC[3][60]={
                                                          {0x00,0x00,0x00,0x00,0x00,0xC0,0xF0,0xF8,0x78,0x18,0x1C,0x0C,0x0C,0x18,0x38,0x70,0x6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C,0x1C,0x1C,0x1C,0x1C,0x1C,0x9C,0xFC,0xFC,0x7C,0x1C,0x1C,0x1C,0x1C,0x1C,0x1C,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C0,0xE0,0xF0,0x78,0x38,0x1C,0x0C,0x0C,0x1C,0x38,0x70,0x6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3,0x0F,0x3E,0x78,0xF0,0xC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F0,0xFE,0xFF,0x1F,0x03,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E0,0xFC,0xFF,0x1F,0x07,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F,0x1E,0x3C,0x78,0x70,0x70,0x30,0x38,0x1E,0x0F,0x07,0x03,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60,0x7C,0x7F,0x0F,0x03,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3,0x1F,0x3E,0x38,0x70,0x60,0x60,0x70,0x38,0x1C,0x0C,0x00,0x00,0x00,0x00},
                                           }; //STC
uchar code leng2424[3][24]={
                                                     {0x00,0x00,0x30,0x70,0xF0,0xE0,0xC0,0x80,0x00,0x00,0x00,0xC0,0xF0,0xFC,0x3C,0x3C,0xF4,0xE0,0xC0,0x8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80,0xE0,0xF9,0x79,0x1C,0x6C,0x6E,0x67,0x63,0x61,0x62,0x67,0x7F,0x7C,0xE9,0xE3,0xE7,0x67,0x2E,0x0E,0x04},
                                                        {0x00,0x0C,0x1E,0x1F,0x07,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6,0x0E,0x1C,0x3C,0x3C,0x7F,0x67,0x43,0x01,0x00,0x00,0x00,0x00},
                                                 };//冷
uchar code qi2424[3][24]={
                                                        {0x00,0x00,0x00,0x00,0x00,0xF0,0xF0,0x30,0x30,0x30,0x30,0x34,0x3E,0x3E,0x3C,0x30,0x30,0x30,0xF0,0xF0,0xF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F0,0xFF,0xFF,0xC4,0xC4,0xC4,0xC4,0xC4,0xC4,0xC4,0xC4,0xC4,0xC4,0xC4,0xC7,0xC7,0xC7,0xC0,0x00,0x00},
                                                        {0x00,0x20,0x70,0x7E,0x3F,0x0F,0x01,0x7F,0x7F,0x7F,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7F,0x7F,0x7F,0x00,0x00},
                                                   };//启
uchar code dong2424[3][24]={
                                                        {0x00,0x00,0x30,0x30,0x30,0x30,0x30,0x30,0x30,0x30,0x30,0x30,0x80,0x80,0x80,0x80,0xFC,0xFC,0x84,0x80,0x80,0x80,0x80,0x80},
                                                        {0x00,0x04,0x04,0x04,0xE4,0xFC,0x7C,0x1C,0x44,0xE4,0xE4,0x84,0x05,0x01,0x01,0xFD,0xFF,0xFF,0x01,0x01,0xE1,0xFF,0xFF,0x00},
                                                        {0x00,0x00,0x0E,0x0F,0x0F,0x05,0x04,0x06,0x06,0x07,0x07,0x6F,0x7E,0x78,0x3E,0x0F,0x07,0x60,0x60,0x60,0x7F,0x7F,0x3F,0x00},
                                                   };//动
uchar code xia2424[3][24]={
                                                        {0x00,0x18,0x18,0x18,0x18,0x18,0x18,0x18,0x18,0x18,0xF8,0xF8,0xF8,0x18,0x18,0x18,0x18,0x18,0x18,0x18,0x18,0x18,0x18,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FF,0x00,0x08,0x1C,0x3C,0x78,0xF0,0xE0,0xC0,0x8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7F,0x7F,0x7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1,0x00,0x00,0x00},
                                                   }; //下
uchar code zai2424[3][24]={
                                                        {0x00,0x80,0x90,0x90,0x90,0x90,0xFE,0xFE,0xFE,0x90,0x90,0x90,0x90,0x80,0xFE,0xFE,0x82,0x80,0x8C,0x9C,0x98,0x90,0x80,0x80},
                                                        {0x00,0x00,0xC8,0xE8,0xF8,0xBC,0x9F,0xEF,0xEA,0xE8,0x88,0x88,0x88,0x08,0x1F,0xFF,0xFF,0x80,0xF0,0xFC,0x3C,0x0C,0x00,0x00},
                                                        {0x00,0x08,0x18,0x18,0x18,0x08,0x08,0x7F,0x7F,0x7F,0x0C,0x4C,0x64,0x70,0x38,0x3D,0x1F,0x1F,0x3F,0x78,0x60,0x78,0x78,0x18},
                                                  }; //载
uchar code cun2424[3][24]={
                                                        {0x00,0x00,0x00,0x20,0x20,0x20,0x20,0x20,0xE0,0xF8,0xFE,0x3E,0x24,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00},
                                                        {0x00,0x40,0xC0,0xE0,0x70,0xFE,0xFE,0xFF,0x87,0x81,0x86,0x86,0x86,0x86,0x86,0xE6,0xF6,0xFE,0x9E,0x9E,0x8E,0x86,0x80,0x80},
                                                        {0x00,0x00,0x00,0x00,0x00,0x7F,0x7F,0x7F,0x00,0x00,0x00,0x00,0x20,0x60,0x60,0x7F,0x7F,0x3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存
uchar code chu2424[3][24]={
                                                        {0x00,0x00,0x00,0xC0,0xF8,0x3C,0x04,0x00,0x10,0xF8,0x60,0x00,0x00,0x30,0x30,0xFC,0xFC,0x30,0x30,0xC0,0x70,0x30,0x00,0x00},
                                                        {0x00,0x0C,0x0F,0x03,0xFF,0x00,0x06,0x06,0xFE,0xFE,0x00,0x80,0xC6,0xC6,0xE6,0x37,0x3F,0x2E,0x27,0x27,0xE6,0x06,0x06,0x00},
                                                        {0x00,0x00,0x00,0x00,0x7F,0x00,0x00,0x00,0x1F,0x1F,0x0C,0x06,0x01,0x00,0x7F,0x13,0x13,0x13,0x13,0x13,0x7F,0x00,0x00,0x00},
                                                  }; //储
uchar code cuo2424[3][24]={
                                                        {0x00,0x00,0xC0,0xE0,0xF8,0x7C,0x7C,0x64,0x60,0x60,0x60,0x60,0x60,0xFC,0xFC,0x60,0x60,0x60,0xFC,0xFC,0x60,0x60,0x60,0x00},
                                                        {0x00,0x01,0x61,0x67,0xFE,0xFE,0xFE,0x66,0x66,0x60,0x04,0xE4,0xE4,0xE7,0x67,0x64,0x64,0x64,0x67,0xE7,0xE4,0xE4,0x04,0x04},
                                                        {0x00,0x00,0x00,0x00,0x3F,0x3F,0x3F,0x1C,0x0E,0x06,0x00,0x7F,0x7F,0x7F,0x32,0x32,0x32,0x32,0x32,0x7F,0x7F,0x7F,0x00,0x00},
                                                  };//错
uchar code wu2424[3][24]={
                                                        {0x00,0x00,0x00,0x0C,0x1C,0x3C,0x38,0x30,0x00,0xF8,0xF8,0xF8,0x88,0x88,0x88,0x88,0x88,0x88,0x88,0xF8,0xF8,0x00,0x00,0x00},
                                                        {0x00,0x03,0x03,0x02,0xFE,0xFE,0xFE,0x00,0x88,0x89,0x89,0x89,0x89,0x89,0xF9,0xF9,0x99,0x89,0x89,0x89,0x89,0x88,0x88,0x80},
                                                        {0x00,0x00,0x00,0x10,0x3F,0x3F,0x1F,0x4E,0x66,0x60,0x70,0x38,0x1E,0x1F,0x07,0x07,0x0F,0x1E,0x38,0x30,0x70,0x60,0x60,0x20},
                                                 };//误
uchar code ce2424[3][24]={
                                                        {0x00,0x00,0x08,0x1C,0x18,0x10,0x00,0xF8,0xF8,0x18,0x98,0x98,0x18,0xF8,0xF8,0x00,0x00,0xE0,0x20,0x00,0xFC,0xFC,0x00,0x00},
                                                        {0x00,0x00,0x03,0x06,0xCC,0xC4,0x00,0xFF,0xFF,0x00,0xFF,0xFF,0x00,0xFF,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FF,0x00,0x00},
                                                        {0x00,0x30,0x3C,0x1E,0x03,0x00,0x00,0x60,0x38,0x1E,0x07,0x04,0x0E,0x1C,0x78,0x20,0x00,0x03,0x63,0x60,0x7F,0x3F,0x00,0x00},
                                                 };// 测
uchar code shi2424[3][24]={
                                                        {0x00,0x00,0x08,0x1C,0x38,0x20,0x0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FC,0xFC,0x80,0x84,0x9C,0xB8,0x90,0x00,0x00},
                                                        {0x00,0x06,0x06,0x06,0xFE,0xFE,0x00,0x00,0x18,0x18,0xF8,0xF8,0x18,0x18,0x00,0x1F,0xFF,0xC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10,0x3F,0x1F,0x0C,0x06,0x32,0x10,0x1F,0x1F,0x08,0x0C,0x0C,0x00,0x03,0x0F,0x3C,0x70,0x60,0x7C,0x18,0x00},
                                                 };// 试
uchar code shu2424[3][24]={
                                                        {0x00,0x00,0xC8,0xDC,0xF8,0xC0,0xC0,0xFC,0xC0,0xC0,0xF8,0xD8,0xC0,0x00,0xF0,0xFC,0x8C,0x80,0x80,0x80,0x80,0x80,0x00,0x00},
                                                        {0x00,0x00,0x4C,0x4C,0x46,0xE3,0x71,0x5F,0x40,0x43,0xCE,0xD4,0x3C,0x0F,0x7F,0xF0,0x80,0x00,0xE0,0xFF,0x03,0x00,0x00,0x00},
                                                        {0x00,0x00,0x40,0x60,0x63,0x27,0x34,0x1C,0x0C,0x0F,0x0B,0x58,0x68,0x60,0x30,0x19,0x0F,0x0F,0x1B,0x30,0x60,0x60,0x00,0x00},
                                                 };// 数
uchar code ju2424[3][24]={
                                                        {0x00,0x80,0x80,0x80,0x80,0xFC,0x84,0x80,0x80,0x00,0xF8,0xF8,0x98,0x98,0x98,0x98,0x98,0x98,0x98,0x98,0xF8,0x08,0x00,0x00},
                                                        {0x00,0x40,0xC0,0x60,0x20,0xFF,0x10,0x18,0x08,0x00,0xFF,0x3F,0x11,0x11,0x11,0x11,0xFF,0xFF,0x11,0x11,0x11,0x11,0x10,0x00},
                                                        {0x00,0x00,0x20,0x60,0x60,0x7F,0x00,0x00,0x30,0x3E,0x07,0x00,0x7F,0x7F,0x31,0x31,0x31,0x31,0x31,0x31,0x7F,0x7F,0x00,0x00},
                                                 };// 据
uchar code ou1616[2][16]={
                                                        {0x00,0x00,0xFC,0xFC,0xE4,0xC4,0xF4,0xF4,0xE4,0xFE,0xDE,0xD2,0xD0,0x70,0x70,0x10},
                                                        {0x00,0x00,0x3F,0x3F,0x2E,0x27,0x27,0x66,0x60,0x70,0x3F,0x0F,0x1F,0x78,0xE0,0xC0},
                                                  };//欧
uchar code yang1616[2][16]={
                                                        {0x00,0x00,0xFC,0xFC,0xE4,0xFC,0x9C,0x00,0xFC,0xFC,0x84,0x84,0x84,0xFC,0xFC,0xFC},
                                                        {0x00,0x00,0xFF,0xFF,0x18,0x1F,0x0F,0x06,0x7F,0x7F,0x10,0x10,0x10,0x7F,0x7F,0x7F},
                                                   };//阳
uchar code yun1616[2][16]={
                                                        {0x00,0xC0,0xC0,0xC4,0xC4,0xC4,0xC4,0xC4,0xC4,0xC4,0xC4,0xC4,0xC4,0xC4,0xC0,0xC0},
                                                        {0x00,0x00,0x20,0x70,0x78,0x7C,0x2F,0x23,0x21,0x20,0x2C,0x3C,0x38,0x70,0x60,0x00},
                                                  };//云
uchar code tian1616[2][16]={
                                                        {0x00,0xC0,0xC4,0xC4,0xC4,0xC4,0xC4,0xFC,0xFC,0xFC,0xC4,0xC4,0xC4,0xC4,0xC0,0xC0},
                                                        {0x00,0x40,0x60,0x60,0x30,0x38,0x1E,0x0F,0x03,0x07,0x1E,0x18,0x30,0x60,0x60,0x40},
                                                   }; //天
uchar code mo1616[2][16]={
                                                        {0x00,0x10,0x90,0xFE,0x90,0x10,0x04,0xE4,0xAE,0xAE,0xA4,0xAE,0xAE,0xE4,0x04,0x00},
                                                    {0x00,0x06,0x03,0x7F,0x00,0x43,0x48,0x4B,0x2A,0x3A,0x0E,0x1A,0x2A,0x4B,0xC8,0x40},
                                                 };        //模
uchar code shi1616[2][16]={
                                                        {0x0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3E,0xFE,0x10,0x14,0x1C,0x10,0x10,0x00},
                                                        {0x00,0x20,0x61,0x21,0x3F,0x3F,0x11,0x11,0x10,0x03,0x1E,0x30,0x60,0x40,0x70,0x00},
                                                  };//式
uchar code zi1616[2][16]={
                                                        {0x00,0x00,0x00,0xE0,0xE0,0xA0,0xB8,0xBC,0xAC,0xA0,0xA0,0xA0,0xF0,0xF0,0x00,0x00},
                                                        {0x00,0x00,0x00,0x7F,0x7F,0x24,0x24,0x24,0x24,0x24,0x24,0x24,0x7F,0x7F,0x00,0x00},
                                                  };//自
uchar code shou1616[2][16]={
                                                        {0x00,0x20,0xA0,0xA0,0xB0,0xB0,0xB0,0xF0,0xF0,0x98,0x98,0xD8,0xD8,0x90,0x00,0x00},
                                                        {0x02,0x02,0x02,0x02,0x22,0x22,0x62,0x7F,0x7F,0x02,0x02,0x02,0x03,0x03,0x03,0x02},
                                                  };//手
uchar code dong1616[2][16]={
                                                        {0x00,0x80,0x90,0x90,0x90,0x90,0x98,0xD8,0xD0,0xC0,0xF8,0xF8,0x40,0x60,0xE0,0xC0},
                                                        {0x00,0x10,0x18,0x1E,0x17,0x17,0x5D,0x78,0x30,0x1E,0x0F,0x21,0x60,0x60,0x7F,0x3F},
                                                  };//动
uchar code chuan1616[2][16]={
                                                        {0x00,0x00,0x00,0x78,0x78,0x48,0x48,0xFE,0xFE,0xFE,0x48,0x48,0x78,0x78,0x00,0x00},
                                                        {0x00,0x00,0x1F,0x1F,0x11,0x11,0x11,0x7F,0x7F,0x7F,0x11,0x11,0x11,0x1F,0x1F,0x00},
                                                  };//串
uchar code kou1616[2][16]={
                                                        {0x00,0x00,0x00,0xF8,0xF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F8,0xF8,0xF8,0x00},
                                                        {0x00,0x00,0x00,0x7F,0x7F,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7F,0x7F,0x7F,0x00},
                                                  };//口
uchar code kai1616[2][16]={
                                                        {0x00,0x80,0x84,0x84,0x84,0xFC,0xFC,0xFC,0x84,0x84,0xFC,0xFC,0x84,0x84,0x84,0x80},
                                                        {0x00,0x41,0x41,0x61,0x71,0x3F,0x1F,0x03,0x01,0x01,0x7F,0x7F,0x01,0x01,0x01,0x01},
                                                  };//开
uchar code qi1616[2][16]={
                                                        {0x00,0x00,0x00,0xF8,0xF8,0xC8,0xC8,0xCA,0xCE,0xCE,0xC8,0xC8,0xF8,0xF8,0xF8,0x00},
                                                        {0x00,0x60,0x78,0x3F,0x0F,0xFE,0xFE,0x22,0x22,0x22,0x22,0x22,0xFE,0xFE,0xFE,0x00},
                                                  };//启
uchar code guan1616[2][16]={
                                                        {0x00,0x00,0x30,0x30,0x30,0x3E,0x3E,0xF8,0xF0,0xF8,0x3E,0x3E,0x30,0x30,0x30,0x00},
                                                        {0x00,0x42,0x42,0x42,0x62,0x32,0x3A,0x1F,0x0F,0x1F,0x1A,0x32,0x72,0x62,0x62,0x02},
                                                  };//关
uchar code bi1616[2][16]={
                                                        {0x00,0xF0,0xF0,0xF6,0x4E,0x4C,0x40,0x44,0xC4,0xF4,0xF4,0x44,0x44,0xFC,0xFC,0xFC},
                                                        {0x00,0x7F,0x7F,0x7F,0x18,0x1C,0x0E,0x67,0x63,0x3F,0x3F,0x00,0x40,0x7F,0x7F,0x3F},
                                                  };//闭
uchar code gong1616[2][16]={
                                                        {0x00,0x80,0xE0,0xFC,0xFE,0x26,0x20,0xFE,0xFE,0xFE,0x20,0xFE,0xFE,0x20,0x20,0x20},
                                                        {0x00,0x00,0x00,0x7F,0x7F,0x46,0x66,0x7F,0x3F,0x07,0x06,0x1F,0x3F,0x76,0x66,0x46},
                                                   };//供
uchar code dian1616[2][16]={
                                                        {0x00,0x00,0xF0,0xF0,0x90,0x90,0x90,0xFE,0xFE,0x90,0x90,0x90,0xF0,0xF0,0x00,0x00},
                                                        {0x00,0x00,0x1F,0x1F,0x0C,0x0C,0x0C,0x7F,0x7F,0x4C,0x4C,0x4C,0x4F,0x4F,0x60,0x60},
                                                   };//电
uchar code U0816[2][8]={
                                                 {0x00,0xF8,0xF8,0x00,0x00,0x00,0xF8,0xF8},
                                                {0x00,0x1F,0x3F,0x30,0x20,0x30,0x3F,0x1F},
                                           };//U
uchar code S0816[2][8]={
                                                {0x00,0x70,0xF8,0xD8,0x88,0x38,0x38,0x30},
                                                {0x00,0x1C,0x3C,0x31,0x21,0x33,0x3F,0x1E},
                                           };//S
uchar code B0816[2][8]={
                                                {0x00,0xF8,0xF8,0x88,0x88,0x98,0xF8,0x70},
                                                {0x00,0x3F,0x3F,0x31,0x31,0x31,0x1F,0x1E},
                                           };//B
uchar code I0816[2][8]={
                                                {0x00,0x00,0x00,0xF8,0xF8,0xF8,0x00,0x00},
                                                {0x00,0x00,0x00,0x3F,0x3F,0x3F,0x00,0x00},
                                           };//I
uchar code N0816[2][8]={
                                                {0x00,0xF8,0xF8,0xF0,0xC0,0x00,0xF8,0xF8},
                                                {0x00,0x3F,0x3F,0x01,0x07,0x3F,0x3F,0x3F},
                                           };//N
uchar code T0816[2][8]={
                                                {0x00,0x08,0x08,0xF8,0xF8,0xF8,0x08,0x08},
                                                {0x00,0x00,0x00,0x3F,0x3F,0x3F,0x00,0x00},
                                           };//T
uchar code num[16][16]={
                                        {0x00,0xE0,0xF0,0x18,0x08,0x18,0xF0,0xE0,0x00,0x0F,0x1F,0x30,0x20,0x30,0x1F,0x0F},/*"0",0*/
                                                {0x00,0x00,0x10,0x10,0xF8,0xF8,0x00,0x00,0x00,0x00,0x20,0x20,0x3F,0x3F,0x20,0x20},/*"1",1*/
                                                {0x00,0x70,0x78,0x08,0x08,0x08,0xF8,0xF0,0x00,0x30,0x38,0x2C,0x26,0x23,0x31,0x30},/*"2",2*/
                                                {0x00,0x30,0x38,0x08,0x08,0x88,0xF8,0x70,0x00,0x18,0x38,0x21,0x21,0x23,0x3E,0x1C},/*"3",3*/
                                                {0x00,0x00,0x80,0xC0,0x70,0xF8,0xF8,0x00,0x00,0x06,0x07,0x25,0x24,0x3F,0x3F,0x24},/*"4",4*/
                                                {0x00,0xF8,0xF8,0x88,0x88,0x88,0x08,0x08,0x00,0x19,0x39,0x20,0x20,0x31,0x1F,0x0E},/*"5",5*/
                                                {0x00,0xE0,0xF0,0x98,0x88,0x98,0x90,0x00,0x00,0x0F,0x1F,0x31,0x20,0x20,0x3F,0x1F},/*"6",6*/
                                                {0x00,0x18,0x18,0x08,0x88,0xE8,0x78,0x18,0x00,0x00,0x00,0x3E,0x3F,0x01,0x00,0x00},/*"7",7*/
                                                {0x00,0x70,0xF8,0x88,0x08,0x88,0xF8,0x70,0x00,0x1C,0x3E,0x23,0x21,0x23,0x3E,0x1C},/*"8",8*/
                                                {0x00,0xF0,0xF8,0x08,0x08,0x18,0xF0,0xE0,0x00,0x01,0x13,0x32,0x22,0x33,0x1F,0x0F},/*"9",9*/
                                                {0x00,0x00,0xC0,0xF8,0xF8,0xE0,0x00,0x00,0x20,0x3C,0x3F,0x23,0x02,0x27,0x3F,0x38},/*"A",10*/
                                                {0x08,0xF8,0xF8,0x88,0x88,0xF8,0x70,0x00,0x20,0x3F,0x3F,0x20,0x20,0x31,0x1F,0x0E},/*"B",11*/
                                                {0xC0,0xF0,0x38,0x08,0x08,0x08,0x38,0x38,0x07,0x1F,0x38,0x20,0x20,0x30,0x18,0x08},/*"C",12*/
                                                {0x08,0xF8,0xF8,0x08,0x08,0x18,0xF0,0xE0,0x20,0x3F,0x3F,0x20,0x20,0x30,0x1F,0x0F},/*"D",13*/
                                                {0x08,0xF8,0xF8,0x88,0xE8,0xE8,0x18,0x10,0x20,0x3F,0x3F,0x20,0x23,0x23,0x38,0x18},/*"E",14*/
                                                {0x08,0xF8,0xF8,0x88,0xE8,0xE8,0x18,0x10,0x20,0x3F,0x3F,0x20,0x03,0x03,0x00,0x00},/*"F",15*/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925;y>0;y--);
        }
void init_uart( )                //2400bps@11.0592MHz
        {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FB;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BRT = 0xF4;                        //设置定时重载值
         AUXR |= 0x01;                //串口1使用独立波特率发射器为波特率发生器
         //AUXR |= 0x10;                //启动独立波特率发射器
        }
void timer0( )                     //50毫秒 16位自动重载
        {
         AUXR &= 0x3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1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4C;                        //设置定时初始值
         TL1 = 0x0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1 = 0x4C;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F1 = 0;                                //清除TF1标志
         EA=1;
         ET0=1;                                    //开中断
         ET1=1;
        }
void IAP_CLOSE()                                         //关闭IAP
        {
     IAP_CONTR = 0;                  //关闭IAP功能
     IAP_CMD = 0;                    //清除命令寄存器
     IAP_TRIG = 0;                   //清除触发寄存器
     IAP_ADDRH = 0x80;               //将地址设置到非IAP区域
     IAP_ADDRL = 0;
        }
uchar READ_IAP(uint addr)                         //读一个字节
        {                                                             //5A60S2有1kb存储空间,空间地址从0000H到03FFH,每512字节为一个扇区,共2个扇区
     uchar dat;                      //数据缓冲区
     IAP_CONTR = 0x83;               //使能IAP,1000----,设置CPU等待时间(11.0592)---- 0011
     IAP_CMD =0X01;                  //设置IAP读取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_nop_( );
         _nop_( );
     dat = IAP_DATA;                 //读ISP/IAP/EEPROM数据
     IAP_CLOSE( );                   //关闭IAP功能
     return dat;                     //返回
        }
void WRITE_IAP(uint addr, uchar dat) //写入一个字节
        {
     IAP_CONTR =0x83;                          //使能IAP
     IAP_CMD =0X02;                           //设置IAP写入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DATA = dat;                 //写ISP/IAP/EEPROM数据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delay(1);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用不了1毫秒,几十微秒就可,有微秒函数可替换
     IAP_CLOSE( );
        }
void DELETE_IAP(uint addr)                         //扇区擦除
        {
     IAP_CONTR = 0x83;               //使能IAP
     IAP_CMD =0x03;                    //设置IAP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delay(25);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IAP_CLOSE( );
        }
void start( )
        {
         SCL = 1;
            SDA = 1;
            SDA = 0;
         _nop_( );
         _nop_( );

            SCL = 0;
         _nop_( );
         _nop_( );
        }
void stop( )
        {
         SCL=0;
         SDA=0;
         _nop_( );
         SCL=1;
         _nop_( );
         SDA=1;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
void writebyte(uchar date)                //写1个字节
        {
         uchar i;
         for(i=8;i>0;i--)
                 {
                 date<<=1;
                 SDA=CY;
                 SCL=1;
                 _nop_( );
                 _nop_( );
                 SCL=0;
                 _nop_( );
                 _nop_( );
                }
           SDA=1;
       SCL=1;
           _nop_( );
       SCL=0;
        }
void qingping( )
        {
         uchar x,y;
         for(y=0;y<8;y++)
                 {
                 start();
              writebyte(0x78);
             writebyte(0x00);                //写指令
             writebyte(0xb0+y);
                 writebyte(0x00);          //列地址低位
                 writebyte(0x10);          //列地址高位
             stop();
                 start();
                writebyte(0x78);
         writebyte(0x40);      //写数据
                 for(x=0;x<128;x++)
                         {
                         writebyte(0x00);                           //清屏
                        }
                 stop();
                }
        }
void initoled( )                           //初始化OLED
        {
         start();
     writebyte(0x78);
            writebyte(0x00);                //写指令
     writebyte(0xae);  //--关闭oled面板
     writebyte(0x00);  //---设置低列地址
     writebyte(0x10);  //---设置高列地址
     writebyte(0x40);  //--设置起始行地址设置映射RAM显示起始行 (0x00~0x3F)
     writebyte(0x81);  //--设置对比度控制寄存器
     writebyte(0xFF); // 设置SEG输出电流亮度
     writebyte(0xa1);  //--设置SEG/列映射     0xa0左右反置 0xa1正常
     writebyte(0xc8);  //设置COM/行扫描方向   0xc0上下反置 0xc8正常
     writebyte(0xa6);  //--设置正常显示
     writebyte(0xa8);  //--设置多路复用率(1 to 64)
     writebyte(0x3f);  //--1/64 duty
     writebyte(0xd3);  //-设置显示偏移        移位映射RAM计数器 (0x00~0x3F)
     writebyte(0x00);  //-不抵消
     writebyte(0xd5);  //--设置显示时钟分频比/振荡器频率
     writebyte(0x80);  //--设置分频比,将时钟设置为100帧/秒
     writebyte(0xd9);  //--设定预充电时间
     writebyte(0xf1);  //将预充电设置为15个时钟,放电设置为1个时钟
     writebyte(0xda);  //--设置com引脚硬件配置
     writebyte(0x12);
     writebyte(0xdb);  //--set vcomh
     writebyte(0x30);  //设置VCOM取消选择级别
     writebyte(0x20);  //-设置页面寻址模式 (0x00/0x01/0x02)
     writebyte(0x02);  //
     writebyte(0x8d);  //--设置电荷泵启用/禁用
     writebyte(0x14);  //--set(0x10) 使能
     writebyte(0xa4);  // 在屏幕上禁用整个显示 (0xa4/0xa5)
     writebyte(0xa6);  // 禁用反转显示打开 (0xa6/a7)
         stop( );
         qingping( );
         start();
     writebyte(0x78);
            writebyte(0x00);                //写指令
         writebyte(0xaf);  //--打开oled面板  //先清屏再开显示,否则容易显示断电前上一次的图像
         stop( );
        }
void display( )
        {
     uchar x,y,z;
         z=34;                                                           //要写入的列地址首位
         for(y=0;y<3;y++)
                 {
                 start();
              writebyte(0x78);
             writebyte(0x00);                //写指令
             writebyte(0xb0+y);                          //b0代表第一页,最上面一档的8个像素,写0-1-2共3页
                 writebyte(0x00+(z%16));          //列地址低位,占用60列,居中排列则左边第34个列地址开始写
                 writebyte(0x10+(z/16));          //列地址高位
             stop();
                 start();
                writebyte(0x78);
         writebyte(0x40);      //写数据
                 for(x=0;x<60;x++)
                         {
                         writebyte(STC[y][x]);
                        }
                 stop( );
                }
         delay(200);
         z=4;
         for(y=0;y<3;y++)
                 {
                 start();
              writebyte(0x78);
             writebyte(0x00);                //写指令
             writebyte(0xb3+y);                          //b3代表第4页,写4-5-6共3页
                 writebyte(0x00+(z%16));          //列地址低位
                 writebyte(0x10+(z/16));          //列地址高位
             stop();
                 start();
                writebyte(0x78);
         writebyte(0x40);      //写数据
                 for(x=0;x<24;x++)
                         {
                         writebyte(leng2424[y][x]);
                        }
                 stop( );
                }
         delay(200);
         z=z+24;
         for(y=0;y<3;y++)
                 {
                 start();
              writebyte(0x78);
             writebyte(0x00);                //写指令
             writebyte(0xb3+y);                          //b3代表第4页,写4-5-6共3页
                 writebyte(0x00+(z%16));          //列地址低位
                 writebyte(0x10+(z/16));          //列地址高位
             stop();
                 start();
                writebyte(0x78);
         writebyte(0x40);      //写数据
                 for(x=0;x<24;x++)
                         {
                         writebyte(qi2424[y][x]);
                        }
                 stop( );
                }
         delay(200);
         z=z+24;
         for(y=0;y<3;y++)
                 {
                 start();
              writebyte(0x78);
             writebyte(0x00);                //写指令
             writebyte(0xb3+y);                          //b3代表第4页,写4-5-6共3页
                 writebyte(0x00+(z%16));          //列地址低位
                 writebyte(0x10+(z/16));          //列地址高位
             stop();
                 start();
                writebyte(0x78);
         writebyte(0x40);      //写数据
                 for(x=0;x<24;x++)
                         {
                         writebyte(dong2424[y][x]);
                        }
                 stop( );
                }
         delay(200);
         z=z+24;
         for(y=0;y<3;y++)
                 {
                 start();
              writebyte(0x78);
             writebyte(0x00);                //写指令
             writebyte(0xb3+y);                          //b3代表第4页,写4-5-6共3页
                 writebyte(0x00+(z%16));          //列地址低位
                 writebyte(0x10+(z/16));          //列地址高位
             stop();
                 start();
                writebyte(0x78);
         writebyte(0x40);      //写数据
                 for(x=0;x<24;x++)
                         {
                         writebyte(xia2424[y][x]);
                        }
                 stop( );
                }
         delay(200);
         z=z+24;
         for(y=0;y<3;y++)
                 {
                 start();
              writebyte(0x78);
             writebyte(0x00);                //写指令
             writebyte(0xb3+y);                          //b3代表第4页,写4-5-6共3页
                 writebyte(0x00+(z%16));          //列地址低位
                 writebyte(0x10+(z/16));          //列地址高位
             stop();
                 start();
                writebyte(0x78);
         writebyte(0x40);      //写数据
                 for(x=0;x<24;x++)
                         {
                         writebyte(zai2424[y][x]);
                        }
                 stop( );
                }
         delay(200);
         z=40;
         start();
            writebyte(0x78);
            writebyte(0x00);                //写指令
            writebyte(0xb7);                          //b7代表最后一页
         writebyte(0x00+(z%16));          //列地址低位
         writebyte(0x10+(z/16));          //列地址高位
            stop();
         start();
            writebyte(0x78);
     writebyte(0x40);      //写数据
         for(x=0;x<23;x++)
                 {
                 writebyte(0x30);                  //_____
                }
         stop( );
         delay(200);
         z=63;
         for(y=0;y<2;y++)
                 {
                 start();
                     writebyte(0x78);
                    writebyte(0x00);                //写指令
                    writebyte(0xb6+y);                          //b6 b7 代表最后2页
                 writebyte(0x00+(z%16));          //列地址低位
                 writebyte(0x10+(z/16));          //列地址高位
                    stop();
                 start();
                     writebyte(0x78);
                writebyte(0x40);      //写数据
                 for(x=0;x<16;x++)
                         {
                         writebyte(ou1616[y][x]);
                        }
                 stop( );
                }
         delay(200);
         z=z+16;
         for(y=0;y<2;y++)
                 {
                 start();
                     writebyte(0x78);
                    writebyte(0x00);                //写指令
                    writebyte(0xb6+y);                          //b6 b7 代表最后2页
                 writebyte(0x00+(z%16));          //列地址低位
                 writebyte(0x10+(z/16));          //列地址高位
                    stop();
                 start();
                     writebyte(0x78);
                writebyte(0x40);      //写数据
                 for(x=0;x<16;x++)
                         {
                         writebyte(yang1616[y][x]);
                        }
                 stop();
                }
         delay(200);
         z=z+16;
         for(y=0;y<2;y++)
                 {
                 start();
                     writebyte(0x78);
                    writebyte(0x00);                //写指令
                    writebyte(0xb6+y);                          //b6 b7 代表最后2页
                 writebyte(0x00+(z%16));          //列地址低位
                 writebyte(0x10+(z/16));          //列地址高位
                    stop();
                 start();
                     writebyte(0x78);
                writebyte(0x40);      //写数据
                 for(x=0;x<16;x++)
                         {
                         writebyte(yun1616[y][x]);
                        }
                 stop();
                }
         delay(200);
         z=z+16;
         for(y=0;y<2;y++)
                 {
                 start();
                     writebyte(0x78);
                    writebyte(0x00);                //写指令
                    writebyte(0xb6+y);                          //b6 b7 代表最后2页
                 writebyte(0x00+(z%16));          //列地址低位
                 writebyte(0x10+(z/16));          //列地址高位
                    stop();
                 start();
                     writebyte(0x78);
                writebyte(0x40);      //写数据
                 for(x=0;x<16;x++)
                         {
                         writebyte(tian1616[y][x]);
                        }
                 stop();
                }
        }
void displaymoshi(uchar page,uchar addr)
        {
         uchar x,y;
         for(y=0;y<2;y++)
                 {
                 start();
                     writebyte(0x78);
                    writebyte(0x00);                //写指令
                    writebyte(0xb0+y+page);                          //b6 b7 代表最后2页
                 writebyte(0x00+(addr%16));          //列地址低位
                 writebyte(0x10+(addr/16));          //列地址高位
                    stop();
                 start();
                     writebyte(0x78);
                writebyte(0x40);      //写数据
                 for(x=0;x<16;x++)
                         {
                         writebyte(mo1616[y][x]);      //写数据
                        }
                 for(x=0;x<16;x++)                                   //1个字占用2页,先把所有的字的1页写完了,再写下1页的字
                         {
                         writebyte(shi1616[y][x]);      //写数据
                        }
                 stop( );
                }
        }
void dispcunchucuowu( )
        {
         uchar x,y;
         for(y=0;y<3;y++)
                 {
                 start();
                     writebyte(0x78);
                    writebyte(0x00);                //写指令
                    writebyte(0xb1+y);
                 writebyte(0x00+(39%16));          //列地址低位
                 writebyte(0x10+(39/16));          //列地址高位
                    stop();
                 start();
                     writebyte(0x78);
                writebyte(0x40);      //写数据
                 for(x=0;x<24;x++)
                        {
                         writebyte(cun2424[y][x]);     //存
                        }
                 for(x=0;x<24;x++)
                         {
                         writebyte(chu2424[y][x]);     //储
                        }
                 stop( );
                }
         for(y=0;y<3;y++)
                 {
                 start();
                     writebyte(0x78);
                    writebyte(0x00);                //写指令
                    writebyte(0xb4+y);
                 writebyte(0x00+(15%16));          //列地址低位
                 writebyte(0x10+(15/16));          //列地址高位
                    stop();
                 start();
                     writebyte(0x78);
                writebyte(0x40);      //写数据
                 for(x=0;x<24;x++)
                        {
                         writebyte(cuo2424[y][x]);       //错
                        }
                 for(x=0;x<24;x++)
                         {
                         writebyte(wu2424[y][x]);               //误
                        }
                 for(x=0;x<24;x++)
                        {
                         writebyte(ce2424[y][x]);               //测
                        }
                 for(x=0;x<24;x++)
                         {
                         writebyte(shi2424[y][x]);       //试
                        }
                 stop( );
                }
        }
void dispshujucuowu( )
        {
         uchar x,y;
         for(y=0;y<3;y++)
                 {
                 start();
                     writebyte(0x78);
                    writebyte(0x00);                //写指令
                    writebyte(0xb1+y);
                 writebyte(0x00+(39%16));          //列地址低位
                 writebyte(0x10+(39/16));          //列地址高位
                    stop();
                 start();
                     writebyte(0x78);
                writebyte(0x40);      //写数据
                 for(x=0;x<24;x++)
                        {
                         writebyte(shu2424[y][x]);     //数
                        }
                 for(x=0;x<24;x++)
                         {
                         writebyte(ju2424[y][x]);     //据
                        }
                 stop( );
                }
         for(y=0;y<3;y++)
                 {
                 start();
                     writebyte(0x78);
                    writebyte(0x00);                //写指令
                    writebyte(0xb4+y);
                 writebyte(0x00+(15%16));          //列地址低位
                 writebyte(0x10+(15/16));          //列地址高位
                    stop();
                 start();
                     writebyte(0x78);
                writebyte(0x40);      //写数据
                 for(x=0;x<24;x++)
                        {
                         writebyte(cun2424[y][x]);       //存
                        }
                 for(x=0;x<24;x++)
                         {
                         writebyte(chu2424[y][x]);               //储
                        }
                 for(x=0;x<24;x++)
                        {
                         writebyte(cuo2424[y][x]);               //错
                        }
                 for(x=0;x<24;x++)
                         {
                         writebyte(wu2424[y][x]);       //误
                        }
                 stop( );
                }
        }
void displayshouzi(uchar page,uchar addr,bit m)
        {
         uchar x,y;
         for(y=0;y<2;y++)
                 {
                 start();
                     writebyte(0x78);
                    writebyte(0x00);                //写指令
                    writebyte(0xb0+y+page);                          //b6 b7 代表最后2页
                 writebyte(0x00+(addr%16));          //列地址低位
                 writebyte(0x10+(addr/16));          //列地址高位
                    stop();
                 start();
                     writebyte(0x78);
                writebyte(0x40);      //写数据
                 for(x=0;x<16;x++)
                         {
                         if(m==0)
                                 {
                                  writebyte(zi1616[y][x]);      //写数据
                                 }
                         else
                                 {
                                 writebyte(shou1616[y][x]);
                                }
                        }
                 for(x=0;x<16;x++)                                   //1个字占用2页,先把所有的字的1页写完了,再写下1页的字
                         {
                         writebyte(dong1616[y][x]);      //写数据
                        }
                 stop( );
                }
        }
void dispckou(uchar page,uchar addr)
        {
         uchar x,y;
         for(y=0;y<2;y++)
                 {
                 start();
                     writebyte(0x78);
                    writebyte(0x00);                //写指令
                    writebyte(0xb0+y+page);                          //b6 b7 代表最后2页
                 writebyte(0x00+(addr%16));          //列地址低位
                 writebyte(0x10+(addr/16));          //列地址高位
                    stop();
                 start();
                     writebyte(0x78);
                writebyte(0x40);      //写数据
                 for(x=0;x<16;x++)
                         {
                         writebyte(chuan1616[y][x]);      //写数据
                        }
                 for(x=0;x<16;x++)                                   //1个字占用2页,先把所有的字的1页写完了,再写下1页的字
                         {
                         writebyte(kou1616[y][x]);      //写数据
                        }
                 stop( );
                }
        }
void dispkaiguan(uchar page,uchar addr,bit m)
        {
         uchar x,y;
         for(y=0;y<2;y++)
                 {
                 start();
                     writebyte(0x78);
                    writebyte(0x00);                //写指令
                    writebyte(0xb0+y+page);                          //b6 b7 代表最后2页
                 writebyte(0x00+(addr%16));          //列地址低位
                 writebyte(0x10+(addr/16));          //列地址高位
                    stop();
                 start();
                     writebyte(0x78);
                writebyte(0x40);      //写数据
                 for(x=0;x<16;x++)
                         {
                         if(m==0)
                                 {
                                  writebyte(guan1616[y][x]);      //写数据
                                 }
                         else
                                 {
                                 writebyte(kai1616[y][x]);
                                }
                        }
                 for(x=0;x<16;x++)                                   //1个字占用2页,先把所有的字的1页写完了,再写下1页的字
                         {
                     if(m==0)
                                 {
                                  writebyte(bi1616[y][x]);      //写数据
                                 }
                         else
                                 {
                                 writebyte(qi1616[y][x]);
                                }
                        }
                 stop( );
                }
        }
void dispvcc(uchar page,uchar addr,bit vcc)
        {
         uchar x,y;
         for(y=0;y<2;y++)
                 {
                 start();
                     writebyte(0x78);
                    writebyte(0x00);                //写指令
                    writebyte(0xb0+y+page);                          //b6 b7 代表最后2页
                 writebyte(0x00+(addr%16));          //列地址低位
                 writebyte(0x10+(addr/16));          //列地址高位
                    stop();
                 start();
                     writebyte(0x78);
                writebyte(0x40);      //写数据
                 for(x=0;x<8;x++)
                         {
                         if(vcc==0)
                                 {
                                  writebyte(U0816[y][x]);      //写数据
                                 }
                         else
                                 {
                                 writebyte(I0816[y][x]);
                                }
                        }
                 for(x=0;x<8;x++)                                   //1个字占用2页,先把所有的字的1页写完了,再写下1页的字
                         {
                     if(vcc==0)
                                 {
                                  writebyte(S0816[y][x]);      //写数据
                                 }
                         else
                                 {
                                 writebyte(N0816[y][x]);
                                }
                        }
                 for(x=0;x<8;x++)                                   //1个字占用2页,先把所有的字的1页写完了,再写下1页的字
                         {
                     if(vcc==0)
                                 {
                                  writebyte(B0816[y][x]);      //写数据
                                 }
                         else
                                 {
                                 writebyte(T0816[y][x]);
                                }
                        }
                 stop( );
                }
        }
void dispgongdian(uchar page,uchar addr)
        {
         uchar x,y;
         for(y=0;y<2;y++)
                 {
                 start();
                     writebyte(0x78);
                    writebyte(0x00);                //写指令
                    writebyte(0xb0+y+page);                          //b6 b7 代表最后2页
                 writebyte(0x00+(addr%16));          //列地址低位
                 writebyte(0x10+(addr/16));          //列地址高位
                    stop();
                 start();
                     writebyte(0x78);
                writebyte(0x40);      //写数据
                 for(x=0;x<16;x++)
                         {
                         writebyte(gong1616[y][x]);      //写数据
                        }
                 for(x=0;x<16;x++)                                   //1个字占用2页,先把所有的字的1页写完了,再写下1页的字
                         {
                         writebyte(dian1616[y][x]);      //写数据
                        }
                 stop( );
                }
        }
void dispnum2(uchar page,uchar addr,bit jz,uchar n)                         //写2位数字
        {
         uchar x,y,na,nb;
         if(jz==0)                   //jz=0代表10进制
                 {
                 na=n/10;
                 nb=n%10;
                 }
         else                          //jz=1代表16进制
                 {
                 na=n/16;
                 nb=n%16;
                }
         for(y=0;y<2;y++)
                 {
                 start();
                     writebyte(0x78);
                    writebyte(0x00);                //写指令
                    writebyte(0xb0+y+page);                          //b6 b7 代表最后2页
                 writebyte(0x00+(addr%16));          //列地址低位
                 writebyte(0x10+(addr/16));          //列地址高位
                    stop();
                 start();
                     writebyte(0x78);
                writebyte(0x40);      //写数据
                 for(x=0;x<8;x++)
                         {
                         if(y==0)
                                 {
                                  writebyte(num[na][x]);
                                 }
                         else
                                 {
                                  writebyte(num[na][x+8]);
                                 }
                        }
                 for(x=0;x<8;x++)
                         {
                         if(y==0)
                                 {
                                  writebyte(num[nb][x]);
                                 }
                         else
                                 {
                                  writebyte(num[nb][x+8]);
                                 }
                        }
                }
        }
void disp_nn(uchar page,uchar addr)
        {
         uchar x,y;
         for(y=0;y<2;y++)
                 {
                 start();
                     writebyte(0x78);
                    writebyte(0x00);                //写指令
                    writebyte(0xb0+y+page);                          //b6 b7 代表最后2页
                 writebyte(0x00+(addr%16));          //列地址低位
                 writebyte(0x10+(addr/16));          //列地址高位
                    stop();
                 start();
                     writebyte(0x78);
                writebyte(0x40);      //写数据
                 for(x=0;x<16;x++)
                         {
                         if(y==0)
                                 {
                             writebyte(0x80);      //写数据 ___
                                 }
                         else
                                 {
                                 writebyte(0x01);      //写数据 ___
                                }
                        }
                 stop( );
                }
        }
void main( )
        {
         bit key,ms,ck,dy,dc,xz,btx;                //按键标志 模式状态 串口状态 供电选择 电源开/关  下载标志 7F检测失败
         uchar vdc,dat,j;           //供电选择存储数据 串口接收数据 7F个数
         uint tt;                           //长按/短按计数
         uchar btln,btl;                           //波特率扫描次数 波特率
         delay(100);
         initoled( );
         init_uart( );
         timer0( );
         led=0;
         display( );
         delay(1500);
         led=1;
         qingping( );
         vdc=READ_IAP(0x0000);          //读出供电存储数据
         if(vdc==0x01||vdc==0x10)
                 {
                 if(vdc==0x01)
                         {
                         dy=0;                          //读出的数据是01则是USB供电
                        }
                 else
                         {
                         dy=1;                          //读出的数据是10则是INT供电
                        }
                }
         else                                                  //既不是01也不是10的话,则是数据错误,可能是新的主控MCU,应该重新写入数据
                 {
                 DELETE_IAP(0x0000);      //擦除扇区
                 WRITE_IAP(0X0000,0x01);  //重新写入供电存储数据,默认是USB供电
                 vdc=READ_IAP(0x0000);    //重新读出数据
                 dispshujucuowu( );                          //报错
                 delay(1500);
                 qingping( );
                }
         displaymoshi(0,16);
         displayshouzi(0,80,ms);
         dispckou(4,16);
         dispvcc(2,0,dy);
         dispgongdian(2,24);
         dispkaiguan(2,80,dc);
         dispkaiguan(4,80,ck);
         disp_nn(6,75);
         disp_nn(6,110);
         disp_nn(6,0);
         disp_nn(6,16);
         delay(500);
         if(dy==1)
                 {
                 J3=0;                  //启动INT供电继电器GND
                 J1=0;
                 dc=1;
                 dispkaiguan(2,80,dc);
                }
         else
                 {
                 J4=0;                 //启动USB供电继电器GND
                 J2=0;
                 dc=1;
                 dispkaiguan(2,80,dc);
                }
         while(1)
                 {
                 if(ck==0)            //串口标志关闭时,扫描串口是否打开
                         {
                         if(RTS==0)
                                 {
                                 delay(1);
                                 if(RTS==0)
                                         {
                                         ck=1;
                                         dispkaiguan(4,80,ck);                 //识别到串口打开,更新显示
                                         led=0;
                                        }
                                }
                        }
                 if(ck)
                         {
                         if(xz==0)                                                   //没有出现下载标志时,定时调整波特率用以检测7F,下载标志出现时就不能再调整波特率了
                                 {                                                           //2400-4800-9600-2400-4800-9600,共测试3种常用波特率,循环2次仍未检测到7F就不再检测
                                 if(btln==0&&bt==0)                           //波特率切换计数 波特率设置标志
                                         {
                                         btl=2400;                                   //从2400开始扫描
                                         AUXR&=0XEF;                           //停止独立波特率发生器
                                         dispnum2(6,0,0,24);
                              dispnum2(6,16,0,0);
                                         BRT = 0xF4;                           //设置定时重载值
                                         AUXR |= 0x10;                       //启动独立波特率发生器
                                         bt=1;                                           //修改波特率标志,防止多次修改
                                         btln++;
                                         TR0=1;                                           //启动定时器计时
                                        }
                                 if(btln==1&&bt==0)
                                         {
                                         btl=4800;                                   //波特率4800
                                         AUXR&=0XEF;                           //停止独立波特率发生器
                                         dispnum2(6,0,0,48);
                                         BRT = 0xFA;                           //设置定时重载值
                                         AUXR |= 0x10;                       //启动独立波特率发生器
                                         bt=1;                                           //修改波特率标志,防止多次修改
                                         btln++;
                                         TR0=1;                                           //启动定时器计时
                                        }
                                 if(btln==2&&bt==0)
                                         {
                                         btl=9600;                                   //波特率9600
                                         AUXR&=0XEF;                           //停止独立波特率发生器
                                         dispnum2(6,0,0,96);
                                         BRT = 0xFD;                           //设置定时重载值
                                         AUXR |= 0x10;                       //启动独立波特率发生器
                                         bt=1;                                           //修改波特率标志,防止多次修改
                                         btln++;
                                         TR0=1;                                           //启动定时器计时
                                        }
                                 if(btln==3&&bt==0)
                                         {
                                         btl=2400;                                   //从2400开始扫描
                                         AUXR&=0XEF;                           //停止独立波特率发生器
                                         dispnum2(6,0,0,24);
                              dispnum2(6,16,0,0);
                                         BRT = 0xF4;                           //设置定时重载值
                                         AUXR |= 0x10;                       //启动独立波特率发生器
                                         bt=1;                                           //修改波特率标志,防止多次修改
                                         btln++;
                                         TR0=1;                                           //启动定时器计时
                                        }
                                 if(btln==4&&bt==0)
                                         {
                                         btl=4800;                                   //波特率4800
                                         AUXR&=0XEF;                           //停止独立波特率发生器
                                         dispnum2(6,0,0,48);
                                         BRT = 0xFA;                           //设置定时重载值
                                         AUXR |= 0x10;                       //启动独立波特率发生器
                                         bt=1;                                           //修改波特率标志,防止多次修改
                                         btln++;
                                         TR0=1;                                           //启动定时器计时
                                        }
                                 if(btln==5&&bt==0)
                                         {
                                         btl=9600;                                   //波特率9600
                                         AUXR&=0XEF;                           //停止独立波特率发生器
                                         dispnum2(6,0,0,96);
                                         BRT = 0xFD;                           //设置定时重载值
                                         AUXR |= 0x10;                       //启动独立波特率发生器
                                         bt=1;                                           //修改波特率标志,防止多次修改
                                         btln++;
                                         TR0=1;                                           //启动定时器计时
                                        }
                                 if(btln==6&&bt==0)
                                         {
                                         btx=1;                                           //2轮波特率切换仍未出现xz标志,7F检测失败
                                        }
                                }
                         if(RTS==1)                                     //扫描串口是否关闭
                                 {
                                 delay(1);
                                 if(RTS==1)
                                         {
                                         ck=0;
                                         dispkaiguan(4,80,ck);                 //识别到串口关闭,更新显示
                                         disp_nn(6,75);
                                           disp_nn(6,110);
                                         disp_nn(6,0);
                                          disp_nn(6,16);                                 //________
                                         led=1;
                                         j=0;                                                //清除7F次数记录
                                         xz=0;                                                //清除下载标志
                                         TR1=0;
                                         TL1 = 0x0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1 = 0x4C;                                //设置定时初始值
                                         t1=0;                                                //清除定时器1计数
                                         t=0;                                                //清除定时器0计数
                                         bt=0;                                                //清除波特率设置标志
                                         btln=0;                                        //清除波特率设置次数
                                         btx=0;                                                //清除7F检测失败标志
                                         delay(2);                                        //等待数毫秒,清除下载机上传的数据
                                         RI=0;
                                        }
                                }
                         if(RI&&btx==0&&xz==0)                        //扫描是否有数据,且没有7F检测失败标志 下载标志也没有被激活
                                 {
                                 dat=SBUF;
                                  RI=0;
                                 dispnum2(6,75,1,dat);                          //数据显示
                                 if(dat==0x7f)
                                         {
                                         j++;
                                         dispnum2(6,110,0,j);
                                         if(j>34)                                          //连续35个7F,识别为下载数据流
                                                 {
                                                 j=34;
                                                 xz=1;                                          //设立下载标志
                                                 TR0=0;                                          //关闭定时器0
                                                 TL0 = 0x00;                          //恢复定时初始值以便下次使用
                                                  TH0 = 0x4C;
                                                 if(ms==0)                                  //自动模式才对继电器控制,手动模式不予处理
                                                         {
                                                         if(dy)                                  //电源选择为INT
                                                                 {
                                                                 if(dc)                          //如果供电在开启状态,先断电再给电实现冷启动
                                                                         {
                                                                          J1=1;
                                                                          dc=0;
                                                                         dispkaiguan(2,80,dc);
                                                                         delay(1500);
                                                                         J1=0;
                                                                          dc=1;
                                                                         dispkaiguan(2,80,dc);
                                                                          TR1=1;                                            //启动定时器1;
                                                                         }
                                                                 else                         //如果供电在关闭状态,直接给电即可实现冷启动
                                                                         {
                                                                         J1=0;
                                                                          dc=1;
                                                                         dispkaiguan(2,80,dc);
                                                                          TR1=1;
                                                                        }
                                                                }
                                                         else                                 //电源选择为USB
                                                                 {
                                                             if(dc)
                                                                         {
                                                                         J2=1;
                                                                         dc=0;
                                                                         dispkaiguan(2,80,dc);
                                                                         delay(1500);
                                                                         J2=0;
                                                                         dc=1;
                                                                         dispkaiguan(2,80,dc);
                                                                         TR1=1;                                            //启动定时器1;
                                                                         }
                                                                 else
                                                                         {
                                                                         J2=0;
                                                                         dc=1;
                                                                         dispkaiguan(2,80,dc);
                                                                         TR1=1;                                            //启动定时器1;
                                                                        }
                                                                }
                                                        }
                                                }
                                        }
                                 else
                                         {
                                         j=0;
                                         dispnum2(6,110,0,j);
                                        }
                                }
                        }
                 if(k1==0&&key==0)
                         {
                         delay(5);
                         if(k1==0)
                                 {
                                 key=1;
                                 tt=1000;
                                 while(tt>0&&k1==0)
                                         {
                                         tt--;
                                         delay(1);
                                        }
                                 if(tt==0)                 //1S以上为长按
                                         {
                                          ms=~ms;         //长按为模式切换
                                          displayshouzi(0,80,ms);
                                         }
                                 else                         //1S以内为短按 电源开/关
                                         {
                                         dc=~dc;
                                         if(dy==1)                         //选择为INT
                                                 {
                                                 J1=~dc;                 //继电器与dc状态相反
                                                }
                                         else
                                                 {
                                                 J2=~dc;
                                                }
                                         dispkaiguan(2,80,dc);
                                        }
                                }
                        }
                 if(k2==0&&key==0)
                         {
                         delay(5);
                         if(k2==0)
                                 {
                                 key=1;
                                 J1=J2=J3=J4=1;                          //关闭所有供电继电器
                                 dispkaiguan(2,80,0);          //电源显示状态为关闭
                                 dy=~dy;
                                 dispvcc(2,0,dy);
                                 DELETE_IAP(0x0000);
                                 if(dy==0)
                                         {
                                  WRITE_IAP(0X0000,0x01);  //写入USB供电存储数据
                                         J4=0;
                                         }
                                 else
                                         {
                                         WRITE_IAP(0X0000,0x10);  //写入INT供电存储数据
                                         J3=0;
                                        }
                                 if(dc==1)                                  //电源状态为开启时,恢复继电器
                                         {
                                         delay(500);
                                         if(dy==1)                          //电源选择为INT
                                                 {
                                                 J1=0;                          //开启继电器1
                                                }
                                         else                                 //电源选择为USB
                                                 {
                                                 J2=0;                         //开启继电器2
                                                }
                                         dispkaiguan(2,80,dc);          //电源显示状态为关闭
                                        }
                                }
                        }
                 if(k3==0&&key==0)                                   //备用按键
                         {
                         delay(5);
                         if(k3==0)
                                 {
                                 qingping( );
                                 dispcunchucuowu( );
                                 DELETE_IAP(0x0000);      //擦除扇区
                                 WRITE_IAP(0X0000,0xFB);
                                 while(1);
                                }
                        }
                 if(key)
                         {
                         if(k1==1&&k2==1&&k3==1)
                                 {
                                 delay(5);
                                 if(k1==1&&k2==1&&k3==1)
                                         {
                                         key=0;
                                        }
                                }
                        }
                }
        }
void timeraa( ) interrupt 1
        {
         TL1 = 0x0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1 = 0x4C;                                //设置定时初始值
         t++;
         if(t==20)
                 {
                 t=0;
                 TR0=0;                           //关闭定时器
                 bt=0;
                }
        }
void timerbb( ) interrupt 3
        {
         TL1 = 0x0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1 = 0x4C;                                //设置定时初始值
         t1++;
         if(t1==4)
                 {
                 t1=0;
                 led=~led;
                }
        }

网友A:
方案加入了继电器控制上电,下载器更稳定,特别是有板载大电容时。

网友B:
这个和STC官方芯片方案或5块钱的成品比优点 ?

网友C:
我的情况正好相反。网上买的模块基本能稳定使用,而且支持更高的波特率。(波特率越高,烧写速度越快)
偏偏自己做的偶尔抽风,而且支持的波特率最高到9600,某些大程序烧写会显得很慢。

网友D:
几毛钱的STC单片机已经支持冷启动下载,何必再造车轮?况且你这个头有点感人,如果是兴趣另说

网友E:
水平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