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拉西扯侃电阻

楼主:
如果某材料的导电能力介乎良导与绝缘之间,应该叫做甚么,半导体?!
不,半导体可用来做电阻,但做电阻的材料不宜使用半导体,制造电阻的,应该是惰性材料,其阻值不受电压及任何外因的影响,
这样的材料应该叫做 贫导体,电阻的结构,就是一根由均质的贫导体制成的小棍棍,两端盖个金属帽子,就是这么简单,端帽跟主体的连系,是欧姆接触,
学习入门概念,无需牵扯寄生及分布参数,电阻就是电阻,通电只会发热、不贮能、无相移、没有频敏效应,无论线性抑或非线性都一样。

网友A(2026-02-04):
非线性电阻的实际阻值 紧随电压而变更,能影响阻值的只有电压,阻值对电压的响应,是即时性而且一步到位的,
忆阻器与光敏电阻不属于非线性电阻,而是像电位器那样,是个可调的线性电阻,阻值只受偏置 (直流电平) 控制而不受信息 (交流成份) 影响。

网友B:
没有绝对的导体,包括超导,都是存在电阻的。
也没有绝对的绝缘体,包括真空,其实绝对的真空也不存在。
阻值也不可能不受影响。
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最好,能用就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绝对的导体,包括超导,都是存在电阻的。
也没有绝对的绝缘体,包括真空,其实绝对的真空也不存在。
...

入门认知,应该承认世事万物都是极限与缺陷 (因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的悖论,就连造物主也无法摆平),
但是,对元件的营运机制的认识,可以先从单一化切入,就是不考虑一切寄生及分布参数,把  感、容、阻  单一化看待,,。

网友A:
电阻的成因是,①分子对电子的束缚、②晶格对流动电子的窒碍 (就像人在森林里,树不犯人但人跑得不痛快),
半导体可充当电阻,但不适合用于电阻,用于电阻的材料,应该是不受电压及任何外因所影响,这种材料应该叫做 贫导体,而非半导体,
非线性电阻的成份只有两种,阻力与势垒,不论线性抑或非线性,电阻就只以电阻的模式导电,只发热、不贮能、无相移,不论 固体、液体、气体、无源元件或有源器件,都不例外!
非线性电阻的非线性,是势垒 (如有) 与阻值对电压的响应,这种响应是  一蹴而就、不产生 (也不需要) 额外溫升、绝对的可重复性,所以,非线性电阻不会像磁性材料或双稳态电路那样存在滞迴特性。

网友A:
非线性是个彻头彻尾的睁眼瞎,不晓得将信息跟偏置区别对待,
忆阻器与光敏电阻,跟机械式电位器一样,都是可调的线性电阻,
光敏电阻跟普通电阻一样,只是一块均质体,阻值对电压不会有任何反应,
热敏电阻如不过度通电,则阻值只受待测物或环境溫度的影响,溫度不变,伏安特性也是线性,
忆阻器是压控变阻器件,但只要信息峰值不超过正负阈值,阻值就不会变,改变阻值的电压是超过正负阈值而且不应与信息共存的。

网友A:
树脂、橡胶、玻璃、石蜡、矿物油、克压力、特氟龙,都是绝缘体,而且导电能力不会因掺杂而改变,只能透过良导体粉末的羼入提供通道,结构嘛,就像这火龙果,能导电的只有那些黑点点,白色部份依然不导电,
而半导体却可藉着痕量掺杂而使整块材料的导电能力大大改善,掺杂的效果,是改变分子结构,仅仅一个电子不成键,就能令整块半导体的电子都活络起来,就像这个搬砖遊戏,只需一个小小缺口,就能让全部砖块都可挪移。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非线性是个彻头彻尾的睁眼瞎,不晓得将信息跟偏置区别对待,
忆阻器与光敏电阻,跟机械式电位器一样,都 ...

谁会认为,亮着的灯丝不是电阻?!
灯丝烧断了,这白炽灯还算是个电阻吗?!
氖泡不是真空的,但在人看来,除了两根作为电极的小杆杆,就别无他物,
未击穿的气体是绝缘的,那么,我楞说没启辉的氖泡是个 空气电容,你也说不得我错,
好咧,我把氖泡点亮了,那些发着光的气体该算甚么,不就是以电阻的角色活着累着吗?!
那对作为电极的小杆杆,在市电或直流中已成不了电容,只能老老实实给「氖气电阻」当端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电阻的成因是,①分子对电子的束缚、②晶格对流动电子的窒碍 (就像人在森林里,树不犯人但人跑得不痛快) ...

欧姆定律,是甚么来着?!
电阻固定,则〖E÷I=常数〗,伏安特性叫做线性 (而且只有一道,斜率不变),这就是基本欧姆定律,交直流通用,
如果  电源的频率 (须足以使电容通行) 和波形、及RLC三者的参数  全都固定,则 EI 关系也是常数,这就是所谓的「交流欧姆定律」,
在  交流欧姆定律  的场景中,〖E÷I ≠ R〗,除非谐振,否则 E÷I  跟 R 永不相符; 相反,在只含非线性 (或线性加非线性) 电阻的元件或电路中,〖R≡E÷I〗(虽然三者皆变数),同样是交直流通用,不会诱发频敏性。

网友C:
1秒钟,通过1库仑电子,发了1焦耳热。
那就是1A,1W,执行除法两次,得出的就是1V,1Ω。
话说,在1948年以前,安培与欧姆都是以实物效果定义的。

网友C:
欧姆定律,以固定的电阻为依归,对于可调电阻,咱们依然以常规(固值)电阻视之。
电位器是可调电阻,光敏,热敏,力敏,磁敏,气敏等电阻,当致敏因素不存在或剂量固定时,阻值也是线性的,那就同样是可调电阻,而不是非线性电阻。
非线性电阻的特点,是阻值紧随电压而变,阻值直接受控于电压才是真正的非线性电阻,这种控制是一蹴而就,绝对的可重复性,所以,伏安特性不会成为迴线,也不会变形。
非线性电阻的成因,通常是势垒跟电阻叠加,比如,PN结就是这样,不过,有某些电阻的自身阻力可被压控,不需加上势垒,气体放电灯就是例子。
气体放电灯,是个彻头彻尾的负微分导体,而PN结的表现可以是一般非线性或负微分,但这些非线性电阻都是由实体电阻堆砌出来的,只会耗电发热,伏安特性永远只能位列第一与第三象限,而第二与第四象限是真负阻的地盘,真负阻是产电者。

网友D:
此半导体非彼半导体,有偷换概念之嫌,确实东拉西扯.

网友C:
半导体跟电阻体冂,都是不太导电但非绝缘,不过却是一定一变,电阻体阻值坚定不移,半导体则有敏感性及可塑性。

网友C(2026-03-07):
同样位于良导体与绝缘体之间,禁带宽狭其实是次要。
半导体跟贫导体的硬分界,是能级的连续性,能级连续才能半导,才能透过掺杂令导电能力可调。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非线性电阻的实际阻值 紧随电压而变更,能影响阻值的只有电压,阻值对电压的响应,是即时性而且一步到位 ...

非线性电阻的三项规范:唯一、实时、可重复,
唯一:只听命于电动势,不需任何中转,
实时:像照镜子那样,你动,影像即时随动,
可重复:实际电阻跟电压的关系一一固定,不管伏安特性如何,
外因可以改变伏安特性,但外因跟伏安特性的关系同样是固定的。
而且,非线性纯电阻不会有频敏性,所以,白炽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非线性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同样位于良导体与绝缘体之间,禁带宽狭其实是次要。
半导体跟贫导体的硬分界,是能级的连续性,能级连续才 ...

对,这才是要害,
贫导体 (包括绝缘体) 没有连续能级,痕量掺杂是没用的,只能跟良导体拌和组成复合导电材料,
即使造成复合导电材料,贫导体本身依然是贫导,电能依然只能透过 隧穿效应 或位移电场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