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12-24V,输入电流最大2A,过压点设定在30V正负1V,这个电路可行不?如果参数不...

楼主:
输入12-24V,输入电流最大2A,过压点设定在30V正负1V,这个电路可行不?如果参数不对,要如何调整?

网友A(2026-02-04):
这个过压电路会不会更好?每一个参数的计算过程是怎样的?每一个元件的计算会的教一下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