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按多元素的线条组合非闭合区域铺铜的问题,知道的帮忙指导下,谢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6-02-04):
正规的方法我不会,我只会邪修的方法。
先将外边框复制,然后EA特殊粘贴没粘贴到顶层丝印层(就是用过顶层丝印包围你要普通的区域),然后选中顶层丝印TVB(创建多边形剪切),然后单击创建的剪切块,将右边的多边形剪切块勾选去掉,现在这个剪切块就变成一个不规则形状的填充了,你可以给他安排在顶层或者底层,也可以给它安排网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规的方法我不会,我只会邪修的方法。
先将外边框复制,然后EA特殊粘贴没粘贴到顶层丝印层(就是用过顶层 ...

非常感谢 上截图吧

网友C:
重点是这步操作。之前需要选择轮廓线构成封闭区间,我刚试了轮廓线可以不同层,这就不需要采用“特殊粘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重点是这步操作。之前需要选择轮廓线构成封闭区间,我刚试了轮廓线可以不同层,这就不需要采用“特殊粘贴 ...

轮廓线可以不同层,选中就直接进行转换这一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重点是这步操作。之前需要选择轮廓线构成封闭区间,我刚试了轮廓线可以不同层,这就不需要采用“特殊粘贴 ...

你用的是AD几

网友D:
我用AD10,转换菜单和填充菜单里面都有可以用的命令,效果一样,选中的轮廓必须在同一层,否则出来的就不对。生成后再双击改参数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用AD10,转换菜单和填充菜单里面都有可以用的命令,效果一样,选中的轮廓必须在同一层,否则出来的就不 ...

好的  谢谢

网友C:
我用的是AD22。以前有版本要求封闭区域同层,可以用“特殊粘贴”,把不同层的元素粘贴到同一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轮廓线可以不同层,选中就直接进行转换这一步吗?

是的。封闭区间选中就直接进行转换。
沙发贴就解决问题了。后面算是垃圾回帖。
最多牵涉2条指令
快捷键EA 特殊粘贴  如需同层使用
快捷键TVG 创建铺铜
不习惯多尝试,

网友C:
“特殊粘贴”关键词出现多次,楼主就不尝试下?

网友E:
有没有学习AD的视频和资料啊

网友B(2026-03-11):
引用 网友C:
“特殊粘贴”关键词出现多次,楼主就不尝试下?

EA 我知道 这个方法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