湿温度传感器SHT3x和SHT4x通用驱动程序

楼主(2026-02-04):
    SHT3x和SHT4x系列温湿度传感器通用驱动源代码,可读取SHT3x或SHT4x系列传感器的温湿度值并在128*64的OLED屏幕上显示,显示值保留2位小数,每次读取数据都进行校验,保证数据读取的正确。可通过修改变量或IO口跳线来设定是驱动SHT3x芯片或是SHT4x芯片。    附件是完整的工程文件,可直接编译使用。程序在STC8G1K17单片机上测试通过,其它型号单片机可能需要修改头文件。代码中有详细注释,便于解读。

/****************************************
**
**  项目名称:           SHT3x&4x温湿度传感器采集
**  文件名称:           MAIN.c
**  模块功能:           主程序
**  创 建 者:           常建国
**  E-mail  :           cjg1972@163.com
**  QQ      :           2768842781
**  创建时间:           2026-01-08
**  版    本:           v1.0(stc8g1k17/11.0592M)
**  描    述:           读取SHT3x&4x温湿度传感器数据并计算、校验,在OLED屏幕上显示
**
*********************************************************/
#include <stc8g.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define.H>
#include <OLEDLIB.H>
#include <OLED12864.c>
#include <sht3x4x.c>

/*******************************************************************************************************/
/*******************************************************************************************************/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
    P1M1=0x00;               //设置P1口准双向
    P1M0=0x00;

    P3M1=0x00;               //设置P3口准双向
    P3M0=0x00;

    P5M1=0x00;               //设置P5口准双向
    P5M0=0x00;

    Init_Timer();            //初始化定时器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if(P10==0)MODEL=0;       //根据IO口设置芯片型号SHT3x
    if(P11==0)MODEL=1;       //根据IO口设置芯片型号SHT4x
    SHT_init(0x44);          //初始化SHT传感器

    OLED_Brig(250);          //设置屏幕亮度
    OLED_CLS();              //清屏幕
    OLED_P6x8Str(0,44,MODEL==0?"SHT3x":"SHT4x",0);

    while(1)                 //主循环
    {
        SHT_read_result(0x44);
        delayMS(3000);       //3秒钟刷新一次
    }
}
/********************************************************/
/********************************************************/
void Init_Timer(void)        //初始化定时器
{
    AUXR=0xc0;               //T0、T1为1T模式
    TL0=T1MS;                //定时器0赋初值
    TH0=T1MS>>8;

    ET0=1;                   //打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EA=1;                    //总中断打开
}

/********************************************************/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程序
{
    MS++;                    //ms计数
}

Keil代码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