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1637编码共阳共阴困扰

楼主(2026-02-04):
一直有个问题困扰我很久!TM1637驱动的8段共阳数码管3661BS,数码管是共阳的!结果再控制LED亮灭的时候编码却用了共阴的数码管编码。
下面是CL3661BS数码管  6位共阳数码管
     dp-a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一开是我理解的是如果让数码管显示“不因该是对应hgfedcba/11000000,0XC0么?因为数码管是共阳的呢?
最后发现一个帖
人家给出了这样的表格

原来这个对应关系是这样子的!我一直以为编码对应的TM1637引脚电平,看来还是误解了~

网友A:
经典的段码表用于MCU直接或经放大器驱动数码管只适用于共阴数码管,俗称共阴段码表。至于间接驱动的数码管、液晶屏,其驱动芯片输入的段码数据基本都是采用经典的段码表。

网友B:
编码对应的肯定是TM1637引脚电平,高低不同而已。

网友C:
从最基本的点亮数码管来说,你的理解也没问题,确实是要让哪段亮就是把哪段的seg拉低。但是你现在并不是直接驱动,使用的1637,对于1637来说,就是亮那段,你要把对应段的ram设置成高,至于你前面的理解,由1637替你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最基本的点亮数码管来说,你的理解也没问题,确实是要让哪段亮就是把哪段的seg拉低。但是你现在并不是直 ...

对!
的!

网友D:
驱动芯片输入的

网友E:
图1.2.2有明显错误,3和9的编码完全一样,3的编码1001111是对的,但9的编码不对,9的编码应该是110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