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的PDF,怎么能简单的编辑成黑色,灰色打印很多不清楚

楼主(2026-02-05):
感觉是个不难的事。

但一直没有人回答清楚。

比如某个开发板的原理图。

B站上看了半天,都没有,

比如这个普中开发板的

网友A:
用PS搞搞你看可以不

网友B:
想编辑的话,方法很多。仅说其中之一:用CAXACAD绘图软件,将PDF格式的文件导入,然后就可以随心所欲的调整、改变、编辑等

网友B:
这是用CAXACAD导入,编辑过的楼主PDF文件

网友C:
PS可以直接打开。
话说这个图看就可以,笔记也可以
打印成彩的也可以但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S搞搞你看可以不

你能不能详细一点???

太感谢了!!!!!

楼主:
能不能告诉方法啊?谢谢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告诉方法啊?谢谢啊

用PS打开,选择色彩范围,先把背景和黄颜色分别填充白色然后选白色,反选,填充黑色

网友D:
有没有可能是AD在导出PDF的时候可以设置,有3种选项,彩色,灰度,单色,

网友D:
也可以直接把PDF文件再打印成单色的PDF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可能是AD在导出PDF的时候可以设置,有3种选项,彩色,灰度,单色,

我是从人家网上下的。

最后发现福祁编辑器可以改。

PS好像也能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