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通用的复杂按键状态机,可实现单击后长按,双击后长按及更多功能

楼主(2026-02-05):
下面的代码实现了多种按键输入处理,基于switch状态机实现,可实现单击双击三击长按,单击后长按,双击后长按。
多平台可用,只需要修改KEYINPUT即可。
如果是51单片机,改为#define KEYINPUT P32
如果是32单片机,改为#define KEYINPUT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0)
使用方法:可以在定时器中断中直接调用KEY_HANDLER函数,也可以在定时器中断设允许标志,主循环执行KEY_HANDLER
KEY_HANDLER函数中的不同case,我现在填入的是测试用的串口打印函数,可以直接改为你需要的功能代码。

本函数无法连续返回同一个按键状态,比如在三次定时器中断中状态先后变化为NOKEY→LONGKEY→NOKEY,所有的按键装填,只能返回一次!
如果需要持续长按来修改某个变量值的效果,推荐在KEY_HANDLER函数中仅设允许位,比如这样
            case SINGLETOLONGKEY://单击后长按
                decreaseduty = 1;//减少占空比标志
                break;

然后在主循环中执行下面的,即按键抬起后,清零标志
        if(KEYINPUT){//P32 == 1,按键抬起
            increaseduty = 0;//清空占空比调节标志
            decreaseduty = 0;
        }

下面为全部代码:
#define KEYINPUT 15//按键输入为P32
#define NOKEY 0//无
#define SINGLEKEY 1//单键
#define DOUBLEKEY 2//双键
#define TRIPLEKEY 3//三键
#define LONGKEY 4//长键
#define SINGLETOLONGKEY 5//单击后长按键
#define DOUBLETOLONGKEY 6//双击后长按键
#define KEYSTATE0 0
#define KEYSTATE1 1
#define KEYSTATE2 2
#define KEYSTATE3 3
unsigned char KEY_DRIVER(void){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state = KEYSTATE0;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time = 0;
    bool keypress;
    unsigned char keyreturn = NOKEY;
    keypress = digitalRead(Button);//读取P32电平
    switch(keystate){
        case KEYSTATE0://按键初始状态,按下后转换到消抖与确认态,用定时器中断间隔实现消抖
            if(!keypress){//P32==0
                keystate = KEYSTATE1;//如果无按键按下就始终返回为NOKEY
            }
            break;
        case KEYSTATE1:
            if(!keypress){//P32==0
                keytime = 0;
                keystate = KEYSTATE2;}//按键仍然处于按下,消抖完成,状态转换到计时
            else{
                keystate = KEYSTATE0;//低电平持续时间过小,不足一个定时器间隔
            }                        //认为是无效按键,清零状态,实现消抖
            break;
        case KEYSTATE2:
            if(keypress){//P32==1,按键释放,且间隔2个定时器中断以上,认为是无抖动的有效按键输入。
                keyreturn = SINGLEKEY;//返回单击
                keystate = KEYSTATE0;//清空状态
            }//重要修改!更改长按时间由1280ms到400ms!
            else if(++keytime >= 20){//P32=0,持续按下,计时加一个定时器中断间隔时间
                keyreturn = LONGKEY;//在下次定时器中断直接输出为长按,不需要等待
                keystate = KEYSTATE3;//进入状态3,等待按键释放
            }
            break;
        case KEYSTATE3://等待按键释放,释放后清空状态
            if(keypress){//P32==1,按键已经抬起
                keystate = KEYSTATE0;//清空状态
            }
            break;
        }
            return keyreturn;
    }
unsigned char KEY_READ(void){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1 = KEYSTATE0;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time1 = 0;//多次按键计数器
    unsigned char keyreturn = NOKEY;
    //对于单击后长按,双击后长按,单独设静态变量防止状态丢失
    unsigned char keytemp = KEY_DRIVER();//读取按键状态
    switch(key1){
        case KEYSTATE0:
            if(keytemp == SINGLEKEY){
                keytime1 = 0;//第一次单击,无返回值,到下个状态判断之后是否有再次单击
                key1 = KEYSTATE1;//切换至下一状态
            }
            else{
                keyreturn = keytemp;//对于无键,或首先为长按的事件返回原事件
            }
            break;
        case KEYSTATE1:
            if(keytemp == LONGKEY){//在这里检测单击后长按
                keyreturn = SINGLETOLONGKEY;//状态保存到multikeyreturn中
                key1 = KEYSTATE0;//切换到状态3,等待按键抬起
            }
            else if(keytemp == SINGLEKEY){//再次检测到单击,进入state2
                key1 = KEYSTATE2;}
            else{
                if(++keytime1 >= 40){//在这里实现等待双击
                    keyreturn = SINGLEKEY;//如果超时,返回单击
                    key1 = KEYSTATE0;//清空状态
                }//等待时间800ms?无所谓,不需要对双击做反应
            }//三击是直接输出,无需等待
            break;
        case KEYSTATE2:
            if(keytemp == SINGLEKEY){//第三次单击,总间隔小于640ms,沿用state1中的计数器
                keyreturn = TRIPLEKEY;//输出为三击
                key1 = KEYSTATE0;//返回初始状态
            }
            else if(keytemp == LONGKEY){//检测到长按
                keyreturn = DOUBLETOLONGKEY;
                key1 = KEYSTATE0;//切换到状态0
            }
            else{
                if(++keytime1 >= 48){//沿用之前的计数器值,继续计数
                    keyreturn = DOUBLEKEY;//超时,没有检测到第三次单击,输出双击
                    key1 = KEYSTATE0;
                }
            }
            break;
        }
        return keyreturn;
    }
unsigned char keyevent = NOKEY;//初始化为0
void KEY_HANDLER(void){//按键处理
    keyevent = KEY_READ();//调用按键读取函数
        switch(keyevent){
            case NOKEY:
                break;
            case SINGLEKEY:
            Serial.println("SINGLEKEY");
                break;
            case LONGKEY://长按按键,增加占空比
                Serial.println("LONGKEY");
                break;
            case SINGLETOLONGKEY://单击后长按
                Serial.println("SINGLETOLONGKEY");
                break;
            case DOUBLEKEY://双击,快速退出闪烁模式
            Serial.println("DOUBLEKEY");
                break;
            case DOUBLETOLONGKEY:
            Serial.println("DOUBLETOLONGKEY");
                break;
            case TRIPLEKEY://三击
                Serial.println("TRIPLEKEY");
                break;
            }
        }

网友A:
    如下,以轮询的方式,实现单个按键的长按和短按检测。其中,HAL_GetTicks 为系统systick计时。

void set_button_task(void *param){

    uint8_t rv = 0;

    uint32_t ticks_elapsed = 0;
    uint32_t ticks_now = 0;

    while(true){

        osDelay(80);

        rv = set_button_press_confirm();
        if (!rv && !button_press_time_start){       // low pressed down

            button_press_time_start = HAL_GetTick();

            ticks_elapsed = 0;

            local_printf("button press down\r\n");

        }

        if (rv && button_press_time_start){                              //high  press up
            ticks_now = HAL_GetTick();

            if (ticks_now >= button_press_time_start){

                ticks_elapsed = ticks_now - button_press_time_start;
            } else {

                ticks_elapsed = MAX_WORD_VALUE - button_press_time_start + ticks_now;
            }

            button_press_time_start = 0;

            if (ticks_elapsed > 1400) {

                button_double_click();

                local_printf("button double\r\n");

            } else if (ticks_elapsed > 120) {

                button_single_click();

                local_printf("button single\r\n");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