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MP86941-C芯片手册

楼主(2026-02-06):
笔记本电脑电源DC-DC芯片坏了,想找个MP86941-C芯片手册参考一下。

网友A:
网上搜到的:MP86941-CGQVT,是深圳市明佳达电子的芯片,不知道能否帮到您。
MP86941-CGQVT 是一款高效同步降压DC-DC转换器,采用QFN封装,适用于工业自动化、通信设备、服务器电源及消费电子等应用场景。该芯片集成高侧和低侧MOSFET,支持宽输入电压范围,具备高转换效率和低静态电流,可满足现代电子设备对电源管理的高性能需求。

MP86941-CGQVT 特性

宽输入电压范围:3.3V 至 18V。

低静态电流:在禁用模式下静态电流极低,有助于降低功耗。

宽输出电压范围:支持宽范围的输出电压,适用于多种应用场景。

可调节死区时间:支持可调节的死区时间,以优化系统性能。

可调节欠压闭锁(UVLO):支持可调节的欠压闭锁功能,保护电路免受低电压影响。

软启动功能:具备软启动功能,可防止启动时的电流冲击。

短路保护:在发生短路时自动关断,保护电路安全。

低延迟:具有低延迟特性,适合高速应用。

过热保护:内置过热保护功能,当芯片温度过高时自动关断。

MP86941-CGQVT 参数

输入电压范围: 3.3V 至 18V

静态电流(禁用模式): 10 µA

最大输出电压: 800V

工作温度范围: -40°C 至 +150°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