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换笔记本电脑上的这种芯片?

楼主(2026-02-06):
电脑DC芯片坏了,需要换,目前只有热风器和电烙铁,锡膏,还有助焊剂,需要怎么换才可靠?

网友A:
保险一点的用耐高温胶带保护周边元件,拆下旧件后,用吸锡带吸净旧锡,再在板上涂适量锡膏,熔锡冷却后加助焊剂焊接。注意热风器温度不要太高。

网友B:
还需要什么?

网友C:
有热风器和锡膏,就足够了

网友D:
貌似网上很多教程

网友E:
给其他器件做好隔热,热风器350° ,沿芯片边缘画圈斜吹2-30秒左右,用镊子夹取下来;清理干净焊盘;涂上锡膏和助焊剂,用焊笔融化留下平整焊盘;将芯片贴上用热风器加热20-30秒左右

网友E:
给其他器件做好隔热,热风器350° ,沿芯片边缘画圈斜吹2-30秒左右,用镊子夹取下来;清理干净焊盘;上锡膏和助焊剂,用焊笔融化留下清晰的焊盘;将芯片贴上用热风器加热20-30秒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其他器件做好隔热,热风器350° ,沿芯片边缘画圈斜吹2-30秒左右,用镊子夹取下来;清理干净焊盘;涂上锡 ...

旁边器件用什么隔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旁边器件用什么隔热

耐高温胶带

网友F:
热风器吹下,烙铁+吸锡带板和芯片拖平,芯片植锡,热风器吹上,收工。
记得加焊油后要清理,其他助焊剂可以无视。

网友G:
最关键的是,芯片那些引脚上好足够等量的锡,否则。。。最好的方式是用相应的钢网植锡。

网友H:
不经常使用热风器和电烙铁的,建议找 专业维修的

网友I:
先把焊盘清理干净,再用周边耐高温胶带保护好,热风器开干
如果心里没底或者手生,还是找个修电脑的店出个手工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