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4057 LP4054 电池或电源正负极接反是否会损坏

楼主:
在可拆卸电池的产品中已经发现很多都是因为这个充电芯片出现的问题,求助各位师傅,正负极接反是否会损坏。如果不是这个原因的还会有哪些原理!

网友A(2026-02-09):
既然很多一试便知。
多数芯片都会。

网友B:
很大程度会损坏!

网友B:
损坏的原因有可能是电流设置不合理(偏大)导致的.从内部结构图看,当运放输入电压超过允许极限值时有可能会损坏。(如果接反,运放的输入端电压为-3至-4.2V,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过了运放的允许输入电压极限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