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1A多功能编程器,也叫土豪金CH341,使用

楼主:
是一款 CH341A 多功能编程器,也叫土豪金CH341编程器,是电子维修和开发中很实用的工具。
主要功能
SPI/I2C 存储芯片读写:可读写主板 BIOS、路由器、液晶设备里的 24/25 系列 SPI Flash 和 EEPROM 芯片。你可以用它备份或刷写固件,修复主板或路由器的故障。
TTL 串口功能:它支持 TTL 电平的串口通信,可以用来给单片机、机顶盒等设备刷固件,或者作为调试串口使用。
多模式切换:板上的“1-2 编程”和“2-3 TTL 刷机”切换点,可以让你在编程模式和 TTL 串口模式之间切换,适配不同的使用场景。
常见用途
电脑主板:备份或刷新 BIOS 芯片,解决主板无法启动等问题。
路由器:刷写第三方固件(如 OpenWRT)来扩展功能。
家电维修:比如你图中提到的格力、美的空调主板的 CPU 读写和固件烧录。
单片机开发:作为 TTL 串口工具,调试或烧录程序。
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整理一份CH341A 接线和使用的详细步骤,这样你在刷写 BIOS 或给设备刷机时就不容易出错了
CH341A 多功能编程器使用指南
我把它分成SPI 编程模式和TTL 串口模式两个常用场景来整理,你可以直接对照操作。
??? 一、SPI 编程模式(刷写 24/25 系列 BIOS/Flash 芯片)
1. 硬件连接
芯片与编程器的引脚对应:
CH341A 板上标识存储芯片引脚说明CSCS# / SS片选信号CLKSCK时钟信号MOSIDI / SI主机发、从机收MISODO / SO主机收、从机发3.3VVCC供电(大部分芯片用 3.3V,少数老芯片用 5V)GNDGND地线
模式切换:将板上的短路帽插在 1-2 编程 位置。
重要提示:24 系列是 I2C 协议,25 系列是 SPI 协议,连接引脚和软件设置都要对应。
2. 软件操作(以 AsProgrammer 为例)
下载并打开 AsProgrammer 软件,在“硬件”中选择 CH341A。
在“芯片”中选择你要操作的型号(如 W25Q64FV),然后点击“检测”。
检测成功后,点击“读取”可备份芯片内容,点击“擦除”后再点击“编程”即可刷入新固件。
操作完成后,点击“校验”确保写入数据与原文件一致。
?? 二、TTL 串口模式(单片机/机顶盒刷机调试)
1. 硬件连接
模式切换:将板上的短路帽插在 2-3 TTL 刷机 位置。
TTL 引脚对应:
CH341A 板上标识目标设备引脚说明TXRX编程器发送 → 设备接收(交叉连接)RXTX编程器接收 → 设备发送(交叉连接)GNDGND地线(必须接,否则可能乱码)5V / 3.3VVCC给设备供电(根据设备电压选择)
注意:务必确认设备的电平是 3.3V 还是 5V,避免烧板。
2. 软件操作(以 串口调试助手 为例)
打开电脑设备管理器,找到 CH341A 对应的 COM 端口(如 COM3)。
打开串口调试助手,选择对应的 COM 口,设置波特率(如 115200)、数据位 8、停止位 1、无校验。
点击“打开串口”,设备上电后即可看到调试日志;若要发送指令,直接在发送框输入内容并点击“发送”。
?? 通用注意事项
供电电压:绝大多数主板 BIOS、路由器 Flash 芯片都是 3.3V,不要插 5V,否则可能烧坏芯片。
静电防护:操作 BIOS 芯片时最好佩戴防静电手环,避免静电击穿。
引脚检查:连接前务必核对引脚定义,插反或虚接会导致检测失败或损坏芯片。
驱动安装:首次使用需安装 CH341A 驱动,电脑才能识别设备。
如果你要刷写主板 BIOS,我可以给你一份主板 BIOS 备份与刷写的详细步骤,包含芯片拆卸、连接、校验等关键环节,让你避免变砖风险。需要吗?
CH341A 多功能编程器使用指南
我把它分成SPI 编程模式和TTL 串口模式两个常用场景来整理,你可以直接对照操作。
??? 一、SPI 编程模式(刷写 24/25 系列 BIOS/Flash 芯片)
1. 硬件连接
芯片与编程器的引脚对应:
CH341A 板上标识存储芯片引脚说明CSCS# / SS片选信号CLKSCK时钟信号MOSIDI / SI主机发、从机收MISODO / SO主机收、从机发3.3VVCC供电(大部分芯片用 3.3V,少数老芯片用 5V)GNDGND地线
模式切换:将板上的短路帽插在 1-2 编程 位置。
重要提示:24 系列是 I2C 协议,25 系列是 SPI 协议,连接引脚和软件设置都要对应。
2. 软件操作(以 AsProgrammer 为例)
下载并打开 AsProgrammer 软件,在“硬件”中选择 CH341A。
在“芯片”中选择你要操作的型号(如 W25Q64FV),然后点击“检测”。
检测成功后,点击“读取”可备份芯片内容,点击“擦除”后再点击“编程”即可刷入新固件。
操作完成后,点击“校验”确保写入数据与原文件一致。
?? 二、TTL 串口模式(单片机/机顶盒刷机调试)
1. 硬件连接
模式切换:将板上的短路帽插在 2-3 TTL 刷机 位置。
TTL 引脚对应:
CH341A 板上标识目标设备引脚说明TXRX编程器发送 → 设备接收(交叉连接)RXTX编程器接收 → 设备发送(交叉连接)GNDGND地线(必须接,否则可能乱码)5V / 3.3VVCC给设备供电(根据设备电压选择)
注意:务必确认设备的电平是 3.3V 还是 5V,避免烧板。
2. 软件操作(以 串口调试助手 为例)
打开电脑设备管理器,找到 CH341A 对应的 COM 端口(如 COM3)。
打开串口调试助手,选择对应的 COM 口,设置波特率(如 115200)、数据位 8、停止位 1、无校验。
点击“打开串口”,设备上电后即可看到调试日志;若要发送指令,直接在发送框输入内容并点击“发送”。
?? 通用注意事项
供电电压:绝大多数主板 BIOS、路由器 Flash 芯片都是 3.3V,不要插 5V,否则可能烧坏芯片。
静电防护:操作 BIOS 芯片时最好佩戴防静电手环,避免静电击穿。
引脚检查:连接前务必核对引脚定义,插反或虚接会导致检测失败或损坏芯片。
驱动安装:首次使用需安装 CH341A 驱动,电脑才能识别设备。
如果你要刷写主板 BIOS,我可以给你一份主板 BIOS 备份与刷写的详细步骤,包含芯片拆卸、连接、校验等关键环节,让你避免变砖风险。需要吗?
一、SPI 编程模式(刷写 24/25 系列芯片)
AsProgrammer
开源免费,界面直观,支持几乎所有主流 24/25 系列芯片,还支持校验、擦除、自动检测等功能,是最常用的工具。
CH341A Programmer
体积小巧,操作简单,适合新手备份和刷写主板 BIOS。
Flashrom
命令行工具,适合 Linux 环境下操作,常用于路由器、服务器等设备的固件刷写。
二、TTL 串口模式(刷机/调试)
串口调试助手
最经典的国产工具,支持 ASCII/HEX 收发、自动发送、日志保存,功能全面。
Putty
轻量级跨平台工具,支持串口、SSH 等多种协议,适合调试单片机、路由器的命令行界面。
TeraTerm
免费开源,支持宏脚本,适合自动化调试和批量发送指令。
三、特别提示
如果你是刷写主板 BIOS,优先选 AsProgrammer,兼容性和稳定性最好。
如果是给机顶盒/单片机刷机,用 串口调试助手 或 Putty 就足够了。
我可以给你一份AsProgrammer 软件的详细设置步骤,包含驱动安装、芯片检测、备份和刷写的每一步,你跟着做就不会出错。需要吗?
变频空调 CPU 刷机(固件刷写)指南
用你的 CH341A 编程器来刷变频空调主板 CPU(通常是带 SPI Flash 的主控芯片),核心是读写主板上的 24/25 系列存储芯片,而不是直接对 CPU 操作。下面是完整的操作步骤和注意事项。
一、前期准备
硬件准备
CH341A 编程器(需安装驱动)
杜邦线若干
防静电手环(防止静电击穿芯片)
热风枪/电烙铁(用于拆卸/焊接 Flash 芯片)
万用表(用于检测芯片引脚定义和电压)
软件准备
AsProgrammer:读写 24/25 系列芯片的首选工具
空调对应型号的原厂固件备份文件(非常重要,防止变砖)
二、核心操作步骤
1. 找到主板上的存储芯片
变频空调主板的 CPU 旁,会有一个 8 脚 SOP 封装的芯片,常见型号有:
25 系列 SPI Flash:W25Q16BV、W25Q32FV
24 系列 I2C EEPROM:AT24C02、AT24C16
这就是存储空调固件、参数的芯片,也是我们的操作目标。
2. 芯片拆卸与连接
拆芯片:用热风枪(温度 350–400℃,风速适中)均匀加热芯片引脚,待焊锡熔化后取下。
连接 CH341A:将芯片引脚与 CH341A 编程器的 SPI 接口对应连接:
CH341A 引脚存储芯片引脚3.3VVCCGNDGNDCSCS#CLKSCKMOSIDI/SIMISODO/SO?? 注意:
空调存储芯片几乎都是 3.3V 供电,绝对不能接 5V,否则会直接烧毁芯片。
引脚必须一一对应,插反会导致检测失败或损坏芯片。
3. 刷写固件(以 AsProgrammer 为例)
切换模式:将 CH341A 板上的短路帽插在 1-2 编程 位置。
软件设置:
打开 AsProgrammer,在“硬件”选项中选择 CH341A。
在“芯片”选项中,选择你拆下来的芯片型号(如 W25Q32FV)。
备份原固件:点击“检测”,确认芯片被识别后,点击“读取”,将原固件保存到电脑(这是救砖的唯一保障)。
刷入新固件:点击“擦除”,等待芯片擦除完成后,点击“打开”选择新固件文件,再点击“编程”开始刷写。
校验:刷写完成后,点击“校验”,确保写入的固件与原文件完全一致。
4. 芯片回焊
将刷好的芯片用热风枪重新焊接回主板原位置,注意引脚对齐,避免短路。
三、关键注意事项
固件匹配:必须使用与空调型号、主板版本完全一致的固件,否则会导致空调无法启动、功能异常。
供电安全:操作时务必断开空调电源,仅给编程器供电,避免主板带电操作。
引脚定义:不同主板的芯片引脚定义可能有差异,最好用万用表测一下芯片的 VCC、GND 引脚,确认后再连接。
救砖预案:如果刷写后空调无法启动,可重新拆下芯片,刷入之前备份的原固件恢复。
我可以帮你整理一份空调主板 Flash 芯片刷写救砖清单,包含常见问题排查、固件备份验证和回焊注意事项,让你操作更稳妥。需要吗?
编程和刷机在电子设备领域是两个不同的操作,核心区别在于操作对象、目的和技术逻辑完全不同,我帮你拆解清楚:
?? 核心区别
维度编程(烧录程序)刷机(刷写固件)操作对象单片机/开发板的 MCU(主控制器)或配套的小容量存储芯片设备主板上的大容量 Flash 存储芯片(如 SPI Flash、eMMC)目的给空白或可擦写的 MCU/芯片,写入开发者自己编写的控制程序,实现特定功能(比如让单片机驱动传感器、控制电机)给成品设备(如空调、路由器、手机)刷入完整的系统固件,恢复或升级设备的整体功能技术逻辑通常是增量写入,仅更新 MCU 内部的程序代码,设备的底层硬件驱动和系统框架不变是整体覆盖,会替换整个设备的操作系统、驱动和预置软件,相当于给设备换了一套完整的“操作系统”典型场景用 CH341A 给 STM32 单片机烧录自己写的 LED 闪烁程序;用 Arduino IDE 给开发板上传代码用 CH341A 给变频空调主板刷写原厂固件修复故障;给路由器刷 OpenWRT 固件扩展功能?? 具体场景举例
编程:你买了一块 STM32 开发板,自己写了一段代码让它读取温湿度传感器并通过串口输出,然后用编程器把这段代码烧进单片机,这就是编程。
刷机:家里的变频空调主板故障,你拆下它的 25 系列 Flash 芯片,用 CH341A 刷入厂家提供的完整固件包,让主板恢复正常运行,这就是刷机。
?? 简单一句话总结
编程 → 给“裸”的芯片写入“小程序”,让它执行特定任务。
刷机 → 给“成品设备”的存储芯片写入“完整系统包”,让整个设备恢复或升级功能。
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整理一份编程与刷机操作的详细对比清单,让你在不同场景下能快速判断该用哪种方式。需要吗?
看液晶电视的串口打印信息(调试 log),既不是“刷机”,也不是“编程”,而是串口调试 / 串口通信。
我给你一句话分清:
刷机:把固件写到 Flash 里(改系统)
编程:给 MCU 写程序(写代码)
串口打印:只是看电视主板输出的调试文字(只读、不改任何东西)
一、你要做的是:串口调试(看 log)
液晶电视主板上一般有一个 TTL 串口(TX/RX/GND),电视启动时会从 TX 引脚输出:
开机自检信息
启动进度
报错代码(如黑屏、不开机、反复重启)
系统加载过程
你用 CH341A 连接这个串口,电脑上打开串口助手,就能看到这些文字。
这叫:串口调试 / 串口打印 / 看 log,不是刷机,也不是编程。
二、那什么时候才是“刷机 / 编程”?
1. 刷机(电视最常见)
用 USB 放升级包,电视自动升级
或用编程器读/写主板上的 25Qxx SPI Flash 芯片
→ 这是刷机 / 升级固件 / 救砖
2. 编程(几乎不用在电视上)
给单片机写你自己的代码
电视是成品,一般不会给你“编程”,只给你“刷机”
三、你现在的需求:看串口打印
你只需要:
电视主板找到 TX/RX/GND 测试点
CH341A 切到 TTL 模式(2-3 那个跳线)
接线:
CH341A TX → 主板 RX
CH341A RX → 主板 TX
GND ? GND(必须接)
电脑打开串口助手,设置:
波特率:电视常用 115200
8N1(8数据位,1停止位,无校验)
电视上电,就能看到打印信息。
四、一句话总结
看串口打印信息 → 串口调试(看 log)
升级/修复系统 → 刷机
写自己的代码到芯片 → 编程
你现在要做的是:串口调试,不是刷机也不是编程。

怎么在电视主板上找 TX/RX/GND
怎么用 CH341A 接线看 log
常见波特率和故障 log 怎么看
需要我一步步教吗?
下面我给你一套液晶电视串口打印(看 log)完整操作步骤,你照着做就能看到电视启动信息、报错代码。
一、准备工具
CH341A 编程器(你手上那个)
杜邦线 3 根(TX、RX、GND)
电脑 + 串口助手(如:XCOM、串口调试助手、SecureCRT、Putty)
电视主板(断电状态)
二、CH341A 切到 TTL 串口模式
找到 CH341A 上的跳线帽:
标着:1-2 编程 / 2-3 TTL 刷机
把跳线帽插到 2-3 TTL 刷机 这一侧。
这一步是关键:切到串口模式,不是编程模式。
三、在电视主板上找串口 TX/RX/GND
电视主板上一般有:
4P 或 3P 排针,写着:TX、RX、GND、3.3V
或者是测试点(金属小圆点),旁边丝印:TX、RX、GND
常见位置
靠近主芯片(MSD6Axxx、MTKxxx、Realtek 等)
靠近网口、USB 口附近
靠近 25Qxx Flash 芯片附近
怎么确认是串口?
一般是 3 个点:TX、RX、GND
很多电视串口是 3.3V TTL 电平,不是 RS232
四、接线(非常关键:交叉接)
CH341A ? 电视主板
CH341A TX → 电视 RX
CH341A RX → 电视 TX
CH341A GND → 电视 GND(必须接)
不要接 3.3V/5V!
电视自己供电,CH341A 只接 TX/RX/GND 即可,避免电压冲突烧主板。
五、电脑端串口助手设置
插上 CH341A → 电脑设备管理器看 COM 口(如 COM3)
打开串口助手,设置:
串口号:COMx(你看到的那个)
波特率:115200(电视最常用)
数据位:8
停止位:1
校验:无
流控:无
点击“打开串口”
六、上电看 log
电视通电开机
串口助手会立刻刷屏:
U-Boot 启动信息
内核打印
自检信息
报错代码(如:屏供电异常、DDR 错误、EMMC 错误、分区错误等)
如果没显示:
检查 TX/RX 是否接反(调换一次)
换波特率:常见还有 57600、9600、38400
确认 GND 接好
确认 CH341A 跳线在 TTL 模式
七、这些 log 能帮你判断什么?
你会看到类似:
DDR init fail → 内存问题
EMMC/Flash error → 存储芯片坏
LVDS error → 屏线/屏供电问题
bootargs、bootcmd → U-Boot 信息
panic、reboot → 系统崩溃重启
这些就是维修电视的关键线索。
八、一句话总结
看串口打印 = 串口调试(看 log)
不是刷机,不是编程
只需要:CH341A 切 TTL → 接 TX/RX/GND → 串口助手 115200 → 上电看信息

教你如何在主板上快速定位 TX/RX/GND(不用万用表也能大概率找对)
给你一份常见电视串口波特率清单
帮你看懂 log 里的报错代码

下面给你一份常见电视串口波特率清单,你在看 log 时直接挨个试就行,不用猜。
一、最常用(优先试这几个)
115200(绝大多数智能电视、安卓电视)
57600(老款、部分杂牌、早期液晶)
9600(部分老 CRT/液晶、机顶盒)
二、按品牌/方案常见波特率(经验值)
小米、TCL、海信、创维、康佳、长虹(智能安卓)
→ 优先:115200
三星、LG(部分机型)
→ 常见:115200 / 57600
海尔、统帅、模卡
→ 常见:115200 / 57600
杂牌/公板(MSD6A、MTK、Realtek 方案)
→ 优先:115200,不行再试 57600
部分老款非智能电视
→ 常见:9600 / 19200 / 38400
三、你可以按这个顺序试(最快出 log)
先设:115200 → 上电看有没有字
没有 → 换:57600
还没有 → 换:9600
再不行:38400 / 19200
注意:
每次换波特率前,先关闭串口,改好再打开。
电视要重新上电,log 一般只在开机那几秒输出。
四、如果还是看不到,排查这 4 点
CH341A 跳线是否在 2-3 TTL 刷机 位置?
TX/RX 是否交叉接?(TX→RX,RX→TX)
GND 是否接好?(必须共地)
有没有误接 3.3V/5V?(看 log 只接 TX/RX/GND 即可)

“电视串口常见报错 log 对照表”(比如看到 DDR、EMMC、LVDS、PANEL 等关键词代表什么故障),方便你直接判断是主板、屏、还是供电问题。需要吗?
我用最直白的话跟你说清楚:
“先关闭串口,再打开” = 让串口助手“重新生效”你改的波特率。
一、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在串口助手里改了波特率(比如从 115200 改成 57600),
软件不会自动生效,必须:
先点 关闭串口
再点 打开串口
这样新的波特率才会真正生效。
二、举个例子你就懂
你现在串口开着,波特率 115200
你想试 57600,直接在下拉框改成 57600
但串口还开着 → 软件还是按 115200 在接收
所以你看不到正常 log,以为不对
必须:关闭 → 改波特率 → 再打开 → 才是 57600
三、正确操作步骤(每次换波特率都要这样)
点 关闭串口
把波特率改成你要试的(如 57600)
点 打开串口
电视重新上电,看有没有 log
四、一句话总结
改波特率必须“关串口 → 改 → 再开”,否则改了也白改。

网友A(2026-02-08):
可能机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