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电子打火器故障一例

楼主(2026-02-07):
不能产生高压火花放电。全部10个元件除高压线圈和振荡变压器外全部检查正常。394/100V电容两端有155-240V电压(说明8550正常起振)。就是不打火!394电容换0.47/160V,1.8MΩ并联1.5MΩ后可以打火了。哪位老师从原理上给解释一下,谢谢!有资料说数字表测电容测不出漏电,于是用10V电压串联50微安表,看不出漏电。(1微安电流可以明显看到表针偏转,表针不动漏电电阻起码20MΩ以上)

网友A:
可控硅查了没?一般高压放电都是由可控硅控制极达到放电电压时,可控硅瞬时短路由8550振荡电路产生的电压,在高压输出变压器次级产生放电高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