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字型铁芯制作点焊机绕线的问题

楼主(2026-02-08):
请问各位坛友口字型铁芯能否用于制作点焊机呢?如图,原副绕组都绕在同一侧铁芯柱上还是两侧贴心柱上各分别绕二分之一再串联呢,哪种效率高漏磁少或者电流大呢?

网友A:
一边原边,一边副边

网友B:
见过电焊机是每个柱绕1/2. 变压器也是每个柱绕1/2. 所以点焊机理论上也是每边绕1/2.

电焊机, 每一个柱分上下二部分,上/下部分对应着初级/次级.

网友C:
和变压器一样

网友D:
右图好,注意绕向问题。

网友E:
可以,一样。简单点就淘个微波炉变压器改造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明白了

网友F:
我用的微波炉变压器,好用。用拆机件,40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