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数据类型运算结果和表达式对吗?

楼主(2026-02-08):
float  A;  unsigned long B, C;   unsigned int D;
//方式1:
if(B > C)    D = (unsigned int)(fabs(A*(B - C)));
else D = 0;
//方式2:if(B > C)    D = abs(A*(B - C));
else D = 0;
我想得到的结果是无符号长整型数据 D(即:= 右边的计算结果小数部分舍去,只保留整数)。这两种方式运算有问题吗?结果是一样的吗?

网友A:
      运算结果是一样的。方式一是 对乘积求绝对值,结果是无符号整型。
  第二种是对乘积的浮点数求绝对值,然后强制类型转换为无符号整型。

网友B:
有些问题,方式一可能好一点点,要看数值大小,小的时候可能一样。主要是D你定义的不是长型整数,所以如果方式一,如果数值大,强制类转换时会丧失精度;方式二,在abs传参时就会出问题,因为它接受的就是整数,你传浮点数可能会溢出或丧失精度。在C中可用labs()替换,在51我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算结果是一样的。方式一是 对乘积求绝对值,结果是无符号整型。
  第二种是对乘积的浮点数求绝对 ...

我想得到的结果是无符号长整型数据 D(即:= 右边的计算结果小数部分舍去,只保留整数)。这样的话方式二应该不会溢出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问题,方式一可能好一点点,要看数值大小,小的时候可能一样。主要是D你定义的不是长型整数,所以如果 ...

我想得到的结果是无符号长整型数据 D(即:= 右边的计算结果小数部分舍去,只保留整数)。这样的话方式二应该不会溢出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得到的结果是无符号长整型数据 D(即:= 右边的计算结果小数部分舍去,只保留整数)。这样的话方式二应 ...

abs()接受 int,你是long,要看啥系统和编译器了,标准的会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