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的背光与功耗

楼主(2026-02-08):
液晶电视换灯条是常见高发故障(因高价不少弃修的)。用数显功率插座测量液晶电视的有功功率。背光54功耗185W,背光18功耗115W,功耗降低38%!降幅之大有点吃惊。功率显示的是有功功率W。应该是可信的。
何必为追求高亮度而降低灯条寿命?背光设置实为一个忽略的问题。

网友A:
其实关掉背光更省电,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关掉背光更省电,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那不就黑屏了吗?或者背光0,LED灯条也发光?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不就黑屏了吗?或者背光0,LED灯条也发光?

沙发挖坑你也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沙发挖坑你也跳?

沙发挖的是坑吗?其实不看电视更省电,不开电灯也省电,何必用那么亮的灯具?

网友D:
都是精准计算过的,多少亮度,过多久就会换掉,然后你就接着换电视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是精准计算过的,多少亮度,过多久就会换掉,然后你就接着换电视就好啦

换灯条既麻烦又有风险,LED本来是长寿命的,为什么把它设计的熬不过其他元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都是精准计算过的,多少亮度,过多久就会换掉,然后你就接着换电视就好啦

说的差不多,故意设计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都是精准计算过的,多少亮度,过多久就会换掉,然后你就接着换电视就好啦

不是满功率长时间,一般十年没问题。
例外毕竟是少数,不包括劣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说的差不多,故意设计的

成本是关键,设计和施工的质量上限在于价格。
比如买来的大路货LED灯,只要降低功率控制发热,用十年没问题的。
至于说故意设计就是阴谋论了。短命产品只会损伤自己的信誉,维修也未必找你的。

网友F:
背光灯条要揭开前面的液晶面板才能更换,为什么不设计可以从后面更换,而不用动前面的液晶面板,这样风险小,维修成本就低得多,用户也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本是关键,设计和施工的质量上限在于价格。
比如买来的大路货LED灯,只要降低功率控制发热,用十年没 ...

急功近利饮鸩止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