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CA1042的电压幅度调节的编码开关用什么型号的编码开关能代替

楼主:
淘了个二手示波器,型号为CA1042,用了2年,调节输入电压的编码开关不太灵敏了,越来越严重,在网上买了行为“EC11旋转编码器”,”EC16型旋转编码器“,”EC12编码器360度 “都不能用,有哪位大师,能知道用啥型号编码开关能代用吗?

网友A(2026-02-09):
只要是有机械触点的开关都可以试试无水酒精或修表汽油灌洗,反复开关活动机械触点,清除残液再滴注点缝纫机油,再反复开关活动机械触点有效率90%以上。

网友B:
确定是旋转编码器吗?
有1定位一脉冲(全波)和2定位一脉冲(半波)两种规格,你了解一下。
如果软件不做兼容,无法替代。

网友C:
确定是编码器吗,还是上实物图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