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采集电压同相端分压影响消除方法

楼主(2026-02-09):
请教各位: R33压降应该是0.7V, 本意是接入差分运放后,输出也要求是0.7V,   分析可能受到R32和R36的分压 影响,导致电压下降到0.35V , ADC采集电压不准确。请问如何调整运放的几个电阻。 谢谢大家。

网友A:
加滤波电容

网友B:
R32与R36构成了分压电路

网友C:
R32,R36回路对R31,R33分压点的分压确实存在!流过R31的电流在分压点有2个回路,一个是R33到地,一个是R32,R36到地。要消除这个回路的分压可以在R31,R33分压点接入一级电压跟随器解决。但R32,R36的分压不会影响采样结果。因为电路存在2倍放大,正好抵消了R36的分压作用。

网友C:
因为采样电路的输入阻抗相对于采样电阻R33不是无穷大,必然存在分流作用,按照图中数据,因为采样电路的分流,采样电阻R33的等效阻值变成了9.47(18K电阻与20K电阻并联),所以,与R31串联后分压点的电压由0.72V变成了0.39V!这就是采样不准的根本原因

网友C:
从楼主提供的电路原理图分析,这个电路有画蛇添足之功效。这个电路就是一个同相放大器电路,放大倍数为2,但相对信号源来说,放大倍数为1(因为R36的分压将信号衰减了一倍),其功效相当于一个电压跟随器。如果后级电路输入阻抗足够大,这个电路完全可以省略!如果后级电路输入阻抗不大,可以将这个运放设计成一个电压跟随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R32,R36回路对R31,R33分压点的分压确实存在!流过R31的电流在分压点有2个回路,一个是R33到地,一个是R32,R ...

怎么会有两倍放大的结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会有两倍放大的结果。

你的这个电路实际上就是一个放大倍数为2的同相电压放大器

网友D:
一种是用软件修正. (18//20)/18=0.5263 , 所以ADC后的值*1.9, 就是你要的结果.
另一种,要增加一个电阻:R37=R33,并修改R32,R36,R34,R35=R33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这个电路实际上就是一个放大倍数为2的同相电压放大器

四个电阻相等,为什么放大倍数是2,能分析一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四个电阻相等,为什么放大倍数是2,能分析一下吗

同相电压放大器放大倍数=1+R35/R34!=1+1=2!因为R36=R32,所以信号源输出电压(R33两端电压)已经衰减了1倍,所以,你的这个电路对于R33两端的电压的实际放大倍数为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相电压放大器放大倍数=1+R35/R34!=1+1=2!因为R36=R32,所以信号源输出电压(R33两端电压)已经衰减了1倍 ...

谢谢你,解释的非常清晰。

网友E:
三电阻单运放构成的差分放大器+-端输入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