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化器电路问题

楼主(2026-02-09):
图一是我根据图二画的电路图,但是在mos管G极输入PWM时,H5那里测不到电压,网上查多了有点蒙了

网友A:
你是测直流还是交流?H5两端是高频交流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测直流还是交流?H5两端是高频交流电压

测交流,找到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交流,找到问题了

什么问题?给大家说一下。

网友C:
第二张图不对,其它都是对的

楼主(2026-03-12):
引用 网友B:
什么问题?给大家说一下。

电感焊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