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题问大佬们 尝试蓝桥杯单片机但是一直无法烧录,不知道代码哪里有bug

楼主(2026-02-10):
我在尝试蓝桥杯单片机但是一直无法烧录,不知道代码哪里有bug

屏幕截图 2026-02-10

屏幕截图 2026-02-10

网友A:
查看板子led原理图,是否引脚对接错误,烧录软件板子型号是否对应正确

网友B:
代码不论对错,只要能通过编译输出hex文件都可以烧录。烧录失败的原因多种多样,你提供的信息太少不好判断。

网友C:
编译错误贴出来看看

网友D:
新手的3大坑=>无法烧录,编译错误,生成不了HEX文件

无法烧录去查硬件电路的联接状态,
编译错误,去查代码是否出错,
生成不了HEX,去查编译器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