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按键的安全问题
#

楼主(2026-02-10):
我看大多数人的独立按键,都是按下直接接地,如果按下的时候,代码向这个io口输出1,是不是就烧坏了?那么,安全的独立按键,应该怎么设计呢?大师们讨论下,开阔下思路,谢谢。

网友A:
就51单片机而言,你吧所有IO都直接接地,你向这个IO输出1,都不会烧坏单片机。但反过来,你把IO接VCC,然后向这个IO输出0,是可以烧坏单片机的。这也是单片机的基础教程之一“所有IO可以被外部拉低,但不可以被外部拉高,所以读外部电平时IO必须设置为1”

网友B:
一般来说按键的IO都是高阻模式,就算写1,io也没反应,就算不小心切到了推挽,也没事,io口内阻在20欧以上,短接到地不会直接损坏。而且按键设计中一般是低电平代表按下最可靠,如果你真的担心这个,大不了就启用片内上拉,然后按键用100欧电阻接地

网友B:
单片机的IO口存在一个不小的内阻,STC的51单片机大约20欧左右,即使在推挽输出高电平也不会烧坏。

网友C:
印象中用STC的51单片机乱接一气也没烧,但会严重发热且没烧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仿真试了下,10欧可以拉低到低电平,再大按不按,输入都是高电平了。但实际器件没有测可以大到欧。

实际上准IO是大概50K上拉,意味着只要小于50K差不多就行,比如10K肯定可以拉下来虽然拉不到0V,所以1K以下应该都没问题。当然开启内部4.1K上拉的话,用1K应该也可以被识别为0
如果是推挽模式那就不行了,可能真要10欧以下了。

网友F:
准双向口是51系列单片机中P1、P2、P3端口的电路结构特性,具有固定内部上拉电阻的I/O端口类型。其作为输入时需先向端口锁存器写入高电平以断开下拉电路,外部低电平信号会引发拉电流;
作为输出时可直接写入数据无需方向寄存器设置,输出高电平由内部上拉电阻实现 。
与真双向口相比,准双向口不具备高阻态且输入高电平由内部电路提供 。
P1口为单功能准双向口,P2口可复用为高8位地址总线,P3口兼具通用I/O和第二功能复用特性,每个口可独立控制。
P0口在通用I/O模式下需外接上拉电阻,总线模式下呈真双向特性 。
四个端口字节地址分别为80H、90H、A0H、B0H,其中P0口采用开漏输出结构且驱动能力为其他端口两倍。
P1-P3口每位可驱动4个LS型TTL负载 。
准双向口输出低电平时可吸收20mA电流,输出高电平时驱动能力较弱。
在现代增强型51单片机(如STC8系列)中,准双向口可通过软件配置为准双向口、推挽输出、开漏输出和高阻输入四种工作模式之一。

这段文字你看一下,重点看一下红色下划线部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串接100-300欧姆的电阻到IO,不加电阻的一般没有问题,二般的就不好说了。

仿真试了下,10欧可以拉低到低电平,再大按不按,输入都是高电平了。但实际器件没有测可以大到欧。

网友H:
只要不是自锁接地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G:
串接100-300欧姆的电阻到IO,不加电阻的一般没有问题,二般的就不好说了。

网友D:
事实上就算设为推挽模式,也烧不坏单片机的。只是功耗变大一些

网友I:
单片机是控制,没有烧坏能力

网友J:
MCU的IO口在准双向模式下输出电流是受限的,当端口在高电平时被外电路拉低,由于输出电流受限不会因此烧坏。所以代码向这个IO口赋值1,如果按下按键,MCU读此IO口为0即判断键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