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23zgt6 spi2 dma驱动st7789 1.54屏幕,显示正常,但是越往下部黑线越多

楼主(2026-02-11):
如题:stm32h723zgt6 spi2 dma驱动st7789 1.54屏幕,显示正常,但是越往下部黑线越多,请各位大佬帮忙分析下原因,感谢。

现象

现象

代码

cubemx

网友A:
我不知道原因,但从多年玩屏经验看,像是屏本身硬件故障。

网友B:
分时写入试试, 不要一次全更新.如,一次更新1/4屏.

或者先刷最后1/4屏,依次向前刷.

感觉是软件问题, 不是屏的问题.写入屏时间长被更短时间中断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时写入试试, 不要一次全更新.如,一次更新1/4屏.

或者先刷最后1/4屏,依次向前刷.

如果分部分更新,会不会看不到dma的优势?拖慢cpu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时写入试试, 不要一次全更新.如,一次更新1/4屏.

或者先刷最后1/4屏,依次向前刷.

另外,是先测试的刷屏代码,没有其他中断,只有spi的中断

网友B:
从后刷屏, 分时刷屏, 是用来看显示结果, 来判定是你屏的问题,还是程序的问题, 大概率是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