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电源监测芯片的型号

楼主(2026-02-11):
大家好,有没有电源电压高于2.5V,持续输出一个低电平;当电源电压低于2.5V,持续输出一个高电平,具体型号是什么?封装最好为SOT-23, 不要输出为脉冲型的,谢谢大家

网友A:
比较接近的是HT7024, 不过:
(1)它是5%迟滞比较器,(2)它的输出与你的要求电平相反.
所以要加电阻三极管来反相.

网友B:
XC61CC(N)2502MR可以满足需要

网友B:
XC61CC2502MR是推挽输出,可以直接输出高电平。XC61CN2502MR是漏极开路输出型,高电平输出需要接上拉电阻

网友C:
是传说中的431么

网友D:
一个TL431加一个电阻就可以实现你的问题参考端2.5v比较器,高于2.5v 输出低电平,低于2.5 高电平

网友E:
用比较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一个TL431加一个电阻就可以实现你的问题参考端2.5v比较器,高于2.5v 输出低电平,低于2.5 高电平

别忘了431的K极既是输出又是电源,而2.5V基准是电源降压获得的,这个原理导致431的K极输出绝对不可能低于2.5V,楼主这种低压应用2.5V是高电平!结果就是不能用!!!

网友G:
推荐使用MCP6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