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等的io口内部上拉电阻究竟是多少欧?

楼主(2026-02-12):
大师们有实测没有?proteus仿真完全靠不住:io口接1k下拉,测电阻电压居然是4.9v
而deepseek说,接10k下拉,实际都可以拉到低电平。但也明确说没有任何官方数据说了内部上拉的电阻大小。只能实测。可惜手里无工具。

网友A:
下拉,是保证低电平时真的是低电平不出妖蛾子。

网友B:
指望靠仿真设计电路你就等着卷铺盖吧。

网友C:
1k到4.7k都非常合适,我喜欢用3.3k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k到4.7k都非常合适,我喜欢用3.3k

靠谱!

网友E:
刚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标准IO模式下对地的电流,14.25UA
算下来有350K了吧
所以你就放心吧。50K也能拉低
但是我们一般认为内部上拉是50K左右。

网友E:
忘记说了,刚才的测试是STC8C2K32S2-LQFP44

网友F:
用可调电源大概测一下

网友G:
那个电流不大于250微安,所以那不是上拉电阻。其实都不是电阻只是借了电阻的概念罢了。

网友H:
输出1,然后对地量一下电流就知道了。或者对地接一个电阻,然后量一下它的压降,再推算上拉电阻有多大

网友H:
我有用过上述的方法估算ch552的上拉电阻,大约是4K,stc系列的没有去测过

网友I:
datasheet里面一定有,你没仔细看。另外io口如果不是配置成推挽模式而是配置成上拉模式,可以直接用万用表电流档短路高电平输出和地,万用表读书就是输出电流。不过这么做一定要小心,如果是推挽模式会弄坏单片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标准IO模式下对地的电流,14.25UA
算下来有350K了吧
所以你就放心吧。50K也能拉低

感谢!

网友J:
上拉屎一个MOS管,不是一个单纯的电阻,大约等效20~50K,下拉到低电平,要5.1K以下才可靠。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上拉屎一个MOS管,不是一个单纯的电阻,大约等效20~50K,下拉到低电平,要5.1K以下才可靠。

早期单片机时代,比如8051诞生的时代,全都是NMOS工艺,在这种工艺中高电平是一个GS短路的耗尽型NMOS管提供的,这就是个典型的恒流源,等效电阻就是电源电压/恒流电流。现代单片机内部都是CMOS工艺,为了跟老电路兼容,上拉模式依然是这种恒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I:
早期单片机时代,比如8051诞生的时代,全都是NMOS工艺,在这种工艺中高电平是一个GS短路的耗尽型NMOS管提 ...

那也就是说,下拉电阻不管多大,电流基本都是恒定的?也就是下拉电阻乘以这个电流,就基本能得出实际压降?以此来确定下拉电阻范围。

难怪还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51的rst复位电路,电容串的下拉电阻是10k欧,实际电路是可以工作的,但仿真这个电阻超过1000欧,电平永远不是低电平。也就是仿真模型和你说的“衡流”,是不同的。

楼主:
刚查了一下,加上楼下高手的说明,看来这个电流基本可以看作是衡流。弱上拉或准双向口,这个上拉电流基本在20ua上下,芯片不同有所差别,都是几十ua。感谢实测。

网友K:
仿真不可信,实物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