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

楼主:
- #include<intrins.h>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sbit s1=P3^5; //定义按键的接口
- sbit s2=P3^6;
- sbit s3=P3^7;
- sbit s4=P3^4;
- sbit led0=P3^0;
- sbit led1=P3^1;
- sbit led2=P3^2;
- sbit led3=P3^3;
- sbit lcdrs=P2^7; //液晶控制位
- sbit lcden=P2^6;
- char num,boxing,u; //定义全局变量
- int pinlv=100,bujin=1,bujin1=1;
- uchar code table[]="0123456789"; //定义显示的数组
- uchar code table1[]="Fout= Wave form:";
- unsigned long int m;
- int a,b,h,num1;
- //自定义字符
- uchar code zifu[]={
- 0x0e,0x11,0x11,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0,0x11,0x11,0x0e,0x00, //正弦波 0 1
- 0x00,0x07,0x04,0x04,0x04,0x04,0x1c,0x00,
- 0x00,0x1c,0x04,0x04,0x04,0x04,0x07,0x00, //矩形波 2 3
...
- };
- uchar code sin[64]={
- 135,145,158,167,176,188,199,209,218,226,234,240,245,249,252,254,254,253,251,247,243,237,230,222,213,204,193,182,170,158,
- 146,133,121,108,96,84,72,61,50,41,32,24,17,11,7,3,1,0,0,2,5,9,14,20,28,36,45,55,66,78,90,102,114,128
- }; //正弦波取码
- uchar code juxing[64]={
- 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
- 255,255,255,255,255,255,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 }; //矩形波取码
- uchar code sanjiao[64]={
- 0,8,16,24,32,40,48,56,64,72,80,88,96,104,112,120,128,136,144,152,160,168,176,184,192,200,208,216,224,232,240,248,
- 248,240,232,224,216,208,200,192,184,176,168,160,152,144,136,128,120,112,104,96,88,80,72,64,56,48,40,32,24,16,8,0
- }; //三角波取码
- uchar code juchi[64]={
- 0,4,8,12,16,20,24,28,32,36,40,45,49,53,57,61,65,69,73,77,81,85,89,93,97,101,105,109,113,117,121,125,130,134,138,142,
- 146,150,154,158,162,166,170,174,178,182,186,190,194,198,202,206,210,215,219,223,227,231,235,239,243,247,251,255
- }; //锯齿波取码
- void delay(uint xms) //延时函数
- {
- int a,b;
- for(a=xms;a>0;a--)
- for(b=110;b>0;b--);
- }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命令函数
- {
- lcdrs=0;
- P0=com;
- delay(1);
- lcden=1;
- delay(1);
- lcden=0;
- }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写数据函数
- {
- lcdrs=1;
- P0=date;
- delay(1);
- lcden=1;
- delay(1);
- lcden=0;
- }
- //自定义字符集
- void Lcd_ram()
- {
- uint i,j,k=0,temp=0x40;
- for(i=0;i<7;i++)
- {
- for(j=0;j<8;j++)
- {
- write_com(temp+j);
- write_date(zifu[k]);
- k++;
- }
- temp=temp+8;
- }
- }
- void init_lcd() //初始化函数
- uchar i;
- lcden=0; //默认开始状态为关使能端,见时序图
- Lcd_ram();
- write_com(0x0f);
- 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默认为0x38,不用变。
- write_com(0x01); //显示清屏,将上次的内容清除,默认为0x01.
- write_com(0x0c); //显示功能设置0x0f为开显示,显示光标,光标闪烁;0x0c为开显示,不显光标,光标不闪
- write_com(0x06); //设置光标状态默认0x06,为读一个字符光标加1.
- write_com(0x80); //设置初始化数据指针,是在读指令的操作里进行的
- for(i=10;i<20;i++) //显示初始化
- {
- write_date(table1[i]);
- }
- write_com(0x80+0x40);
- for(i=0;i<9;i++)
- {
- write_date(table1[i]);
- }
- write_com(0x80+10);
- write_date(0);
- write_date(1);
- write_date(0);
- write_date(1);
- write_date(0);
- write_date(1);
- write_com(0x80+0x40+0x09);
- write_date(' ');
- write_date('1');
- write_date('0');
- write_date('.');
- write_date('0');
- write_date('H');
- write_date('z');
- }
- void initclock() //时钟初始化
- {
- TMOD=0x01;
- TH0=a;
- TL0=b;
- EA=1;
- ET0=1;
- TR0=1;
- }
- void display() //显示函数
- {
- uchar qian,bai,shi,ge;
- qian=pinlv/1000;
- bai=pinlv%1000/100;
- shi=pinlv%1000%100/10;
- ge=pinlv%1000%100%10;
- write_com(0x80+0x40+0x09);
- if(qian==0)
- write_date(' ');
- else
- write_date(table[qian]);
- if(qian==0&&bai==0)
- write_date(' ');
- else
- write_date(table[bai]);
- write_date(table[shi]);
- write_date('.');
- write_date(table[ge]);
- write_date('H');
- write_date('z');
- if(boxing==0)
- {
- write_com(0x80+10);
- write_date(0);
- write_date(1);
- write_date(0);
- write_date(1);
- write_date(0);
- write_date(1);
- led3=1;
- led0=0;
- }
- if(boxing==1)
- {
- write_com(0x80+10);
- write_date(2);
- write_date(3);
- write_date(2);
- write_date(3);
- write_date(2);
- write_date(3);
- led0=1;
- led1=0;
- }
- if(boxing==2)
- {
- write_com(0x80+10);
- write_date(4);
- write_date(5);
- write_date(4);
- write_date(5);
- write_date(4);
- write_date(5);
- led1=1;
- led2=0;
- }
- if(boxing==3)
- {
- write_com(0x80+10);
- write_date(6);
- write_date(6);
- write_date(6);
- write_date(6);
- write_date(6);
- write_date(6);
- led2=1;
- led3=0;
- }
- }
- void keyscan() //键盘检测函数
- {
- if(s1==0)
- {
- EA=0;
- delay(2);
- if(s1==0)
- {
- while(!s1);
- pinlv+=bujin;
- if(pinlv>1000)
- {
- pinlv=100;
- }
- display();
- m=65536-(150000/pinlv);
- a=m/256;
- b=m%256;
- EA=1;
- }
- }
- if(s2==0)
- {
- delay(5);
- if(s2==0)
- {
- EA=0;
- while(!s2);
- pinlv-=bujin;
- if(pinlv<100)
- {
- pinlv=1000;
- }
- display();
- m=65536-(150000/pinlv);
- a=m/256;
- b=m%256;
- EA=1;
- }
- }
- if(s3==0)
- {
- delay(5);
- if(s3==0)
- {
- EA=0;
- while(!s3);
- boxing++;
- if(boxing>=4)
- {
- boxing=0;
- }
- display();
- EA=1;
- }
- }
- }
- void bujindisplay()
- {
- uint bai,shi,ge;
- bai=bujin1/100;
- shi=bujin1%100/10;
- ge=bujin1%100%10;
- write_com(0x80+11);
- if(bai==0)
- write_date(' ');
- else
- write_date(table[bai]);
- write_date(table[shi]);
- write_date('.');
- write_date(table[ge]);
- }
- void bujinjiance()
- {
- if(s4==0)
- {
- delay(5);
- if(s4==0)
- {
- while(!s4);
- h++;
- if(h==1)
- {
- write_com(0x01);
- write_com(0x80);
- write_date('S');delay(1); //step value
- write_date('t');delay(1);
- write_date('e');delay(1);
- write_date('p');delay(1);
- write_date(' ');delay(1);
- write_date('v');delay(1);
- write_date('a');delay(1);
- write_date('l');delay(1);
- write_date('u');delay(1);
- write_date('e');delay(1);
- write_date(':');delay(1);
- bujin1=bujin;
- bujindisplay();
- }
- if(h==2)
- {
- h=0;
- bujin=bujin1;
- init_lcd();
- initclock();
- display();
- }
- }
- }
- if(h==1)
- {
- if(s1==0)
- {
- delay(5);
- if(s1==0)
- {
- while(!s1);
- bujin1++;
- if(bujin1>=101)
- {
- bujin1=1;
- }
- bujindisplay();
- }
- }
- if(s2==0)
- {
- delay(5);
- if(s2==0)
- {
- while(!s2);
- bujin1--;
- if(bujin1<=0)
- {
- bujin1=100;
- }
- bujindisplay();
- }
- }
- }
- }
- void main() //主函数
- {
- init_lcd();
- m=65536-(150000/pinlv);
- a=m/256;
- b=m%256;
- initclock();
- led0=0;
- while(1)
- {
- if(h==0)
- {
- keyscan();
- // display();
- }
- bujinjiance();
- switch(boxing)
- {
- case 0 : P1=sin[u]; break;
- case 1 : P1=juxing[u]; break;
- case 2 : P1=sanjiao[u]; break;
- case 3 : P1=juchi[u]; break;
- }
- }
- }
- void T0_time()interrupt 1 //定时器
- {
- TH0=a;
- TL0=b;
- u++;
- if(u>=64)
- u=0;
- }

03波形函数发生器(程序加仿真).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