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的tcr-t4晶体管测试仪的电路图谁那里有啊

楼主:
我的tcr-t4晶体管测试仪,程序跑飞了,UART的接口怎么与atmage328p的数据说明书不一样啊。这个测试仪,没有晶振。与带晶振的不一样。带晶振我也有一个,是按照数据表进行布线的。具体来说就是,340n的RX和TX接到了328的2、3引脚。正常不应该接到30、31引脚吗。有大神在吗?

网友A(2026-02-14):
通过usb连接,用arduino的串口监听,只有一些乱码,调整波特率也没有用。该测试仪,被电蚊拍的高压放电电过,功能不正常了,容易死机。用调零线连接,就不死机,但是显示为PNP三极管,显然不对。测量的结果都是随机的,有大神能帮忙分析一下吗,个人刚接触,所以一头雾水。

网友B:
你为啥不怀疑芯片挂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