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简单可靠的模拟量隔离电路

楼主(2026-02-18):
用单片机检测市电电压,做家用调压器,控制继电器做自耦变压器抽头转换。为了安全,需要一个廉价可靠的模拟量隔离电路,越简单越好,最好220v一侧不用供电的,哪位大神推荐一款?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一个变压器。

网友B:
为何要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一个变压器。

那个成本就高了,最好是光耦。

网友C:
应该是这个东西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个成本就高了,最好是光耦。

你都有了变压器了,还在220V侧折腾什么?只要次边电压合适就行了。

网友E:
参考如下电路,郭天祥老师也讲过此电路。

网友F:
220V一侧本身不就有220V嘛

网友G:
以前电力紧张,曾流行过一种冰箱自动调压器,可搜索一下该电路。
现在电力应该很充足了。

网友H:
6楼正解,自耦变压器增加一个抽头或另加一个绕组都可以。

网友I:
结合5楼、7楼的建议就能解决问题,即5楼互感器隔离,7楼做电压检测。

网友J:
引用 网友D:
你都有了变压器了,还在220V侧折腾什么?只要次边电压合适就行了。

楼主要的调整输出电压,如果用输出电压供电的话,上电到电路能正常控制输出电压中间有个失控状态,恐怕负载已经完蛋了,只能用输入电压供电。5楼推荐的PT应该是最靠谱最便宜的方案。

网友J:
引用 网友D:
你都有了变压器了,还在220V侧折腾什么?只要次边电压合适就行了。

有两个220V,一个是输入不稳定电压,另一个是输出的稳定电压。

测输入电压没意义,楼主为了稳定输出必然要测试输出电压。

如果用输出的220V供电,测单片机未稳压电源毫无意义,因为上电到单片机稳定输出电压有很长时间,这时候输出电压是失控的,会烧负载的!!!

网友K:
用线性光耦隔离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