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款适合多机通讯调试的串口软件 能从数据上区别地址与数据

楼主(2026-02-19):
PC机串口调试问题

网友A:
机器发送的第一个数据组编成地址就行了。机器接收了不是自己的转发就是了。此时的关键是你的机器链接方式,协议的组织方式等等。

网友B:
你的要求已经不是软件的问题,而是上升到更高层次的通讯协议上面了,只有恰当的通讯协议才能区分出数据和地址,比如采用MODBUS协议,上位机可以用MODBUSPOLL读出地址和该地址的数据。

如果你不把通讯协议定下来,天王老子来了也分不清数据和地址。

网友C:
你题目里面说了从数据中区分,就看你接收的数据有没有带地址了,有地址就能区分,没地址就区分不开,就象楼上说的,协议里有才行

网友D:
如果你对串口通信完全理解,答案自然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