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一个10.7mz频率发生器

楼主:
利用一颗9018、ne555,制作了一个10.7mhz的频率发生器。采用10.7mhz晶振,通过微调电容,使用频率计测量可以稳定达到10.7mhz输出,放到模拟调频收音处,直接静默输出,说明频率很稳、很准。ne555进行调制一个1khz的音频型号,用来粗调FM10.7mhz中周,调整效果不错。

网友A(2026-02-20):
不错不错,图发上来参考一下吧。

网友:
不错不错,图发上来参考一下吧。

已发,自己看了几个图纸就制作出来了,尽量的缩小体积,很紧凑。电路图自己绘制的,仅供参考输出是采用了10.7mhz的三端陶瓷滤波进行选频输出确保10.7mhz。通过调整红色的微调可变电容,使频率精准锁定在10.7mhz。

网友:
不错不错,图发上来参考一下吧。

仅供参考,西勒三点式震荡电路,加ne555的1khz方波调制。

网友B:
自己手工绘制的,仅供参考。我的其它回复怎么看不到啊。

网友C:
调试老拟调频收音机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调试老拟调频收音机不错。

就是用来干这个用的。可以一用,但是没有扫频仪精准。扫频仪太贵了。

网友D:
555下面的震荡电容是多少容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555下面的震荡电容是多少容量?

223   0.022uf 22000pf 22nf  忘记标注了,补上。